[原創] 請問RO啟動後沖洗時間異常

楼主(2018-06-28):
請問一下,目前家中之RO機有時候起動製水時沖洗超過5分鐘以上的情況,可是這兩天又正常
請問大概是什麼問題造成的嗎?
而且觀察製水過程,有時候又會跳到沖洗的情況,過下子又跳回來繼續製水。
有懷疑為電腦控制有問題或者沖洗的電磁閥怪怪的,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麻煩大大解惑一下,感謝n_149|

网友A:
1. 控制沖洗的繼電器不良, 一般說用太久的控制盒可能會有此現象

建議, 這個控制盒價格不高(價格約幾百),建議換新, 若你真的要修

1. 控制盒內有兩個繼電器, 一個控制馬達即變壓器及進水電磁閥, 一個控制沖洗閥,找出來控制沖㧥閥的繼電器, 看看換換有無改善, 這種電磁閥不難買, 一般是5V 或 12 V 3P 的
2. 你這台沒沖洗開關, 忽略開關不良的原因

你先檢查繼電器看看, 繼電器是是由一個電晶体控制, 可能是 9018 系列, 沖洗的時間由一個 IC  控制時間長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控制沖洗的繼電器不良, 一般說用太久的控制盒可能會有此現象

建議, 這個控制盒價格不高(價格約幾百 ...

感謝您的分享,趁六日先拆開看一下好不好更換,不好換就考慮買個控制盒。

請問買控制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我看我的控制盒只有8條線,露天拍賣得好像都是10條線組的,可以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分享,趁六日先拆開看一下好不好更換,不好換就考慮買個控制盒。

請問買控制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

每家的控制盒接線或有不同, 但都是那幾條, 一般在背面會有說明, 用頻色來區分:

1. 要注意的是接頭型式或有不同, 可能要用接線栓子重接!
2. 電磁閥, 有些用 24VDC , 有些是 110AC 這點要看你的電閥而定

大概的頻色接法:不是通例,僅供參考
1. 白色接低壓
2. 紅線、粉紅接高壓
3. 黑線, 一般有2A保險保險線座, 接電源
4. 綠接變壓器
5. 藍色接進水電磁閥
6. 黃色接沖洗電磁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家的控制盒接線或有不同, 但都是那幾條, 一般在背面會有說明, 用頻色來區分:

1. 要注意的是接頭型 ...

哇大大您泰專業了。
唉 剛下班,明後天找時間來研究看看。

若還有其他的問題在上來請教。
感謝您撥空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大大您泰專業了。
唉 剛下班,明後天找時間來研究看看。

別忘幫他加分喔,
專業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