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SD3742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06-28):
明基BenQ SD3742  37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SD3742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BenQ SD3742
S37D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高壓板.

檢測高壓板供電24V和ON/OFF信號皆沒問題.

Q207接腳短路了.

由規格書得知.這棵APM4052D是N+P通道的MOSFET.正常是不會短路的.

果然拆掉就沒有短路現象了.
順便換新.

電源板.

這塊應該是廠商後期出的改良版.電容明顯都改換日系電容.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感謝gkjnn兄提供的維修範例. 我是非本科但業餘對修電視滿有興趣的,我看到gkjnn兄所列的標題「有聲無影無背光」, 我先猜背光板壞掉, 結果被我猜對, 我猜的理由如下:
1.有聲通常隱含主板是好的
2.有聲通常隱含電源板是好的
3.剩下最有可能就是高壓板或燈管壞掉, 我的經驗高壓板壞掉的機率比較大
4.要分辨高壓板或燈管壞掉很簡單,只要燈管壞掉任何一支時, 電視開機時會閃一下(約一秒鐘)背光, 接著保護機制啟動使背光熄滅.
5.最好拆開電視背蓋並且室內燈光暗一點以便於觀看背光
6.若電視開機時,連閃一下(約一秒鐘)背光都沒有, 那麼最可能是高壓板壞.
若有講錯或觀念不對的地方, 尚祈先進指導.

補充內容 (2018-6-29 09:47 AM):
背光板就是高壓版

网友:
我後來檢討,gkjnn兄確實比較有經驗, 要先檢測電源板上對高壓板供電的24V和ON/OFF信號, 確定沒問題之後,
整個檢修大方向才移往高壓版.

网友:
我是初學者, 經驗比較不足, 想請教gkjnn兄, 對於IC APM4052D:
(1)你是量測哪兩個pin? (IC下面左邊開始暫時算 pin 1, pin 2,斷腳, pin 3, pin 4; 上面暫時算pin 5)
(2)哪一支pin(以下簡稱pin A)有問題?
(3)pin A, 正常的話是如何?
(4)本案例中,pin A異常的情形如何? (pin A與GND之間的電壓差,量到0V嗎?)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G大您也太厲害了,不只一下就抓到問題。連這種怪零件都隨時備料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