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橋整腳位

楼主(2018-06-29):
想請教一下大家
因為橋整是四個2極體組成
如圖他是+~~-
是不是中間兩隻腳是導通的呢?
因為小弟最近維修上有些困惑
看了圖又有點不懂
所以請教大家!謝謝指教

网友A:
~ 這個符號是指交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 這個符號是指交流電.

所以指這兩隻腳互通?還是說電壓一樣?

网友:
圖不就有答案了, 中間接交流, 左接正, 右為地

网友:
若是插在電路板上,並接上電源變壓器後量測,是會呈現導通狀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指這兩隻腳互通?還是說電壓一樣?

大頭順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了解一下這個元件的內部構造..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37645.html

回答你的問題..
這二支腳是輸入端, 如果這兩隻腳互通, 那不就 "相打電" 了??

网友:
中間兩隻腳的"~"是交流輸入端

左右的"+-"是交流電經過整流之後的直流電正負輸出端

如果中間兩隻腳的交流電輸入端呈現短路狀況就不對了

查交流電AC IN之間所有零組件到橋整之後的大顆高壓電容

网友C:
中間兩隻腳是導通的呢?

是單獨零件量測,還是在電路上量測

如果在電路上量測,有可能因為變壓器的關係 導致阻抗很低 大概幾歐姆,所以容易誤判是短路

网友:
標題和圖片不符,站內搜尋就有教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間兩隻腳是導通的呢?

是單獨零件量測,還是在電路上量測

因為我量是短路!所以我以為是同一腳!!我再試一下看看!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頭順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了解一下這個元件的內部構造..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37645.html ...

所以請教一下腳如我們橋整有問題!該如何測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請教一下腳如我們橋整有問題!該如何測量?

恕我說一句, 有些事不去自行試, 永遠不是自己的!
你以為為大家都是天才, 生下來就會, 非也, 其實在上面答案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恕我說一句, 有些事不去自行試, 永遠不是自己的!
你以為為大家都是天才, 生下來就會, 非 ...

我自己是有測!就是不知道我測的是對或是錯><!!!

网友:
可以拆下來量測,再判定是否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是有測!就是不知道我測的是對或是錯>

答案是跟著問題走的,人、事、時、地、物不說清楚,大家就猜猜看了。

网友D:
樓主會量二極体嗎? 橋式整流不過是4個二極体裝在一起, 每兩點測一下不就了解了, 這是基本功, 省不得的!

网友E:
假設二極體右上右下左下左上分別是1234 接點分別是5678那電上下交流為9 0那就會是95168370為正半波   07268459為負半波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假設二極體右上右下左下左上分別是1234 接點分別是5678那電上下交流為9 0那就會是95168370為正半波   07268 ...

我看多了 checkmate 大 的 95168370為正半波   07268459為負半波

樓主不喝酒 也頭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請教一下腳如我們橋整有問題!該如何測量?

如果這樣再不會測.. 可能會被吊起來K喔!
(希望牛沒畫錯, 搞錯勿酸!)

PS: 千... 萬... 別... 說... 你... 不... 會.. 用... 電... 錶...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假設二極體右上右下左下左上分別是1234 接點分別是5678那電上下交流為9 0那就會是95168370為正半波   07268 ...

借問一下,假設現在是在正半波,電流應該是會從9流到0吧?請問是怎麼從9流到0的?9516,然後呢?8370嗎??6怎麼樣流到8呢?

------------------------------------------------

我查了一下,答案應該是:6要經過負載而到達8。
所以,如果沒有接負載,這個元件中是不會有電流的,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借問一下,假設現在是在正半波,電流應該是會從9流到0吧?請問是怎麼從9流到0的?9516,然後呢?8370嗎? ...

感謝j大補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多了 checkmate 大 的 95168370為正半波   07268459為負半波

樓主不喝酒 也頭大了

S大我通常小喝一下,思路比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這樣再不會測.. 可能會被吊起來K喔!
(希望牛沒畫錯, 搞錯勿酸!)

謝謝您!這樣再不會量!就對不起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會量二極体嗎? 橋式整流不過是4個二極体裝在一起, 每兩點測一下不就了解了, 這是基本功, 省不得的! ...

我會!我只是覺得怪怪的!!又不敢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設二極體右上右下左下左上分別是1234 接點分別是5678那電上下交流為9 0那就會是95168370為正半波   07268 ...

謝謝你!!!我會記下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這樣再不會量!就對不起您了!

有好奇心, 有疑問, 就會有學習的動力..

只是,
要一直保有好奇/疑問, 不能只是求得答案,
這樣, 學得才會紮實!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好奇心, 有疑問, 就會有學習的動力..

只是,

謝謝你!!我會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