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anasonic NN-ST651微波爐的碰鎖開關新竹哪裡有得買?

楼主(2018-06-29):
此微波爐的狀況就是一開門就點燈、轉盤轉、風扇開。
查過論壇,應該是初級碰鎖開關故障。
不過我google了一下,怎麼找不到這顆碰鎖開關的資料?
KW3-OD-A(471)。
不知道這種開關要到哪裡買(新竹)?

网友A:
參考看看

https://www.ebay.com/itm/Microwa ... -2Pcs-/152343071229

1. 百年电子 (nova旁邊 )或 其他電子材料店  找 微動開關 15A/250V 規格
直接拆下故障品到現場比對 尺寸 大小

2.. 網購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311696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

https://www.ebay.com/itm/Microwave-Oven-KW3-0D-A-471-and-RE2-Same-Door-Micro-Switch-Normal ...

感謝回覆。
已在附近的電子材料行找到大小一樣,規格15A/250V的Omron微動開關。
不過換上後,原本一開門就開風扇/點燈的問題已沒有;可是變成微波無法啟動…
再來檢查一下另二個微動開關是不是也有問題。

楼主:
自回一下~
原本是自己傻了,竟然忘了把微動開關的插頭插上去…|||
不過後來正常後,發現爐燈掛了?!
125V/20W,這種燈泡是不是就特規了?

125V/20W

125V/20W

网友B:
拿著舊燈泡直接去Panasonic服務站購買即可,地址去查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著舊燈泡直接去Panasonic服務站購買即可,地址去查一下就有。

感謝回覆。
一般的Panasonic服務站都沒有此燈泡備品。
要到直營的Panasonic服務中心才有,而且要訂,150元/顆。
新竹市北區和平路154號

网友:
其實非直營的不應該稱為服務站,而是經銷商或專銷商。日商官方直營點通常都稱為服務站,作為區域性品質對策第一線單位,算是服務體系的一環。PS.因為自己服務的公司也有服務站這種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回一下~
原本是自己傻了,竟然忘了把微動開關的插頭插上去…|||
不過後來正常後,發現爐燈掛了?!

這個只是照明用的,不裝也沒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一般的Panasonic服務站都沒有此燈泡備品。
要到直營的Panasonic服務中心才有,而且要訂,150 ...

換一般或LED就好了...

网友:
google查詢各地的直營Panasonic服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