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NVISION G2770hL 無法開機

楼主(2018-06-29):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的 ENVISION G2770hL 螢幕突然無法開機!!電源燈不亮,於是在站上收尋到 z9g7m0 大大維修 ENVISION G2770hL的帖子,由於狀況雷同所以在網上購買了 G1084-33 依樣畫葫蘆換上先.通電按開關電源燈亮綠色過一下下變黃燈, 但是螢幕全是黑的連出現 logo  都沒有.

         恆流+電源板 & AD板 看不出有燒毀或腐蝕的痕跡,電源板輸出皆按版上標注 5V,請問接下來要如何檢查找出故障??謝謝!

网友:
阿~~~~看到雷同就換零件,不用先量一量嗎?雷同就會是相同的收況嗎?

网友:
內部電路板都沒拍照,
別人要如何幫起.

楼主:
內部電路板拍照候補上,我是超超級新手,對電子很有興趣請多多包涵指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內部電路板拍照候補上,我是超超級新手,對電子很有興趣請多多包涵指教  謝謝 ...

我也是這樣,等你的照片喔

网友A:
1.我看懂樓主的意思, 樓主的意思是說, ENVISION G2770hL電腦螢幕, 原本待機燈不亮 ,他發現主板上的降壓IC G1084-33有異常, 更換降壓IC G1084-33後,先亮綠燈再轉黃燈,但螢幕仍是黑屏, 螢幕LOGO沒有出來, 尋求大家給他的檢修方向建議.
2. 我的程度不是很好, 我是來參與學習的, 我把降壓IC G1084-33的圖畫一畫, 加深印象(如果有畫錯, 請告知).
3.我發覺降壓IC G1084-33好像功能跟降壓IC 1117-33功能類似, 不知可不可以相互替代? 尚祈先進指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看懂樓主的意思, 樓主的意思是說, ENVISION G2770hL電腦螢幕, 原本待機燈不亮 ,他發現主板上的降壓IC G ...

謝謝 joe1031 兄
       完全正確,詳細圖片後補

网友B:
請您愛用三用電表
小弟學校當年有個德籍教授說過,電這個東東,你看不到,一定要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愛用三用電表
小弟學校當年有個德籍教授說過,電這個東東,你看不到,一定要用量的 ...

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不是本科,但對電子很有興趣.用電工三用表也只會測量交直流電壓電流,元件是否有短路.發現有這個專業網站就來請求各位先進賜教,不懂之處或有得罪之處請多多原諒  謝謝!

內部電路版圖片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不是本科,但對電子很有興趣.用電工三用表也只會測量交直流電壓電流,元件是否有短路. ...

您放心,這裡非本科比例可高了,像小弟本行拿針筒手術刀,電話記錄下來黑手水電照樣上工

您這個應該是LED背光,先上電開機,面板照光看有無影像,LED電源電壓有沒有出來,都有的話要準備拆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放心,這裡非本科比例可高了,像小弟本行拿針筒手術刀,電話記錄下來黑手水電照樣上工

您這個應該是LE ...

確定面板照光無影像!!,請問 LED電源電壓要量哪裡??這個應該是重點!!還有供電版標注的 5V 輸出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面板照光無影像!!,請問 LED電源電壓要量哪裡??這個應該是重點!!還有供電版標注的 5V 輸出都有 ...

請您務必接上訊號源或是已開機電腦再看影像,否則logo一閃立刻跳待機黑屏,當然看不出影像
led電源應該是電源板側面5條細線一組那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就是問題所在!因為不是本科,但對電子很有興趣.用電工三用表也只會測量交直流電壓電流,元件是否有短路. ...

我也是非本科, 但也有修好五、六台電視的經驗, 太細的我不太會, 但常做實驗, 再加上常上本網站看維修範例,所以電視的哪一個板子壞掉, 我大致能判斷, 我就直接換掉壞掉的那個板子. 最近我有開始在學比較細的東西, 修理電視當娛樂.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面板照光無影像!!,請問 LED電源電壓要量哪裡??這個應該是重點!!還有供電版標注的 5V 輸出都有 ...

1.有人說主板若沒壞掉, 用強光照螢幕會看見隱隱約約的影像, 我有親自去實驗, 我對這種說法存疑.
2. 我有個實務經驗, 背光系統如果是好的, 你將主板及邏輯板間的屏線去除, 這時背光會亮起來, 你試看看.

网友:
能否在無背光情況下看到影像?~~~這得看天份

在高對比畫面下比較容易隱約看出來....

先讓四個區塊(電源、主控版、T-COM(大陸叫邏輯)、背光先獨立,然後確認電源板輸出
的各空載電壓有達到標準,然後接上主控板(有負載)看是否有哪個電壓過低甚至消失...
看看主控板上頭各LDO元件轉換的輸出正常.....

网友C:
那個大龍炮(最大的電容)換掉試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確定面板照光無影像!!,請問 LED電源電壓要量哪裡??這個應該是重點!!還有供電版標注的 5V 輸出都有 ...

1. 本案例, 我猜是主板故障(僅供參考但不負責),主板哪裡故障? 我不知道.
2. 我的實務經驗: 螢幕待機燈不亮, 而電源板的待機5V(5VSB)正常, 通常是主板壞.
3. LED指示燈是連到主板, LED指示燈亮或不亮是受主板控制.
4. LED指示燈電源的最源頭是電源板5VSB這隻針腳
5. 螢幕的 LED指示燈為雙色LED, 有三支腳, 通常中間那支腳為GND, 如果左腳為紅燈, 那麼右腳為綠燈; 如果左腳為綠燈, 那麼右腳為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大龍炮(最大的電容)換掉試試..........

大龍炮 有量過 電壓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龍炮 有量過 電壓正常

量過不代表正常........

你沒有儀器的話,要用換的才能知道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本案例, 我猜是主板故障(僅供參考但不負責),主板哪裡故障? 我不知道.
2. 我的實務經驗: 螢幕待機燈不 ...

大大所言甚是
2. 我的實務經驗: 螢幕待機燈不亮, 而電源板的待機5V(5VSB)正常, 通常是主板壞.
3. LED指示燈是連到主板, LED指示燈亮或不亮是受主板控制.

先前LED指示燈不會亮, 版上搜尋到同型號維修的帖子,也是LED指示燈不會亮,更換 G1084-33 後正常完修. 我也跟著換G1084-33,LED指示燈亮先亮綠燈後轉黃燈,控制面板可以控制開關機, 就是螢幕不亮!!是不是面板供電的問題??就是不知道從何查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所言甚是
2. 我的實務經驗: 螢幕待機燈不亮, 而電源板的待機5V(5VSB)正常, 通常是主板壞.
3. LED指 ...

1.通常屏線的最右端(或最左端), 有三條紅線, 那個就是正極, 而GND通常為黑線, 你量紅線及黑線間的電壓有沒有5V(或12V), 就知道主板有無傳5V(或12V)的電給邏輯板(又叫T-CON板)
2. 另外, 你拆開螢幕背蓋, 將屏線(主板及邏輯板間的排線)去除, 看看背光是不是會亮起來, 這個實驗要先做, 如果會亮起來, 代表背光子系統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常屏線的最右端(或最左端), 有三條紅線, 那個就是正極, 而GND通常為黑線, 你量紅線及黑線間的電壓有 ...

謝謝!按您的方式量量先

网友D:
建議可以先花點時間看完wish提供的教學影片,可以對螢幕維修有些初步了解
影片內也有教到如何使用三用電錶量測零件好壞
對非本科系的人而言是很有幫助的

惠民給的液晶電視|螢幕培訓影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141&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4

网友:
唉~我也遇到一台這型
客人說不開機...
但在我這...我怎麼按..
它都乖乖的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可以先花點時間看完wish提供的教學影片,可以對螢幕維修有些初步了解
影片內也有教到如何使用三用電錶 ...

謝謝您的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常屏線的最右端(或最左端), 有三條紅線, 那個就是正極, 而GND通常為黑線, 你量紅線及黑線間的電壓有 ...

joe1031 大大

    1.通常屏線的最右端(或最左端), 有三條紅線, 那個就是正極, 而GND通常為黑線, 你量紅線及黑線間的電壓有沒有5V(或12V), 就知道主板有無傳5V(或12V)的電給邏輯板(又叫T-CON板)

    量了!高壓版有傳 5V給 邏輯板, 但是 那三條線量不到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joe1031 大大

    1.通常屏線的最右端(或最左端), 有三條紅線, 那個就是正極, 而GND通常為黑線, 你量紅 ...

1. 高壓板不會傳5V的電給邏輯板, 主板才會傳5V的電給邏輯板
2. 屏線的三條紅線量不到電壓, 則問題在主板, 太細的問題(如主板哪裡壞), 我目前程度無法回答.
3. 因為你是初學者, 建議你可上大陸的淘寶網買二手的主板來換, 先把問題解決, 後續再對正常板子及故障板子交叉比對慢慢研究.

网友:
1.您的症狀:G1084-33 依樣畫葫蘆換上先.通電按開關電源燈亮綠色過一下下變黃燈, 但是螢幕全是黑的連出現 logo  都沒有.

2.先烈經驗:將屏線(主板及邏輯板間的排線)去除, 看看背光是不是會亮起來, 這個實驗要先做, 如果會亮起來, 代表背光子系統為好的.

請問您 2. 做了嗎,基本上屏或T-CON掛了常常會背光恆亮,以您的症狀主板可能已修好,只是別處也掛了

网友E:
如果是我修机器.我会看看负责背光的电路.你要先把信号接着,就是连电脑.你那指示灯的状态是正常的.开机无信号,进入待机装态.
接电脑后如果指示灯绿色.主板一般不会有问题.你开机用你的表量一下背光升压没?先把表笔接在上面再开机.看看有电压没?如果灯条坏了.会保护的.等你再量就没有了.如果升到40-50V左右.再回来.有可能灯条坏了.看看屏那边的接口.有没有脱了.我说的是屏上的,仔细看看.如果没有升就要看主板信号过去没.这你要量一下电压才知道的.
     好运!!!

374.25 KB, 下載次數: 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修机器.我会看看负责背光的电路.你要先把信号接着,就是连电脑.你那指示灯的状态是正常的.开机无信 ...

謝謝!按您的方法試試先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