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V线路布线

楼主(2018-06-30):
很早以前就有过这种想法,所以最近就买材料施工了,看图吧,如果有不太妥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A:
三芯白扁線?  第一次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芯白扁線?  第一次見到!

這像是在大陸地方,
台灣不是110V,
主旨卻是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芯白扁線?  第一次見到!

电线是网购的,日本进口,不过我们大陆也有三芯的,但是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像是在大陸地方,
台灣不是110V,
主旨卻是120V.

我本打算布置110V,没想到变压器输出是120V

楼主:
试了下,电脑用120V,启动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电脑用120V,启动成功!

為什麼要經過變壓器 變壓成 110V or 120V  輸出給電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