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三洋SW-9200V電腦版故障.

楼主(2018-06-30):
昨晚洗衣時.忽然無預警的洗衣機不動了.
面板無任何反應.只有蜂鳴器的BB聲.
爬了一下網.應該是面板關係.
因為是晚上.所以今早才處理.
拆下面板.發現面板封膠有兩處溶解.
可能是這兩個零件故障.
一個應該是啟動繼電器嗎?
另一個是電阻?
因為有封膠的關係.所以看不出規格.
請問這電阻是甚麼規格呢?

型號

型號

有兩處

有兩處

電阻

電阻

繼電器?

繼電器?

网友A:
Z03不是電阻,是稽納二極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Z03不是電阻,是稽納二極體 !

所以這是因為稽納二極體故障高溫導致?
這零件好找嗎?
是甚麼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是因為稽納二極體故障高溫導致?
這零件好找嗎?
是甚麼規格?

有確定這顆故障嗎?

网友:
那是稽納二極體

网友B:
有可能稽納二極體前面那個三隻腳穩壓IC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這是因為稽納二極體故障高溫導致?
這零件好找嗎?
是甚麼規格?

先量一下二極體是否只有單向導通?如果是,就正常 !
我覺得應該是Q1掛了才對,必須解焊下來才能量測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稽納二極體前面那個三隻腳穩壓IC壞了

剛剛看了一下.沒發現規格編號.
不知這是甚麼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二極體是否只有單向導通?如果是,就正常 !
我覺得應該是Q1掛了才對,必須解焊下來才能量測好壞 ...

Q1應該是穩壓IC吧?
看腳位那邊的封膠都溶解光了.
應該是這個掛掉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Q1應該是穩壓IC吧?
看腳位那邊的封膠都溶解光了.
應該是這個掛掉沒錯.

那就試著把它附近的防水膠刮除,看型號絲印到沒屋頂輸入搜尋買回來試著換看看 ! (二極體確定是單向導通好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沒發現規格編號.
不知這是甚麼規格.

應該有,你把防水膠移除,或是看板子上面線路拍來看一下

网友:
20年的洗衣機,防水膠溶解不奇怪,不代表該區零件異常
請先檢測電源及啟動按鍵是否正常

网友:
建議換一台吧~
不然到時候防水膠流的滿地都是~
很難清理~

楼主:
原本電源按鍵按下後會有B聲.沒任何燈號.
但按鍵因為鏽蝕.所以拆下換新.
一併將電容和穩壓ic換新..結果悲劇.完全沒任何反應.連B聲也沒了.
索性放棄.想說也用20年了.
今天已訂一台新洗衣機.
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電源按鍵按下後會有B聲.沒任何燈號.
但按鍵因為鏽蝕.所以拆下換新.
一併將電容和穩壓ic換新..結果悲劇. ...

可以換新的!這台當研究學習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