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oneer PD-F1039 光碟式卡拉OK 伴唱機

楼主(2018-06-30):
這台裡面有300片原本購機附的伴唱光碟片,每首歌的背景或人物都不一樣,不是像很多卡拉OK 的背景永遠只有那幾個,只是有點會挑片,可自行更換光碟,有興趣的自行標回去修。
結標時間:2018/ 7/ 3  21:00結標
競標規則:價高者得,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這台一定要自取,郵寄的話那300片光碟就全部跳出來了,沒辦法自取的請不要下標。

网友A:
自動換片卡拉OK 已前是貴森森
不知有沒歌本
不然光那300片光碟歌曲 要從新編排歌本 不容易啊
1片約12首歌 就有3600首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動換片卡拉OK 已前是貴森森
不知有沒歌本
不然光那300片光碟歌曲 要從新編排歌本 不容易啊

有歌本

网友B:
好東西,參與一下,10酷幣。

网友:
路過,留給有需要的人

网友C:
所以這個只是會挑片?
一定要自取的話不知道大大住在哪?
如果太遠就不標了
有點印象好像是在中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個只是會挑片?
一定要自取的話不知道大大住在哪?
如果太遠就不標了

這一台上星期才汰換下來,聽這台的原主說之前有些會挑片。
在台中市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東西,參與一下,10酷幣。

恭喜你!請轉酷幣給我後,與烏骨雞學姐聯絡自取事宜。

网友B:
感謝,能否請教,迪爵機車前座是否可以放的下?如果可以,天氣晴朗時我騎機車去載,如果不行,我在想看看能否請人帶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能否請教,迪爵機車前座是否可以放的下?如果可以,天氣晴朗時我騎機車去載,如果不行,我在想看看能 ...

網路上找的資料
尺寸:寬42cm*深42.5cm*高19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能否請教,迪爵機車前座是否可以放的下?如果可以,天氣晴朗時我騎機車去載,如果不行,我在想看看能 ...

我只能說應該用汽車載,不然CD很容易跳離位置,要來之前請跟烏骨雞學姐聯絡時間。

网友B:
如果將CD全數取出,因為要麻煩別人總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將CD全數取出,因為要麻煩別人總是不好意思。

你載回後再自己慢慢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載回後再自己慢慢排

那就麻煩您先將CD取出,我回來在慢慢排上去,只要天氣預報晴朗不會下雨,我就去您那兒拿,只是學姊還沒回我您那兒的地址,麻煩您再請她通知我,我去之前會在先告知預計會到的時間,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麻煩您先將CD取出,我回來在慢慢排上去,只要天氣預報晴朗不會下雨,我就去您那兒拿,只是學姊還沒回 ...

我沒有要取出,我的意思是你直接載回去,有跳出你再自己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沒有要取出,我的意思是你直接載回去,有跳出你再自己排。

原則上我是會騎機車去,就當作郊遊踏青,以前在梧棲工作時周六也都是騎車回朴子,周日在上去,只是已經是大約30年前的事了,如今可在回味一下也是不錯的感覺。

网友:
代替 ㄚ三哥 回覆
東西 已取
再擇日送朴子

网友:
感謝您的大力幫忙,還讓朋友幫送到小弟所在的地方,不勝感激。

网友B:
感謝WISH大大的出標,在SA2086與他朋友的幫忙下,昨日下午已經拿到點歌機,回來後上電測試,基本功能都是完好的,我們先來看一下照片吧。

果然如WISH大所說,光碟片很容易脫離原來的位置,因為它是只有垂直的放在一個溝槽內,沒有其他的固定裝置,所以回來後,將光碟片先完全取出,稍加整理後將按照位置一一放回,光是這個動作就花了將近4小時。

測試播放時並沒有感覺有挑片的情形,只是較早期的機子可能動作有點慢,唯一的缺點就是右邊的按鍵有點接觸不良,選片的旋鈕只能往後選擇,可能裡面有磨損,不管往右或是往左轉動數字都是後退,不過將播放模式設定在一般時,遙控器可以直接設定數字,所以這點問題也可以忽略,等天氣好點再到嘉義買按鍵來更換,不過捏......,因為要拆按鍵的電路板還要將光碟片取出(光碟片檔到螺絲位置)光是想到排光碟片我就頭大了,還是讓我在想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謝WISH大大的出標,在SA2086與他朋友的幫忙下,昨日下午已經拿到點歌機,回來後上電測試,基本功能都是完 ...

光碟式卡拉OK播放機
那光碟片的重量就不輕了
最怕那光碟片轉盤出問題 還好沒事

目前光碟片順序已對 按照順序拿出排列 要在排回去會比光碟片跳離的時間還快 (不怕  不怕)
排回時要從前面一處開始排 利用轉盤的轉動去排列 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碟式卡拉OK播放機
那光碟片的重量就不輕了
最怕那光碟片轉盤出問題 還好沒事

這種應該算是第二代的卡拉OK機,第一代是那種MIDI音樂配上固定背景的,後來就有硬碟式的DAT檔(在朋友的回收場撿過奄奄一息的硬碟,救回一些檔案),換歌的速度就比較快,這台既然放光碟片沒有問題,拿來當播放機用也不錯,可以連續300片播放下去。有時間就修,沒修也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