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塑膠鋼棒鈍了要怎麼磨?

楼主(2018-06-30):
之前有買兩隻拆殼用的塑膠鋼棒
但是最近發現鈍了~
不知道要怎麼將頭再磨尖?
要用什麼工具呢?

网友A:
美工刀切的下去嗎?
甘蔗刀?

网友:
砂紙慢慢磨...

网友:
需用砂輪片或砂輪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工刀切的下去嗎?
甘蔗刀?

我有那種大把切電線皮用的電纜刀是可以削啦~
但是不見得削的尖~
更重要的是這種刀實際上很危險~
之前有過一不小心削掉一塊皮~
手上包了半個月才算好~
所以現在拿這種電纜刀切東西的時候手上都會戴防切割手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那種大把切電線皮用的電纜刀是可以削啦~
但是不見得削的尖~
更重要的是這種刀實際上很危險~

用刀要小心,用砂輪機也要小心,看樣子,你只能用砂輪紙慢慢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刀要小心,用砂輪機也要小心,看樣子,你只能用砂輪紙慢慢磨了,

沒那麼辛苦要用砂紙啦
我自己有手持式砂輪機
親戚工廠有桌上型砂輪機~
只是擔心磨不平均而已~
話說現在拍賣好像已經撤下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那麼辛苦要用砂紙啦
我自己有手持式砂輪機
親戚工廠有桌上型砂輪機~

換別家買新的,
不然換別種工具...

网友:
如果單純用來拆機的話感覺應該不需要太平整?
只是拿手持砂輪機磨這種小東西真的太危險了 為了一小根棒噴出去就是一根手指頭不值得~

請問它的材質具體是什麼呢?通常塑膠用砂紙磨磨頂多花多一點時間,看起來只是多了一些毛邊應該是幾分鐘就能完成
如果要切的話建議可以用木工小刀,手指擺對位置就很安全

网友:
用粗砂布磨很快

网友C:
什麼都不必準備。
找塊有點粗糙又不是很粗糙的地面or牆面,末端斜抵住,開始來回擼~

网友:
固定戳刀,磨繡花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麼都不必準備。
找塊有點粗糙又不是很粗糙的地面or牆面,末端斜抵住,開始來回擼~ ...

美劇跟電影裏的牙刷都是這樣磿的...我是電視兒童...

网友:
有一種機器叫砂輪機

网友D:
你買的直徑尺寸是多少MM的塑膠鋼棒?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買的直徑尺寸是多少MM的塑膠鋼棒?

那時候買的應該是直徑10mm

网友:
用砂輪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