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N460顯示卡

楼主(2018-06-30):
出最高標者得標為原則
結標時間:2018/7/6  21:00 截止。
競標規則: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運費: 7-11交貨便$70元
每5酷幣為一單位
起始價:酷幣+300元現金(不含運費)

此塊顯卡需要雙6PIN電源,請先確定power瓦數夠
顯示卡都有先測試可進入系統,標回去如不能用請自理,不退不換不保固,無法接受者請不要下標

外觀

內容顯示

GPU-Z

FurMark測試

補充內容 (2018-7-6 06:56 PM):
剛剛在做出貨測試,燒機時有點問題固無法出貨,這標算流標

网友:
搶頭香,衝人氣

网友:
這一張猛喔~~~~~

网友:
酷幣快沒有...純

楼主:
各位前輩路過也喊個價

网友:
這塊卡喊一次就差不多行情價了

网友A:
沒人要啊,那我來
20酷幣

网友B:
電腦脫離太久有點陌生了

請問我這個power可以用嗎?兩年前買才差不多半價而已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52686690

主機板是775系列(ASUS P5QL-E主機板),cpu是E8400,DDR2-800 2G*2
目前用微星R5670-PMD1G顯示卡,遊戲只能玩些3D小品

這樣配備能裝這個顯示卡嗎? 會好很多嗎?謝謝!

楼主:
顯示卡是比你目前用的這張還好 但是你的power我不敢保證因為沒看過的品牌 要跑遊戲最重要的就是CPU顯示卡跟記憶體三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腦脫離太久有點陌生了

請問我這個power可以用嗎?兩年前買才差不多半價而已

顯示卡是比你目前用的這張還好 但是你的power我不敢保證因為沒看過的品牌 要跑遊戲最重要的就是CPU顯示卡跟記憶體三樣,電腦的power也很重要,如果瓦數不足或供電不穩主機板容易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顯示卡是比你目前用的這張還好 但是你的power我不敢保證因為沒看過的品牌 要跑遊戲最重要的就是CPU顯示卡 ...

瓦數應該是夠
但這句:此塊顯卡需要雙6PIN電源

而我這個power的線材規格是這樣
這樣表示我只有單6PIN電源,是少一組電源是嗎?

网友C:
這張看似短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瓦數應該是夠
但這句:此塊顯卡需要雙6PIN電源

可以找一條轉接線,最好是兩個大4pin轉一個6pin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張看似短擋板!

高階顯卡還沒看過短擋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找一條轉接線,最好是兩個大4pin轉一個6pin

已經接硬碟和光碟機,沒空的

我放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階顯卡還沒看過短擋板的

顯示卡尺寸(MM)  200.61x110.1x38

网友:
兩個6Pin,只接一個,應該是可以跑吧?只要線夠粗,電流供應足夠了,主機板CPU的供電,也有8Pin,只接4Pin一樣跑的嚇嚇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人要啊,那我來
20酷幣

大大sorry: msi n460這塊顯卡剛又測試稍有問題,換550ti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sorry: msi n460這塊顯卡剛又測試稍有問題,換550ti可以嗎

那就流標好了,本想說460就標來玩看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流標好了,本想說460就標來玩看看說.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