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VH4246 背光亮3秒即關閉

楼主(2018-07-01):
BenQ VH4246 背光亮3秒即關閉,指示燈轉紅燈閃爍,量測電源板電壓正常,拔除高壓及邏輯板測試狀況依舊,問題點就屬主機板莫屬囉~原來是主機板問題困擾著,手頭上無此機板良品可測試,網路主機板買不下手,想說好像手頭上還有主機板廢板,在廢板拆了程序換上竟然露出了光芒背光不滅了~

每次排版都蠻困擾的,排版順序全部顛倒,不知如何修改,還請板上大大指導一下,謝謝.

今日老主角VH4246

今日老主角VH4246

電源板電容依舊健康

電源板電容依舊健康

邏輯板

邏輯板

高壓板

高壓板

非常搶手缺貨的主機板

非常搶手缺貨的主機板

謝謝指教

謝謝指教

1.4 KB, 下載次數: 56

网友A:
  J 大大:資源回塲300元撿到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J 大大:資源回塲300元撿到寶

y大大:不管什麼物件只要能修好都是寶喔~

网友B:
恭喜jason5553兄完修.
我不太了解你講的意思, 我將你的話重講一遍, 請問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這樣:
 (1) BenQ VH4246液晶電視的問題為背光亮3秒即關閉,指示燈轉紅燈閃爍
    (2)經量測電源板, 高壓板, 邏輯板皆正常, 推論應該是主板出問題.
   (3)一直查主板哪裡出問題, 但查不出來.
   (4)手上剛好有同型號電視的廢棄主板
   (5)將廢棄主板上的程序IC解焊並移植過來, 液晶電視就修好了
謝謝.

另外, jason5553兄所說, 圖片無法事後調整順序一事, 我也跟你面臨相同的問題, 希望網上先進能教教圖片事後調整順序的方法. 謝謝.

网友C:
"每次排版都蠻困擾的,排版順序全部顛倒"

請點選擇檔案上傳,
全部選擇完後,

再點選 第一張圖片,
按enter,(產生空白)

再點選 第二張圖片,
按enter,(產生空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排版都蠻困擾的,排版順序全部顛倒"

請點選擇檔案上傳,

感謝仙姑姐說明下次發文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jason5553兄完修.
我不太了解你講的意思, 我將你的話重講一遍, 請問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這樣:
 (1) Be ...

Joe大大:不好意思讓你重新解釋一遍,就如你所說這樣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y大大:不管什麼物件只要能修好都是寶喔~

  J大: 某日經過永安北路資源收回塲,看見兩台故障電視 (42.32吋)各賣300元......

  42吋太大機車戴不下,只好選32吋戴回來等有空再來修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每次排版都蠻困擾的,排版順序全部顛倒"

請點選擇檔案上傳,

仙蒂姐 (空白) sandy寄啊 (空白) 如此這般??

我承認我來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Joe大大:不好意思讓你重新解釋一遍,就如你所說這樣完修。

感謝jason5553兄的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仙蒂姐 (空白) sandy寄啊 (空白) 如此這般??

我承認我來亂的~~

网友:
所以這是程序問題...換上就正常了
  恭喜完修............

网友E:
請教樓主這顆程序ic是甚麼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樓有詳細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老大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樓主這顆程序ic是甚麼編號?

康大:IC編號24C128,這顆不知道可以用空白的嗎?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