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冰水主機的容量控制如何使用操作

楼主(2018-07-01):
有人操作過這種古老面板嗎.
這是螺旋式壓縮機的加洩載控制器要如何使用.有中文使用說明嗎.

网友:
網海中的隻字片語
看能否拼湊出所需資訊
還要參考冷凍控制雙壓開關相關控制知識

Danfoss EKC 30 數據規格表

製冷空調系統的常用控制方法

1, 開關型控制

比如使用單台定速壓縮機的單個蒸發器的製冷系統,根據該蒸發器對應的使用側溫度信號來計算負荷,控制壓縮機的起停,當溫度達到目標值+2以上,並連續維持一 定的時間, 壓縮機開機, 當溫度降低到目標值-2以下,並連續維持一定的時間,則壓縮機停機。

這種方法廣泛應用在大量的家用製冷空調設備和中小型的簡單製冷設備中,用來作為負荷控制的一種方法, 比這個稍微複雜一點的是多個輸入溫度值或者電磁閥的開關信號連鎖等等,一旦達到條件,輸出信號執行數字量通關輸出,來起停壓縮機或者風扇水泵。

這種控制方法的優點是簡單可靠,一般不會有產生系統風險的可能,缺點是受控變數波動較大,不能達到精確控制,滿足不了舒適度的要求,甚至為了避免壓縮機的頻繁起停和信號的偶然跳躍誤差,需要加入計時器,強制壓縮機在達到負荷要求之後,繼續過度輸出。

比如上方右圖所示,並聯定速壓縮機的控制方案中,理論上負荷50%以上啟動2台壓縮機, 50%以下,僅1台壓縮機啟動,實際上為了避免壓縮機的頻繁起停,在邏輯上可能需要定義負荷達到65%以上才載入另外1台壓縮機,負荷降低到35%以下才減載其中1台壓縮機。

网友:
另外老外的討論文中
有人提到 Danfoss EKC-30 控制器類似  Manik Engineers 的 FKD-40A
FKD-40A廣泛的被冰水機製造廠選用搭配

(如 KPC-Howdon, Alfa-Laval, Stal, Dunham Bush, APV- J & E Hall, KG Khosla, Sabroe, Cooling Systems CSI)

這FKD-40A也可當線索找看看

楼主:
我在研究看看這幾個旋紐各是何種功能

楼主:
這是我目前所想到的操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