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kronix TDS220示波器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8-07-01):
到手時無法開機
聽前主人說原本是可以開的只是畫面異常
已經放很久了結果到我手上連畫面都沒有

↓機器面板

↓先上功率表好像沒有做功

↓只好拆機,內部構造

↓送電測量橋整有過電

↓測量2次測

↓所以問題應該在1次測,測量小C(22UF/35V)
  發現電壓會亂飄

↓所以小C先拆,量拆下來的小C

↓量新品小C

↓換上小C後秒開,不過真的畫面異常也

↓換下來的零件

看來要研究一下怎麼換膜了

网友A:
換膜,我只知道,很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膜,我只知道,很臭,

問題是膜還不知道要去哪生

网友:
沒屋頂,有,我是覺得貼的過程,問題比較大,因為,我沒有貼過,

网友:
恭喜樓主賺到一台泰克,這可不是常人會有的機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問題是膜還不知道要去哪生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液晶面板的偏光膜可不可以代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液晶面板的偏光膜可不可以代用?

應該不行,有分彩色和單色,角度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行,有分彩色和單色,角度問題,

單色跟彩色差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角度不是問題,只要偏光片大一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液晶面板的偏光膜可不可以代用?

我正想測試用液晶面板的膜來試
試的結果在跟大家報告
問題要知道角度
還有膜要跟誰買

老大那邊有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正想測試用液晶面板的膜來試
試的結果在跟大家報告
問題要知道角度

您有破板的lcd嗎,撕一塊下來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想測試用液晶面板的膜來試
試的結果在跟大家報告
問題要知道角度

這下你問對人了!你問一下烏骨雞學姐,如果還沒有賣完,內、外偏光片各送一片給你了,這是15吋用的,剪下來至少可以貼好幾台吧!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16-1-1.html

運費你再問烏骨雞學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有破板的lcd嗎,撕一塊下來對就知道了

應該有
問題是破的我也不知道幾度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下你問對人了!你問一下烏骨雞學姐,如果還沒有賣完,內、外偏光片各送一片給你了,這是15吋用的,剪下 ...

好喔~我順便可以買一些零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有
問題是破的我也不知道幾度阿

整片撕下來,對上去再轉動角度看看是否會出現清晰影像,角度問題是針對大尺寸lcd而言,小尺寸lcd只要把大張偏光片轉到合適角度再描下需要範圍剪下貼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片撕下來,對上去再轉動角度看看是否會出現清晰影像,角度問題是針對大尺寸lcd而言,小尺寸lcd只要把大 ...

看過很多前輩的文章不過還是霧薩薩

反正就是轉轉看就對了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液晶面板的偏光膜可不可以代用?

可以,
只是角度不同字體變藍或變黃,變藍還ok,變黃不好看
第一次貼成黃色,後來換角度重貼成藍色

网友D:
我有換過幾台儀器的螢幕偏光膜有一點小小心得。
單色與彩色偏光膜的確有差異,彩色偏光膜貼在單色液晶上會偏色要自己旋轉角度找出清晰與顏色的折衷點,但還是沒有單色偏光膜來的好。
網拍有賣裁好給 TDS 系列用的比較貴但還是用普通彩色液晶用的偏光膜去裁的所以貼好會變藍色字而不是原來灰黑色的那麼清晰。
單色偏光膜可以去網拍找機車儀表偏光膜來貼,要找裁切成 20x20cm 的才夠貼。

下偏光膜也有學問,可以先看原來的螢幕背面的偏光膜式不是銀底的,銀底反射偏光膜類似鋁箔貼紙用來將外界的自然光反射回去而不必依賴底部的發光板光源。
可以先用手電筒從背面往上照在沒有撕偏光膜前約略估計透光率是多少,我的經驗是三用電表螢幕沒有背光的用 90% 銀底,示波器這種有背光的用 50% 銀底。
這片下偏光膜也是跟電視液晶螢幕偏光膜不一樣,電視液晶螢幕上下偏光膜都是相同材質的只是貼的角度不同。

撕偏光膜清殘膠可用丙酮與刮刀,丙酮比酒精溶解力好但還是要配合刮刀將厚厚的殘膠趁軟化時趕快刮除,最後再用丙酮擦洗乾淨。
貼偏光膜時跟貼汽車隔熱紙一樣先噴點肥皂泡沫(洗碗精也可),泡沫要細小且均勻就可貼上偏光膜,再用刮刀將中間水分與泡沫從中心向四周推開,邊緣擦乾靜置半天後就能用了。

單色液晶用的上下偏光膜用的人少比較難找要多花一點時間去搜尋。

网友E:
面板拆了就順便把面板上那幾顆小電容也換一換吧,不然下次還要再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換過幾台儀器的螢幕偏光膜有一點小小心得。
單色與彩色偏光膜的確有差異,彩色偏光膜貼在單色液晶上會 ...

請教一下
上下膜哪個內那個是外阿
下模是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上下膜哪個內那個是外阿
下模是內嗎

上膜就是你看的到也摸的到的外膜,下膜也就是內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沒有人試過液晶面板的偏光膜可不可以代用?

可以 我換過很多台 只是 顏色 不是原廠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面板拆了就順便把面板上那幾顆小電容也換一換吧,不然下次還要再拆一次

恩恩 面板的 3顆 小C 時間到囉 就會 GG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 我換過很多台 只是 顏色 不是原廠色

我應該來找"相關有力人士"拿單色的偏光膜來給烏骨雞學姐賣........,這樣她比較不會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應該來找"相關有力人士"拿單色的偏光膜來給烏骨雞學姐賣........,這樣她比較不會管我

換好了
不過面板好像是壞的

楼主:
報告ciko.ciko老師已經訂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直接買一塊LCD.https://s.taobao.com/search?q=TDS220+LCD&imgfile=&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 ...

報告ciko.ciko老師已經訂一片了

网友H:
請教阿勇大, 這類故障儀器買賣資訊
都是去哪翻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教阿勇大, 這類故障儀器買賣資訊
都是去哪翻到的...

報告SIMON1016大
這台是女王公司淘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SIMON1016大
這台是女王公司淘汰的

喔~喔~
我得去巡是我的牧馬場看看  有沒有電子公司上班的...

楼主:
換面板+壞到旋鈕補齊
面板約1000元
旋鈕1顆25元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換面板+壞到旋鈕補齊
面板約1000元
旋鈕1顆25元左右

請教

原本開版大說的偏光膜更換方案
最後以換新面板方式取代,箇中原因是 ...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教

原本開版大說的偏光膜更換方案

請看24樓
換好膜後變那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面板+壞到旋鈕補齊
面板約1000元
旋鈕1顆25元左右

恭喜完修
這樣賺到一台泰克,要不要順便簽一支大家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這樣賺到一台泰克,要不要順便簽一支大家樂

我簽過大樂透
買了2注有12個號碼
結果1支都沒中也
這樣是不是也算運氣好~嘿嘿

网友(2018-07-31):
恭喜完修,Tek示波器是值得信賴的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台tds210 換過膜. 變成暖色了. 有空再把燈管也改成led , 可能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