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B580無觸發

楼主(2018-07-02):
問題描述:用到一半就突然關機再也都無法過電,指示燈不亮
用電表單獨測量變壓器輸出為20V正常,不過接上筆電後測量為0V並且變壓器有規律的茲茲叫
目視主機板外觀無異樣,用摸的發現有一顆晶片4407A發燙,是否換新還是另有故障因子?

會發熱的地方

會發熱的地方

网友A:
當然有發燙的地方就是有問題 先將零件拆下來測量如有短路最好上下管一起換  在測量後端是否還有短路
請問板子上面板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有發燙的地方就是有問題 先將零件拆下來測量如有短路最好上下管一起換  在測量後端是否還有短路
請問板 ...

剛剛查看型號如下
F5101   1.1A/6V

主機板型號

主機板型號

网友B:
您好:
PU3801 發燙表示迴路電流過大,尤其是短路!
故取下PU3801 用電表量測是否有短路!
最好斷開前後級迴路測量比較容易找出故障點!
故障應是電容 MOS  PWMIC 這些元件
電路如下

PU3801

PU38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PU3801 發燙表示迴路電流過大,尤其是短路!
故取下PU3801 用電表量測是否有短路!

已找到相關的線路圖,我是新手
謝謝給我指引方向

楼主:
剛剛用表量測發現MOSFET PU4001、PU4002的S腳接地是否不正常呢
手邊剛好有拔下來的AO4427是否可取代AO4407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用表量測發現MOSFET PU4001、PU4002的S腳接地是否不正常呢
手邊剛好有拔下來的AO4427是否可取代AO4407 ...

AO4427 30V 12.5A 30V P-Channel MOSFET
AO4407 30V 12A  30V P-Channel MOSFET

楼主:
抱歉之前手機上傳圖片解析度差
重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之前手機上傳圖片解析度差
重傳

如何測量
http://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4407.pdf
D G S
兩個可以替換

楼主:
把PU3807拔下來量測為正常,之後換上AO4427上電一樣發燙,看來短路原因不是這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PU3807拔下來量測為正常,之後換上AO4427上電一樣發燙,看來短路原因不是這裡 ...

PU4001有拆下測量嗎

楼主:
PU4001.PU4002也要拆下測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PU4001.PU4002也要拆下測量嗎?

現在要看是保護隔離這邊問題還是公共端AD+的問題 拆下後可測量19V是否出來了 如出來了就是公共端這邊的問題 先拆PU4001 下去測

楼主:
拆下PU4001後上電量測已經量到20V型,看來是公共端方面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PU4001後上電量測已經量到20V型,看來是公共端方面問題

可以用燒機法下去找故障點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