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請問這種接頭正式名稱

楼主(2018-07-02):
影像傳輸用的,請問正確的名稱(規格)是?

网友A:
SFF-8470 connector 或 CX4 connecto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FF-8470 connector 或 CX4 connector

前輩太厲害了~~~無所不知

网友:
  也稱作 "InfiniBand connector".

  主要應用於 "序列式SCSI (常見於資料存取周邊設備上)" 及高效電腦高速網路通訊. 也用作伺服器與儲存系統之間的鏈結.

  影像傳輸較少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輩太厲害了~~~無所不知

蔡大, 您又在搞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