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住家大樓外鑽孔裝攝影機只要管委會同意就可以嗎?

楼主(2018-07-02):
如題....想請教有相關經驗的人....還沒問管委會

正常要在大門外裝監設器,要鑽孔....只要管委會同意就好了對嗎?

還是要知會鄰居? 我在想要是鑽孔後之後撒下來,鑽孔的地方要恢復原狀嗎? 還是平常都有繳管理費了,算是公共的修膳費用? (其實不曉得要怎麼恢復原狀XD)

网友A:
並不知你要恢復原狀之處,是何材質
如果是水泥牆壁補水泥後油漆.(問題應該不會如此簡單)

如果是瓷磚或大理石我建議3M的泡棉膠固定
攝影機底部面積太小的話
可以使用木板加大表面積
將監視器鎖在木板上
再使用泡棉膠黏上牆壁
就沒有回復原狀的困擾了
重點是你可能要再說清楚實際狀況

网友B:
大樓住戶公設尤其牽涉隱私權,不會同意,除非是整層仍須同意。
商辦大樓公設私裝較有可能,需管委會同意且是承租戶或私有戶有利益(管理費)才可。
正常公設部分大樓各層重要出入口會有裝設監視器。
不論私有戶或承租戶公設部分皆須管委會同意,如同意正常皆須回復原狀,以合約為準。
最主要是公私之分維護分界點。
不論是否公設修繕施工,牽涉公設(包括經過)重點會跟樓上大財主tsai5371 索取清潔費維護費與保證金n_167|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樓住戶公設尤其牽涉隱私權,不會同意,除非是整層仍須同意。
商辦大樓公設私裝較有可能,需管委會同意且 ...

wkm前輩
就是要找我麻煩
菜菜甚麼都有就是沒錢
管委會也是很多種
別嚇死菜菜了
我當過一次貧民區主委
還是可以定內規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km前輩
就是要找我麻煩
菜菜甚麼都有就是沒錢

tsai5371 財主
你是說蚊大嗎!改稱大地主n_1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樓住戶公設尤其牽涉隱私權,不會同意,除非是整層仍須同意。
商辦大樓公設私裝較有可能,需管委會同意且 ...

"重點會跟樓上大財主tsai5371 索取清潔費維護費與保證金"

???

网友:
大樓規定都不相同~~
直接問管委會比較快~~

网友C:
如果是人為鑽洞拆下後應該自行補,不能用平常所繳交的管理費來要求管委會修補,不然每戶每個月都鑽一個洞要求管委會補,管委會會補不完,且所繳交的管理費是用在大樓公共區域自然天災損壞修繕,並不能用來人為損壞修繕,鑽洞後拆下如果是小洞用油漆店賣的補土補起來就很美了,大的洞就要水泥補一次再上補土在補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並不知你要恢復原狀之處,是何材質
如果是水泥牆壁補水泥後油漆.(問題應該不會如此簡單)

幫朋友代問,有機會問到詳細情況再來公布

不過tsai5371大大的建議是靠膠來支撐,穩定嗎?
會不會過一陣子膠撐不住然後攝影機連支架就掉下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幫朋友代問,有機會問到詳細情況再來公布

不過tsai5371大大的建議是靠膠來支撐,穩定嗎?

室內攝影機大概都是塑料重量有限
而且我有建議必須加大底部表面積(有時要拆下好像還不是很容易)
因有些客人偶而會要求小弟不在牆壁打釘固定物品
小弟常使用這方法 還沒掉下來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樓住戶公設尤其牽涉隱私權,不會同意,除非是整層仍須同意。
商辦大樓公設私裝較有可能,需管委會同意且 ...

原來如此,明白了,社區就是要知道那種眉角禮節,學習了

网友:
leimi大所謂的"大門"是指住戶自家門口嗎!?
如果住戶要在大門裝監視器,個人覺得管委會不會同意,左鄰右舍也不會同意....因為進出經過要被監視器錄像,誰要啊(這牽涉到個人隱私)!?...管委會要是同意,左鄰右舍每天向管委會抗議,管委會煩都煩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人為鑽洞拆下後應該自行補,不能用平常所繳交的管理費來要求管委會修補,不然每戶每個月都鑽一個洞要 ...

了解了,Dave大大,很精闢

人生最大的挑戰不是自己,而是....溝通 X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幫朋友代問,有機會問到詳細情況再來公布

不過tsai5371大大的建議是靠膠來支撐,穩定嗎?

用3M VHB膠布,記得表面擦乾淨

网友E:
請問不能在自家屋簷下裝半球形外罩機種嗎,這樣比較不會有爭議性,除非監視範圍已超出自家門口區域

网友F:
我個人的看法是, 像先進說的, 用木板做底, 用矽利康黏起來, 再把攝影機固定, 就可以不用鑽孔, 要拆也很方便
有先進提到大公小公,
大公要裝也就是大樓的大門, 要經過管委會同意, 因為有個人隱私問題, 通常不會同意
小公也就是電梯間, 最好只能照到自家門口, 順便用手機拍畫面, 知會一下鄰居, 小公通常可以自行決定, 因為小公有一部份是你的產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M VHB膠布,記得表面擦乾淨

真的那麼強,那我要建議朋友試一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不能在自家屋簷下裝半球形外罩機種嗎,這樣比較不會有爭議性,除非監視範圍已超出自家門口區域 ...

嗯,因為.....目前市面上看到像大大說的,都滿貴的,

我朋友買usb供電那種,3千摳有找,然後打算安裝在門外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個人的看法是, 像先進說的, 用木板做底, 用矽利康黏起來, 再把攝影機固定, 就可以不用鑽孔, 要拆也很方便 ...

原來有大小公的分別,受教弓,要筆記起來

保險起見,有打電話問工程的,攝影機裝在門外,如何透過電鈴接電,安裝怎麼收費

廠商回答說:不含額外線材,施工架設2千2台幣

電鈴是否能共電,會查電鈴輸出是否交流110V,反之會從室內接線(和客人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