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緯GPC-3030D 可調電源供應器 第一台維修實例 Part II

楼主(2018-07-02):
前天把上次生鏽的底版拿去給leo.rain 幫忙解決,今天下午去拿回時已經噴好漆了,他也不是在做噴漆業,有做應該就可以了。

上次的問題是有些短路,大家在維修這類問題時,應該是要朝當某電路或零組件有短路時,它所能夠影響到多大的電流?
例如,一個像2SC458的小電體,它能夠造成的電流通常不大(我是說通常),上一篇我看已經造成燈泡的亮度時,我原本懷疑是2N3055功率級的問題,所以我先把MASTER 通往2N3055的插座拔掉,給果燈泡就變成微微亮而已,心裡想找到問題點了,但是我測量2N3055卻沒有發現故障,這下就比較奇怪了。

這台GPC-3030D電源供應器有三組輸出,其中兩組是0~30V 0~3A可調,另外還有一個固定的5V 輸出,前者每一組用2個2N3055擔任,後者是用1個2N3055擔任,其實有經驗的會員都知道,要用1個2N3055 輸出3A是比較嚴苛的,而且還是與其它兩組共用散熱器。
那要從那裡開始查呢?我說過很多次了,我的經驗都是從簡單的開始查,所以我從5V 輸出這組開始,以下照片就是5V 輸出的插座。

下圖是它的背面。

追一下電路板的銅箔走向,原來它是達靈頓電路組成。

在電路板上測量一下似乎有異狀,還是拆下來量一下,原來是2N3055是與2SD880組成達靈頓接續電路。

用三電電表量一下,發現2SD880 它的C-E極有漏電。
還記得嗎?電晶體的C-E極不管電表的是紅、黑棒怎麼量,這兩腳是不會導通的才正常。

2SD880 我這邊的廢板很常見,找一個良品焊上,也是要用烏骨雞學姐的固品電路板清潔劑洗掉焊油。

裝上6A 保險絲開機看看,果然可以正常開機了,MASTER 及SLAVE也可以隨意調整電壓。

測試短路輸出,MASTER 及SLAVE 也可以調整限流。

測試TRACKING 也是正常。

再測試一下5V 輸出也正常了。

原本還要把專炸元件給我的旋鈕及按鍵帽裝上,不過還沒找到開關,所以只能先做到這裡,其它的就等買到開關後再慢慢補上了。

希望這篇維修實例可以對大家以後維修相關電路有幫助,痞酷網上個月廣......告業績不理想,流量並沒有下降,但是點的人很少,新註冊會員很多,如果痞酷網對你有幫助,希望也能在上來論壇時幫忙點閱。謝謝。

网友:
請問,短路測試,要接 + -,如果接 + GND ,行嗎?

网友:
wish大也開始有置入性行銷了.......

(學姐賣的洗板水)

wish大出手,連達林頓電路這專業術語都說出來了!

网友A:
說到開關  我昨天在我附近的材料店好像有找到的很類似的

网友:
熱心的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到開關  我昨天在我附近的材料店好像有找到的很類似的

謝謝!請問這一個開關是多少A的?
還有就是最後一個旋鈕有找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這一個開關是多少A的?
還有就是最後一個旋鈕有找到嗎?

4A的

有找到

楼主:
開關我是找5A的,我只在台中的電子材料行找到一個,請問這個4A的開關是在你附近材料行看到的嗎?一個多少錢?
那台GPC-3030D 烏骨雞學姐說已經有會員要買了,所以旋鈕馬上要用,想請你先把旋鈕寄出,並請留站內訊息給我你的帳號,我請烏骨雞學姐匯運費給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關我是找5A的,我只在台中的電子材料行找到一個,請問這個4A的開關是在你附近材料行看到的嗎?一個多少 ...

可以

開關不用錢  你試試看合不合

寄送今日我看看有沒有類似當日配那種
不行就是等到下禮拜

网友B:
很久沒見w 大修電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開關不用錢  你試試看合不合

我有收到旋鈕跟開關了。謝謝!
有聽烏骨雞學姐說運費等你下次買東西再扣除,這個是沒問題,只是你要幫忙記著,她現在記性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久沒見w 大修電源呢。

真不好意思!因為工作也忙,我有在整理我那些雞絲頭準備讓它們重見天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到開關  我昨天在我附近的材料店好像有找到的很類似的

用一招撇步,把新買的開關的彈簧拆下,換到舊的就可以了(板子上的開關不用解焊拆下),這種開關不容易壞,只是鬆了,怕接觸不好,最多再噴個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