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西屋RT-4101S壓縮機起動問題

楼主(2018-07-03):
請問家裏的西屋冰箱,原先是上層溫控壞掉(溫度到不會停),換掉溫控後變成溫度到是會停,但沒多久,應該不到5分鐘馬上又啟動,但這時壓縮機就不走了?變成裡面風扇在走而已,然後冰箱因此不冷上下層都解凍了,有時要拉插頭等一下再插電,壓縮機才正常,壓縮機啟動器也換了,還是如此,我在想是不是溫控溫度到跳停後,太快又啟動,導致壓縮機啟動器還沒復歸而跳保護?這問題要怎解?有時候一星期都正常,就是偶爾會遇到,遇到時這時地上已經一攤水都解凍了

网友:
感溫頭有沒有按照原本的地方放~
有的話~新的溫控有問題囉~
再換一個吧~
壓縮機停止再啟動一定要間隔五分鐘以上~
間隔時間太短會無法啟動~
或者你量一量運轉電容看容值正不正常~
也可以電容不接先試試看正不正常~
小心別短路了~
有接電容~運轉電流會較小~較省電就是了

网友:
請您看冰箱背面有沒有電路圖,有沒有畫啟動器型式

网友:
溫控不合

网友:
溫控有問題/門不密合/冷凍室如冰太少食物可,寶特瓶裝水放3瓶才有保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