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571G筆電螢幕顯示斜紋

楼主(2018-07-04):
首先

感謝 chiyimonitor大 及 獅子魚大在論壇上ACER V3-571之-嚇不了我的-維修的指導

讓新手菜鳥的我 能修復手頭上的筆電

開機修復好後,又遇到顯示的問題

目前筆電的顯示有明顯的斜紋 如圖

猜測應該是LCD面板的問題

想請教 諸位前輩 這狀況有辦法修復嗎 還是只能更換面板

网友A:
外接顯示會有斜紋嗎 不一定是螢幕問題
電壓不穩也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顯示會有斜紋嗎 不一定是螢幕問題
電壓不穩也會這樣

外接螢幕 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接螢幕 正常

我上次有一台msi cx420
螢幕也是有水波紋,一條一條的。
最後就直接換一個新的面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有一台msi cx420
螢幕也是有水波紋,一條一條的。
最後就直接換一個新的面板就好了

沒面板互相檢測 就只能檢查排線 跟清潔 接口 是否有氧化的地方
再考慮更換面板

网友:
面板老化,斜紋很常遇到

网友:
您好,斜紋問題承如各位大大所言, 需換面板!
       但在先決條件下,先把Nvidia Driver ,Intel Driver 更新至最新!
        顯示頻率調高些是否有改善!排線 接口是否有氧化 ,清潔之 ;若無則,換面板吧!

楼主:
感謝 大家的心得分享

打算買片面板來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螢幕 正常

外接螢幕 正常>>>表示顯示卡的DAC輸出正常。
另一可能是LCD輸入端的濾波電容(也有可能是貼片形態)有問題(焊點氧化或阻值異常),需先釐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