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售出]wish 修好的固緯GPC-3030D 電源供應器 出售 第3台
關閉

楼主(2018-07-04):
這台固緯GPC-3030D 是wish 剛剛才拿給我賣的,我問他你有發維修實例嗎?他說這台是壞變壓器所以沒有發維修實例。

這台底盤沒有生銹,所以沒有請leo.rain 噴漆。

裡面的情形如下。

這台原本有4個旋鈕,但是照片還缺一個,wish 說缺一個旋鈕在台北專炸元件大大那裡,他是想說如果買的會員住台北,看是不是要到專炸元件那裡拿?或是是請專炸元件大大寄來之後再寄出。

這台wish 都校正好了,馬上就可以使用,因為是變壓器壞掉,光是拿去修理變壓器就要800元,因為成本較高,這台會員自取價為1800元,有需要的會員再跟我聯絡,如果沒有人要買我再拿去露天賣。

※好幾位會員問我總共有幾台?我記得是5台,但是剩下這幾台有兩台除了變壓器故障外,還有輸出端子電路板破裂,而且電路板也有故障,要修好的成本只會更高,wish 說他要想一下........。
想一下?我不知道他說的想一下是什麼意思,大家就讓他想一下好了。

网友A:
好讚~只是我目前用不到~或是說不知道要用在哪~謝謝Wish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讚~只是我目前用不到~或是說不知道要用在哪~謝謝Wish大~

我都是認為它是在充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是認為它是在充電的

以前在學校實驗室是拿這個來供應模擬板~可是現在玩arduino,就只用到5V~
充鋰電我會跟sandy姊一樣用nitecore充電器充~不曉得能不能用nitecore充沒用到的NiH電池?哈

网友:
+1有賣嗎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學校實驗室是拿這個來供應模擬板~可是現在玩arduino,就只用到5V~
充鋰電我會跟sandy姊一樣用nit ...

V大你有裝針孔嗎?
還是多啦A夢的任意門……

网友:
這台就是要賣的
有需要就出聲
先喊先贏 動作要快 機會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學校實驗室是拿這個來供應模擬板~可是現在玩arduino,就只用到5V~
充鋰電我會跟sandy姊一樣用nit ...

D4充電器可自動識別鋰充電電池及鎳氫(Ni-MH)鎳鎘(Ni-Cd)電池和手動選擇磷酸鐵鋰電池,並自動選擇最佳充電模式(恆流,恆壓,dV/dt)對其充電。每個D4充電器具有4個由微電腦獨立控制的充電槽,用戶可在每個槽裏放入任意型號的電池進行充電。內建數碼液晶顯示屏,實時顯示電池的各項充電參數和充電進程,在電池充滿後充電器將自動停止充電。可以說D4是一個獨特全自動的數碼液晶智能充電器

sandy姐沒有用這麼好,
一般的18650充電器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大你有裝針孔嗎?
還是多啦A夢的任意門……

這…我有在follow sandy姊~哈
有看到sandy姊的文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4充電器可自動識別鋰充電電池及鎳氫(Ni-MH)鎳鎘(Ni-Cd)電池和手動選擇磷酸鐵鋰電池,並自動選擇最佳 ...

我是用D4,記得當初買不貴~800…但好像聽說有盜版的出現~
只是說…電動工具用的鎳氫電池,當初買多了,放了半年了吧~不曉得用D4充…會不會把D4燒了~還是要買這個一千多的電供當充電器?哈哈

楼主:
大大,就賣給您囉!

网友C:
好的 ,請問自取地址是 ?!恆溫89D二合一熱風槍還有貨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 ,請問自取地址是 ?!恆溫89D二合一熱風槍還有貨嗎 ?

大大,請收短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