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固緯 GPC-3030D 電源供應器內的變壓器故障測量

楼主(2018-07-04):
照理說傳統的變壓器只要製作時"照起工"估算及製作,它的壽命幾乎是一輩子,但是它如果故障了的話,除了直接上市電測試之外,它可以用電表量的出來嗎?我們就來動手試試看。

這個固緯GPC-3030D 內宛如鐵塊的變壓器一看就知道是做工很紮實,但是已經第二個發現它故障了,這台GPC-3030D 才一上市電約5秒鐘,你就會聞到一種焦味,改接上交流電源供應器看看,發現光是空載就超過4A 以上,這明顯就是有短路了。

關閉電源仔細一看!外表絕緣紙上也有焦黑的痕跡。

是有焦黑這組18V-0-18V繞組故障嗎?用電阻檔量一量就知道了。

兩組的線圈阻值都是約1Ω,看起來是正常的,那再量一下另一組18V-0-18V 看看。

抓到了!其中一組已經短路。

唉!這顆又得拿去給朋友重繞了。

楼主:
拜託是壞在最外層........!拜託是壞在最外層........!拜託是壞在最外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拜託是壞在最外層........!拜託是壞在最外層........!拜託是壞在最外層........!

我看該去看醫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該去看醫生了

人在吃麵 你在旁邊喊燙
還要去看醫生  不知哪邊出問題了

网友B:
18-0-18 可能是穩壓工作電源,或許工作電流沒估算好線用太細,導致長時間重負載時會掛掉,大電流輸出時推動功率晶體的 IB 電流可能沒確實估算好。

拆矽鋼片時是不是要加溫軟化凡立水?還是有專用機器可以退出矽鋼片?
矽鋼片拆完還要拆線組,若是線組在最內層可說是拆光光,繞回各線組時應該是用新的線吧?

网友:
以前在作變壓器設計的時後,老闆有說過,有一種銅線具有保險絲的功能,只要超過設計的電流,它會融化,該不會是用了那種銅線吧?

网友C:
假設 [ 壞在最外層 ]    會怎處理 ?

壞在最外層的短路組 只有這組重繞? 還是有更方便的修法-分開短路點補強絕緣?
不知變壓器工坊 如何處理?

网友D:
空間夠大,可以這組不要用,再放一個變壓器,否則就要重繞了,要是我的話,會乾脆繞一個環形變壓器,效率好又耐用,燒壞的變壓器,內部的塑膠,多數皆已脆化,拆完線就散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設 [ 壞在最外層 ]    會怎處理 ?

壞在最外層的短路組 只有這組重繞? 還是有更方便的修法-分開短路點 ...

當然壞在最外層是最容易解決的啊!就把壞的漆包線拿掉重新繞一次就行了。
如果壞的是第3層,那就得先移掉第1及第2層,然後才能重繞第3層,所以越裡面越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間夠大,可以這組不要用,再放一個變壓器,否則就要重繞了,要是我的話,會乾脆繞一個環形變壓器,效率好 ...

這不只是空間的問題,就算燒掉的這組不要用也要拆掉啊!並不是不要用就好了。

環形變壓器在痞酷網說過好幾次了,以我長期在訂做各種變壓器的經驗,環形變壓器並沒有沒麼神,反而我覺得EI 變壓器的優點還比較多,另外我也是之前發了下方連結兩帖之後,才知道大家都認為訂做環形變壓器比IE 型貴,其實這是不正確的,訂做同樣規格的變壓器,我還沒有遇過環形比IE 貴的,只是價差不多就是了。

環形變壓器我認為最大的優點是體積比IE 小,不過這個變壓器這麼多繞組,光是一次側就有適應各種市電的幾組線,就算繞環形怕也瘦不了多少。

http://bbs.pigoo.com/thread-68061-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68163-1-1.html

等我把這個變壓器送去修理的時候再請他們先看看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不只是空間的問題,就算燒掉的這組不要用也要拆掉啊!並不是不要用就好了。

環形變壓器在痞酷網說過好 ...

變壓器AC繞組為18V-0-18V要如何做到30V穩壓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變壓器AC繞組為18V-0-18V要如何做到30V穩壓輸出?

這個變壓器有很多繞組,這組18-0-18只是OP AMP所需的正負供電電源,跟輸出所需的電源繞組無關

网友:
多朋友很好, 多有能耐的朋友更好, 老大厲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變壓器有很多繞組,這組18-0-18只是OP AMP所需的正負供電電源,跟輸出所需的電源繞組無關 ...

18-0-18當OP AMP所需的正負供電好像又高了點。

再說如果當OP AMP的供電,極大可能燒毀的應該不是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看該去看醫生了

老大可能想自己繞,比較省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8-0-18當OP AMP所需的正負供電好像又高了點。

再說如果當OP AMP的供電,極大可能燒毀的應該不是她。

不會喔,整流濾波之後還會有穩壓,一般是穩壓成正負15V當主迴路工作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喔,整流濾波之後還會有穩壓,一般是穩壓成正負15V當主迴路工作電源。

果然是行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老大可能想自己繞,比較省錢。

哈哈!你錯了有作工好,價格便宜的人幫他完成
他才不會自己繞累

楼主:
看吧!這個變壓器的繞組可不少。

我會一直祈禱是有原因的,因為從線頭的地方看,18-0-18應該是在外層,而且18V圈數少,重繞的話應該十幾圈就完成了,不需要把矽鋼片拆掉,如果要拆矽鋼片,那就乾脆重新繞一個了。再來是從絕緣紙微黑的程度判斷,應該還不是很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錯了有作工好,價格便宜的人幫他完成
他才不會自己繞累 ...

專業做的比較好啊!

网友F:
wish大修好的固緯GPC-3030D,變壓器都有重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sh大修好的固緯GPC-3030D,變壓器都有重繞嗎?

當然沒有,每個都要重繞就麻煩了。
不過接下來的都會一台比一台貴,因為維修成本越來越高,例如接下來兩台的輸出端子的電路板都是破的,都要重洗電路板,原本固緯是用電木板,而我會用玻璃纖維板。

网友F:
請問廠商收不收矽鋼片是焊住的這種?切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廠商收不收矽鋼片是焊住的這種?切開?

很多情形重新做一個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18 可能是穩壓工作電源,或許工作電流沒估算好線用太細,導致長時間重負載時會掛掉,大電流輸出時推動 ...

如果是壞在裡層要拆矽鋼片,我想就直接做一個新的了。
拆下的漆包線是變形的,拆下了就不會再用,都是另繞新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壞在裡層要拆矽鋼片,我想就直接做一個新的了。
拆下的漆包線是變形的,拆下了就不會再用,都是另 ...

想必也是…
本以為wish大認識特異人士,能拆矽鋼片又能重組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必也是…
本以為wish大認識特異人士,能拆矽鋼片又能重組回去。

我說如果是壞在裡層要拆矽鋼片,我想就直接做一個新的了,這句話的意思是指不划算。
至於裝矽鋼片的話,如果是自己繞的變壓器,那就一片一片裝就可以了,朋友工廠是有一台機器在裝,下一次我去拍給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說如果是壞在裡層要拆矽鋼片,我想就直接做一個新的了,這句話的意思是指不划算。
至於裝矽鋼片的話, ...

那個矽鋼片插片機我知道,原本的疑問是,有辦法將已浸過凡立水的矽鋼片拆掉又能完整組裝回去?拆卸矽鋼片難免變形,插回去可能密合度會有問題,甚至無法全部插回去。

网友:
印象中有個學生不專心聽課,把電壓電流調到最大,正負短路在玩,在鑰匙上焊一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