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EM-32PT08D故障零件詢問

楼主(2018-07-04):
朋友拿來一台聲寶 EM-32PT08D電視來請我幫忙維修主要故障為無電源,更換2顆3484還是無電源,量測發現12V與5V有輸出但5V輸出迴路對地短路,另外面板正電對地短路有一零件燒毀不知要用何種二極體替代電視型號

已拆光可疑零件與電容還是短路
IC701 5V輸出短路
USB 5V對地短路
面板型號
故障零件為正負電輸入端之二極體
燒毀之零件型號
另一台正常面之型號
另一台正常面板零件之型號

网友:
这个二极管就是一稳压管.保护用的.找不元器件可以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