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ACER AL2723W 的 偏光膜 是幾度的 ?

楼主(2018-07-05):
家裡有3台 ACER 27吋  AL2723W 電腦螢幕, 用了9年左右, 其中2台 的畫面 出現 白霧狀
猜測應該是 偏光膜老化, 想自己購買 偏光膜 來更換,
請教各位 內膜 & 外模 分別是 幾度的?  謝謝

网友A:
27吋原來的度數不確定,記得有前輩說過如果內外膜全換相差90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7吋原來的度數不確定,記得有前輩說過如果內外膜全換相差90度就可以了

謝謝告知, 可是一次換2張  難度好高........

网友:
我貼過一次KOLIN的27吋內膜 , 原本以為大多數應該都是外0度內90度 , 所以只買一張90度 , 順便練習貼
結果造成很多氣泡 , 發現外膜也不是0度 , 心想反正是練習 , 下次再買內外一起換相插90度應該可以正常顯示
想貼的好也真是需要功夫~

网友:
有很多小尺寸的.用45跟135度不過最好還是自己先測試看看.

网友:
我也從貼過...真的很難
小冬瓜大大說得沒錯!! 相差90度就可以了
首先要收拾環境 打造接近無塵室等級
全身最好穿雨衣+戴口罩
旁邊放一台電風扇吸灰塵
工作桌最好越大越好!!
光線亮度要清楚 才不會漏看小灰塵 能夠及時處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