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3D列印機組裝及韌體燒入的問題及求助

楼主(2018-07-05):
首先謝謝Sandy319及ethan42411及vedncv及各位痞友的建議,在此發"3D列印機組裝及韌體燒入的問題及求助"
此3D列印機是DIY機型,暫時以I3 200*200*200定名,電源供應器為input AC220V 50/60Hz output DC 12V 25A
由於是友人託人從對岸代購及自帶回台,相關組件如圖
目前首要克服的問題是圖片0705_15的1與2 接線問題(此問題克服後,我會試著搜尋類似機種的線路接法,做大部連接),請各位先進指點
PS:貼圖是反順序選入,最後選入的會在首圖

网友A:
問賣家老闆比較合適, 電熱產品有一定危險性, 設計接線圖該有才對, 不然山寨貨不好遙控教授處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賣家老闆比較合適, 電熱產品有一定危險性, 設計接線圖該有才對, 不然山寨貨不好遙控教授處理好 ...

據說賣家已消失,無奈才在此求助。

网友B:
應該有組裝說明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有組裝說明書吧?

我也希望有組立說明書。

1.25 MB, 下載次數: 12

3.4 MB, 下載次數: 14

1.73 MB, 下載次數: 15

网友C:
這是老灰狼之前研究3D列印機...從網路抓下來的圖片...
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老灰狼之前研究3D列印機...從網路抓下來的圖片...
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謝謝你

网友D:
機構部分是自己組裝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機構部分是自己組裝的嗎?

是的,機構是看網上的照片,自行摸索組裝的,如果有不對的地方,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說賣家已消失,無奈才在此求助。

那除了自己努力或者賣掉,其他人隔空很難幫上忙達陣,加油培養自己的能力吧,或者到中國的論壇找同類的來一起研究,山寨貨必須高手才玩得轉,不會簡單

网友E:
樓主
您展示的照片顯示出是兩種系統套件

1. 整體機構 + 全彩觸摸屏MKS TFT28 V1.2 顯示屏 , (屬 Makerbase 品牌系列)。

2. 3D列印機主機板是 Arduino Mega 2560 + Ramps + A4988步進馬達驅動的組合版,
    (屬 Arduino 品牌系列)。

3. 好像有些配件沒拍出照片
    (例 : 近接定位開關 / 加熱器用SSR....等)

所以最後程式是要以Arduino Mega 2560格式撰寫
控制顯示觸屏要抓MKS TFT28 的程式庫來併

這邊有一個以Arduino Mega 2560為主
裝配列印機的機接線說明網文
3D Modular Systems
網頁內容以PDF文件檔顯示

但您主機板Arduino程式部分,則要再另請論壇上前輩補充說明n_109|

Makerbase控制顯示觸屏

Makerbase控制顯示觸屏外接port

5V近接傳感器配線圖

12V近接傳感器配線圖

12V 220W Heatbed佈線

組成示意圖

PS:
原本Makerbase的控制系統
有整組的 (觸屏+主機板),
樓主的組合是 ( Makerbase 觸屏 + Arduino主機板 )

Makerbase的控制主機板

网友E:
Arduino控制軟體安裝參考下列這篇
但要安裝的軟體可能要自己找了 (該網頁檔案連結已失聯)
reprap 3d打印机 全套电路MKS 2560 ramps1.4

1、USB轉串口芯片採用FT232替代ATMEGA16U2,兼容性更好,解決了很多主機不能識別2560驅動的問題。

2、採用原裝進口高性能安森美1117 LDO電源芯片,大大提高了穩定性,減少了12V輸入電壓下1117芯片燒毀的   風 險,市場上銷售的2560大部分都是採用國產芯片,很容易燒毀。

3、增加可恢復保險絲,就算ramps安裝時出現短路,也能保護MKS2560的安全,普通Arduino 2560沒有保護電 路,短路時會被燒毀。

4、PCB佈線針對1117芯片的散熱做了特別設計,散熱性能更好。

如何使用:
1、需要用到的模塊或器件:
MKS Mega2560 主控板(該套件包含):這是3d打印機的大腦,負責控制整個打印機來完成特定的動作,
如打印特定的文件等;

RAMPS1.4 (該套件包含):這是上面主控板的拓展板,有它是為了更好的與其它硬件進行連接和控制的,
起到過渡橋樑的作用;

A4988步進電機驅動板(該套件包含):這是用來連接步進電機的,從而實現主控闆對步進電機的控制,
實現XYZ及擠出機的動作;

4~5個步進電機(該套件不包含):這是3d打印機的動力部分,由A4988驅動板控制,
電機連接到RAMPS1.4板子上;

加熱頭(不包含):加熱頭是用來熔化打印材料的(ABS、PLA等),
一般加熱頭都有兩個電氣元件,一個電熱絲通電後可以用來加熱,類似於電熱爐,另一個是熱敏電阻,用來獲取加熱頭上當前溫度是多少,從而實現更好的溫度控制,

由於固件(Marlin:https://github.com/ErikZalm/Marlin/tree/Marlin_v1)對溫度獲取成功後才允許進行很多操作,所以即使進行簡單測試也需要連接兩個熱敏電阻(另一個用來獲取熱床溫度),所以兩個熱敏電阻;

熱床(heatbed)(不包含):在打印ABS時,為了讓其不變性且第一層容易黏到平台上,
一般的解決辦法是採用熱床,熱床同樣包含兩個部分,加熱部分和熱敏電阻,其中熱敏電阻是必需的;

12V電源(不包含):為了能夠驅動電機及電路板,你需要自己配備一個12V 100W~200W左右的電源。
以上部分都是電路連接部分的必需部件,如果缺少一個,將不能進行相應部分的測試。

其它非必需的主要包括12V風扇和至少3個限位開關
如果沒有並不影響對電路板的測試,但會影響打印機的使用,如果你做整套打印機,這是必需的,尤其限位開關) 。

2、準備工作:
在開始連接和測試之前,你需要些必要的軟件:
Arduino IDE,用來將固件傳輸到主控板上的工具,下載地址:http://arduino.cc/en/Main/Software;
固件(Marlin),這是主控板上需要執行的程序,將其傳輸到主控板上,下載地址:https://github.com/ErikZalm/Marlin/tree/Marlin_v1,

傳輸方法:打開arduino IDE ,選擇菜單Tools -> Board -> Arduino Mega 2560,
然後選擇串口Tools ->Serial Port ->相應的串口,點擊編譯並下載到板子上。
參考固件裡面的說明配置相應的參數,最主要的是配置板子類型為RAMPS1.4(找到Configuration.h文件中的這一行#define MOTHERBOARD 33【這裡必須改為33】),其它可以暫時默認即可;

*上位機軟件:printrun:http://koti.kapsi.fi/~kliment/printrun/ 下載對應版本並安裝即可;
以上是需要用到的軟件,第一個是你配置參數時需要經常用到的,如果參數確定後,就很少再使用了,
第三個是打印機控制軟件,平時打印也會使用。
3、燒固件:
*編輯固件並上傳到主控板中:
將主控板通過USB連接到電腦上,主控板的電源燈會亮。
用Arduino IDE打開下載的固件文件中的主文件(Marlin.pde),打開後,通過TAB選擇到Configuration.h文件,並找到:
#ifndef主機板
#define MOTHERBOARD 某數字
#ENDIF

修改為:
#ifndef MOTHERBOARD
#定義主機板33
#ENDIF
暫時修改這些參數即可。然後選擇菜單Tools -> Board -> Arduino Mega 2560,
並且選擇串口Tools ->Serial Port ->相應的串口(一般是倒數第一個,不對可以多試幾次其它的),
點擊IDE上的向右箭頭(→)圖標,進行固件上傳,如果安裝上面步驟操作下來應該不會有錯誤。
並且可以看到主控板上的另一個LED燈會不停的閃,這說明正在上傳中;等待完成即可。

4、連接其它電路板及測試:
斷開USB數據線,將RAMPS1.4板子連接到主控班上,注意不要連接錯誤,
RAMPS上背面的插針應該都連接到主控板上才對。
然後連接兩個熱敏電阻到板子相應位置,
先下圖,此時打開printrun軟件(上面的第三個軟件),選擇串口(一般是最後一個),
設置波特率(為250000)。點擊連接如果正常,右側會有連接成功的提示文字,
並且下面的操作按鈕將可以正常使用了。
通過printrun軟件上的“check temp”(讀取溫度),可以獲取兩個熱敏電阻的溫度,
因為熱敏電阻是直接連接上的,所以讀取的溫度應該接近你所在的室溫,
如果讀取的值為0,所有連接有誤,請檢查。

雖然沒有連接加熱頭和熱床,但可以進行簡單測試,
首先連接12V電源,然後設置加熱床和加熱頭的溫度分別為230和110度,
此時板子上有兩個紅色LED會相繼點亮,這說明這部分電路正常,關掉即可。
然後再右下角輸入命令:M106 S255點發送,來打開風扇控制,
此時另一盞紅色LED會點亮,輸入:M107點發送可以關掉。

斷開電源,將A4988驅動板接入RAMPS板子,注意方向正確與否,否則有可能會燒壞板子,可以參考我的照片。
應該至少有一個電機做測試,電機連接應該按照下圖所示進行連接,
一般的為紅藍綠黃的順序進行連接,接好後,接通電源,通過printrun可以嘗試讓電機動起來,
比如你將電機連接到了X軸上,電機X軸電機+10mm,電機會旋轉,點擊-10mm,電機會反轉。
同樣的可以測試YZ兩軸(更改電機時應該斷掉電源)。
擠出機電機當溫度不達到時是不能測試的,
你可以將其A4988驅動器安裝到XY或Z軸上進行測試,以保證驅動器的正常。

如果上面的測試都沒有問題,說明主要的電路就沒有問題了,剩下的就是把你的3D打印機組裝起來了。

网友:
觸控顯示屏說明資料 (簡體字)
MKS TFT28 32数据手册.pdf

libary下載位址
MKS-TFT2.8-3.2/History version/V_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
您展示的照片顯示出是兩種系統套件

首先感謝ericchou大的費心解說與幫忙。
3. 好像有些配件沒拍出照片
    (例 : 近接定位開關 / 加熱器用SSR....等)>>>來料有缺。
依現況看來,需重新檢視零配件清單及補料,才能完整進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duino控制軟體安裝參考下列這篇
但要安裝的軟體可能要自己找了 (該網頁檔案連結已失聯)
reprap 3d打印 ...

好的,先整體檢視後,先做能做的部份,後續再報告進度與請教大家,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ericchou大的費心解說與幫忙。
3. 好像有些配件沒拍出照片
    (例 : 近接定位開關 / 加熱器用SS ...

看起來控制卡就是照灰狼大的圖片接丫
微動開關應該有四個~但在版大的圖片中只有看到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控制卡就是照灰狼大的圖片接丫
微動開關應該有四個~但在版大的圖片中只有看到一個~

是啊,來料不全,組裝過程,Z軸的上部固定片>無料,是我繪圖後,找人以雷射切割補上的,其他缺料的待購中。

网友G:
LCD暫先不組,
先用電腦連接列印成功再來接LCD,
電路的部分一樣的控制版可以參考這個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jUxuC49&index=7

楼主:
引用 网友G:
LCD暫先不組,
先用電腦連接列印成功再來接LCD,
電路的部分一樣的控制版可以參考這個影片

好的,我找時間測試。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時間測試。
謝謝你。

剛才仔細看了一下,
熱床的部分線材沒接這個可以後面再補(熱床非必需品),
但軟體裏要調成0度,不然擠出頭不會加熱,
擠出頭感溫棒要接,調200度,
三軸限位開關要裝,
雖然機型不同,
YOUTUBE的影片請參考07~11章節,
切片軟體在 https://www.repetier.com/download-now/ ,
跟影片裏同一套,
只是版本不同,
免費的,要抖內作者也歡迎,
祝你組裝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來料不全,組裝過程,Z軸的上部固定片>無料,是我繪圖後,找人以雷射切割補上的,其他缺料的待購中 ...

如果有料需要用印的~找得到圖檔,可以寄給我印~我收費很便宜的,哈

网友H:
圖片0705_15的1是噴嘴加熱棒,應當接在圖0705_7上D10的位置,加熱棒是純電阻,正負極不用分.
圖片0705_15的2是物件散熱風扇,應當接在圖0705_7上D9的位置,要注意正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圖片0705_15的1是噴嘴加熱棒,應當接在圖0705_7上D10的位置,加熱棒是純電阻,正負極不用分.
圖片0705_15的2是 ...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