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浴室地板防滑

楼主(2018-07-05):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困擾, 就是浴室地板會滑?
我家用了二十年的浴室, 幾年前就發生會滑的現象, 本來想說把地磚換掉, 但小小一間浴室實在很划不來
也想過用止滑貼, 但上網看了以後, 好像久了都會脫落, 後來看到一個產品, 叫止滑劑, 我有買來試用, 還不錯
不過最近發現一個小缺點, 就是如果太髒了, 會黑黑的刷不掉, 用清潔劑也刷不掉, 連特力x賣的清潔酵素也弄不乾淨'
有可能是我個人的問題

分享給大家, 家裡有老人小孩, 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A:
4吋鑽石輪加上手磨機, 輕輕亂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吋鑽石輪加上手磨機, 輕輕亂刷

謝謝大大提供的技術, 讓我學到一些技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技術, 讓我學到一些技術

浴室地板會滑, 不外乎是長了青苔或是 洗潔劑/肥皂/洗髮精... 殘留..
那個.. 用高壓清洗機噴一噴, 就會清潔溜溜了...

牛.. 一直很想敗一台回來玩的說....
可素.. 沒地方收...

网友C:
所謂清潔酵素:
要與有機物互相產生變化,
才能清除。
但止滑噴劑幾乎都是石化產品,
只能用外力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謂清潔酵素:
要與有機物互相產生變化,
才能清除。

我大概都是一個禮拜用自來水跟刷子刷一遍。
總會刷掉很多黃黃的皮膚碎屑,有時浴室地板滑,可能是洗髮的潤絲精殘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浴室地板會滑, 不外乎是長了青苔或是 洗潔劑/肥皂/洗髮精... 殘留..
那個.. 用高壓清洗機噴一噴, 就會清 ...

但是我很用力的刷, 天天刷, 用熱水搞, 也沒用, 滑就是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吋鑽石輪加上手磨機, 輕輕亂刷

請問大大,您的亂刷法夠分享一下嗎? 因為小弟也想照您方法依樣畫葫蘆~~  XD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很用力的刷, 天天刷, 用熱水搞, 也沒用, 滑就是滑

可能本來的磁磚就沒有止滑,
以前人鋪浴室地磚比較沒有止滑觀念.
跟有無刷洗是其次,
浴室用久會產生水垢,
一般會用含酸的清洗劑,
漂白水只能去霉菌,
不能除水垢和皂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您的亂刷法夠分享一下嗎? 因為小弟也想照您方法依樣畫葫蘆~~  XD

感謝 ...

目的就是使表面粗糙一點點
這個很難說明, 有設備就找個沒用的平面試試看
碗輪或碟輪都可以
重點就是, 輕輕的, 我將離開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的就是使表面粗糙一點點
這個很難說明, 有設備就找個沒用的平面試試看
碗輪或碟輪都可以

就是輕輕的地磚表面滑過,是這樣嗎?  感謝

网友E:
我想你的止滑劑應該是會輕微的侵蝕磁磚表面
所以你清不乾淨應該是髒汙已經滲入瓷磚釉下了
如果是這樣要把它清乾淨應該很難

相關的題外話

之前在骨董店上班就有同事教我用氟酸侵蝕新作的仿古陶瓷,消除表面光澤作舊
那時我才20歲,她告訴我這是劇毒使用要小心
把陶瓷放入氟酸,只要幾秒鐘陶瓷光亮的釉面會馬上失去光澤
我記得曾經不小心把一個很薄的仿明成化雞缸杯掉下去
因為氟酸很毒我不想撈他
也不知過了多久,幾天後才想到發現雞缸杯不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輕輕的地磚表面滑過,是這樣嗎?  感謝

釉面的地磚就不要搞了, 滲水可是會後果嚴重的.
類似石材的地磚表面適合實驗, 動手吧, 你自然有體會, 只能身教, 無法言傳,
簡單也可以買個除銹鋼絲刷, 8吋那種, 越粗越好, 安全又便宜, 費力

网友E:
xiaolaba前輩你說的
類似石材的地磚
台灣一般都稱他為
一種是透心石英磚
一種是板岩磚
這都是適合用在必須防水的地板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xiaolaba前輩你說的
類似石材的地磚
台灣一般都稱他為

蔡大不要說偶前輩, 以前實驗過而已. 不過最近也很麻煩, 被人整壞成了這德性, 看來師傅們都不怎樣, 不知道用錯了甚麼料, 不到來兩年漏水又凸磚, 底下是空了, 徹底壞掉, 不知道該整個浴室重作還是單獨換磚補漏水, 到底為啥漏水突起, 白色的糊又是啥, 還想像向你請教呢, 不想要再被師傅們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你的止滑劑應該是會輕微的侵蝕磁磚表面
所以你清不乾淨應該是髒汙已經滲入瓷磚釉下了
如果是這樣要把它 ...

哈, 以前玩過刻玻璃杯身的圖案
超危險的說, 那個化骨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蔡大不要說偶前輩, 以前實驗過而已. 不過最近也很麻煩, 被人整壞成了這德性, 看來師傅們都不怎樣, 不知道 ...

這不是白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蔡大不要說偶前輩, 以前實驗過而已. 不過最近也很麻煩, 被人整壞成了這德性, 看來師傅們都不怎樣, 不知道 ...

xiaolaba兄:
               小弟簡單說明你的狀況只有重做別無他法,
               假設你現在沒有漏水問題
               只修復凸磚就必須挖起凸磚貼回新磚
               這就是一個破壞防水的動作
               防水必須是一體成形很難做修補
               就如同破碎的水缸很難不漏水

以下是網路複製的說明文

白華相信很多人都有此困擾,而且白華結晶經去除,一段時間後,牆壁地面還是照樣會吐出白色結晶物,該怎麼辦!要如何正確去除清潔?

『白華』發生的真正原因:

在台灣,一般居家建材偏好以水泥磚牆為基底,再於水泥壁面「貼壁紙、塗水泥漆、貼黏磁磚石材或以裝潢包覆」,由於台灣地處地震帶,地震頻繁及其他不可預期的因素,常造成壁面龜裂,加上氣候屬高溫多濕,此時若遇到房間通風不良,天雨潮濕滲水,水管滲漏,積排水不良,更會讓空氣中夾雜更豐富的水氣,此時再和空氣中的酸性氣體「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結合形成酸性水氣,接著凝結聚集成類似於酸雨的「酸性水露」。當此「酸性水露」經龜裂之壁面縫隙滲入牆內,在遭遇到水泥、砂石、磚牆中鈣、鎂、鉀..等鹼性離子時,於牆壁內部產生「化學酸鹼中和作用」,而化學反應生成物質滲出壁面,再和空氣中二氧化碳結合,形成了白色髮絲針狀或粉末狀碳酸鈣結晶,這就是『白華』。

    當其淤積於牆面上會造成牆面塗料,壁紙起泡、鼓起、碎裂、剝落。

    當其淤積於牆壁或地面磁磚接縫或石材接縫處,會造成像擠牙膏狀流鼻涕白色沉積物

綜合以上結論「水氣、潮濕、滲漏」才是產生『白華』的元兇禍首。

也就是說,當牆壁或地板發現有白華現象痕跡時,即表示房屋內可能有「通風不良、潮濕、滲水、內漏、防水層破裂、積排水不良…」,此時您應於第一時間,認真檢查找出房屋滲漏處所,然後「先止滲漏,再除積垢,再防水保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想你的止滑劑應該是會輕微的侵蝕磁磚表面
所以你清不乾淨應該是髒汙已經滲入瓷磚釉下了
如果是這樣要把它 ...

氟酸指的是半導體製程用的 "氫氟酸" 嗎?
對的話,
那很是很恐怖的化學品喔 !
"氫氟酸" 別名稱 "化骨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氟酸指的是半導體製程用的 "氫氟酸" 嗎?
對的話,
那很是很恐怖的化學品喔 !

我年少不懂事
我只使用過4~5次
那純度應該不高(這我不懂)
很毒的東西就會不想使用他
我們單位的層級有這類東西很容易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蔡大不要說偶前輩, 以前實驗過而已. 不過最近也很麻煩, 被人整壞成了這德性, 看來師傅們都不怎樣, 不知道 ...

xiaolaba 大
說難聽是石灰,說好聽是鐘滷石。
含水份過高,隔離層不夠,地磚孔隙過高。
這是自己貼的浴室石英磚防滑耐磨,有20年以上歷史,頭好壯壯。
當然有使用環境,沖洗完擦拭保持乾燥,除抽風地面隔離層要夠,磁磚要好。
石英磚整正面
石英磚整反面(肉眼看這張色溫較接近)

非置入性行銷,真的是冠軍牌A級貨,規格可查(查的到查不到莫宰樣,只要不找碴,左邊是樹皮)

网友E:
引用 网友G:
xiaolaba 大
說難聽是石灰,說好聽是鐘滷石。
含水份過高,隔離層不夠,地磚孔隙過高。

wkm大
          你直接告訴我你甚麼不會比較快
          20年前磁磚貼這麼標準
          而且啥鬼玩意你不會嘛你說
          你是人嘛你~~~你跟本是神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xiaolaba 大
說難聽是石灰,說好聽是鐘滷石。
含水份過高,隔離層不夠,地磚孔隙過高。

w大, 用石灰也太離譜了吧, 發現它乾的就硬硬的, 泡水很久的那片像比較硬的冰淇淋, "師傅們"的好事, 看來這學問不少, 你那20年這耐用太厲害了 請問縫隙裡面黑色的是甚麼特殊物料怎樣調配. 廣告的那個大象踩地磚歐看過, 不過在地沒賣

网友:
引用 网友E:
wkm大
          你直接告訴我你甚麼不會比較快
          20年前磁磚貼這麼標準

tsai5371 大
人家喜歡DIY,開源不成只好節流,獨缺財主金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w大, 用石灰也太離譜了吧, 發現它乾的就硬硬的, 泡水很久的那片像比較硬的冰淇淋, "師傅們"的好事, 看來 ...

xiaolaba 大
石灰自然界本身就有,建材更不用說比比皆是,只是比例問題,最主要是讓水足以透稀。

至於做工早期建材行一定都懂,跟他買建材教如何黏合,還買海菜+水泥+適量沙,教黏稠偏硬用倒吊刮刀不落(如不行就要花錢請師傅處理了,做得好做不好看師傅)。
因有間隙,對方說拉十字需技術(師傅),想要快而準,底打好,邊做好,用十字墊(可切1字L字或T字)緊靠最快外行也可(看領悟力跟水泥調混和比意思一樣),間隙補滿,未乾前把磁磚表面沾污水泥清乾淨(類似洗石子(牆或地)),磁磚有弧用砂輪機修弧敲掉。
技術不夠好,找出露出的十字墊
有弧處馬桶

网友A:
引用 网友G:
xiaolaba 大
石灰自然界本身就有,建材更不用說比比皆是,只是比例問題,最主要是讓水足以透稀。

w 大, 你的意思是水泥和沙混合填入縫隙就可以了嗎, 比例有要求嗎, 海菜, 這名詞當地人聽不懂, 偶也想知道是甚麼東西
那原來房東給的用白色不是錯誤了, 現在害得沒法洗澡, 積水潮濕有小蟲, 房東又不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 大, 你的意思是水泥和沙混合填入縫隙就可以了嗎, 比例有要求嗎, 海菜, 這名詞當地人聽不懂, 偶也想知道 ...

現在師傅都使用磁磚填縫泥

磁磚填縫泥

网友:
引用 网友A:
w 大, 你的意思是水泥和沙混合填入縫隙就可以了嗎, 比例有要求嗎, 海菜, 這名詞當地人聽不懂, 偶也想知道 ...

xiaolaba 大
這要怎麼說了,要自己調配難了
海菜粉混水泥與沙加水,就有防水功能。
下面也是封存的需桶裝防潮,用量沒哪麼大畢竟非職業的,剩料偶而修補還滿好用。

27# T大 有提供配好的加減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釉面的地磚就不要搞了, 滲水可是會後果嚴重的.
類似石材的地磚表面適合實驗, 動手吧, 你自然有體會, 只能 ...

大大~~  小弟家浴室的地磚就很像是wkm 大的石英磚~~~  可以施工吧?
感謝~

网友H:
提供另外方式,去大賣場買這ˊ種放上面(圖),一塊一塊組合要放滿讓它不會滑動,人站在網狀條紋不會滑動,網狀淋浴後容易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大~~  小弟家浴室的地磚就很像是wkm 大的石英磚~~~  可以施工吧?
感謝~

那種看來好像有釉面

网友I:
我23年前貼的,給大家參考:
浴室磁磚用小塊一點的,重點是有凸出花紋(故意弄髒才看得清楚)才不會滑。
下圖是鋪地板:水泥加沙子,不要太濕,較好貼(不會滑動),跟貼花崗石一樣做法。即是再久也不凸起空心。
下圖是牆壁;水泥+海菜粉水(要先打糊)

特別提醒;家中有老人的,愈是要特別重視防滑(馬上行動改不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種看來好像有釉面

感謝提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蔡大不要說偶前輩, 以前實驗過而已. 不過最近也很麻煩, 被人整壞成了這德性, 看來師傅們都不怎樣, 不知道 ...

防凸磚現象
或許
也可選擇季節氣溫較低時段施工 (秋/冬季)
減少建物熱脹冷縮的尺寸影響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防凸磚現象
或許
也可選擇季節氣溫較低時段施工 (秋/冬季)

用32樓第一圖,的方法貼一定不會凸磚,有的師傅因貪圖方便,不用沙子,反正凸磚也要好幾年後,到時修復又有錢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你的止滑劑應該是會輕微的侵蝕磁磚表面
所以你清不乾淨應該是髒汙已經滲入瓷磚釉下了
如果是這樣要把它 ...

如果是這樣, 那就麻煩了~~~

网友:
以前老師傅說比例是3比2比1,砂-水泥-海菜粉,但砂子的顆粒大小不同,較粗水泥與海菜粉要要多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釉面的地磚就不要搞了, 滲水可是會後果嚴重的.
類似石材的地磚表面適合實驗, 動手吧, 你自然有體會, 只能 ...

了解, 學習到另一種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蔡大不要說偶前輩, 以前實驗過而已. 不過最近也很麻煩, 被人整壞成了這德性, 看來師傅們都不怎樣, 不知道 ...

現在很多號稱師傅的, 說真的, 實在不怎樣, 反正就騙你一次, 完工後付了錢, 你也不能怎樣~~
真正的老師傅很少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供另外方式,去大賣場買這ˊ種放上面(圖),一塊一塊組合要放滿讓它不會滑動,人站在網狀條紋不會滑動,網 ...

有考慮過, 但清洗有點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23年前貼的,給大家參考:
浴室磁磚用小塊一點的,重點是有凸出花紋(故意弄髒才看得清楚)才不會滑。
下圖 ...

小孩也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提供另外方式,去大賣場買這ˊ種放上面(圖),一塊一塊組合要放滿讓它不會滑動,人站在網狀條紋不會滑動,網 ...

阿明先生 大大~
請問有關鍵字嗎??  放在大賣場的哪一區阿?
哪家大賣場?  XD
感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阿明先生 大大~
請問有關鍵字嗎??  放在大賣場的哪一區阿?
哪家大賣場?  XD

各家賣場 或 家庭五金百貨店 都看得到
大多放置於 地墊 或 塑膠棧板區
式樣也很多可選用

雖說是排水地墊
但用久了底部還是會沾黏些皂垢油脂等
要酌量刷洗維持環境衛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家賣場 或 家庭五金百貨店 都看得到
大多放置於 地墊 或 塑膠棧板區
式樣也很多可選用

感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