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轉貼]為什麼電腦主機板上面有電池?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楼主(2018-07-05):
雖然這是常識了, 但有些新手可能還是不太了解, 讓大家參考一下
部份內容;
看到標題或許會有人疑惑:什麼,我的電腦主機板上有一顆電池?我怎麼都不知道?為什麼電腦明明有插電,卻還需要電池?嗯……或許你從來沒注意到「主機板上有電池」這件事,但每台電腦主機板,基本上都有一顆小電池,維持電腦正常運作,而這顆電池的功用又是什麼?

每台電腦的主機板都會有個「CMOS 電池」以維持主機板正常運作。CMOS 電池的最主要功能,就是「為主機板的揮發性記憶體晶片供電,以保存使用者的 BIOS 設定」;若是沒有 CMOS 電池,電腦每次斷電重開之後,BIOS 設定都會恢復預設,就像阿湯哥的《明日邊界》,無論你更改多少次,BIOS 設定都不會儲存,只會重複重複再重複的打回出廠設定。

原址:
為什麼電腦主機板上面有電池?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

网友A:
/////////較新型的電腦可能會拿掉 CMOS 電池設計,改由非揮發性記憶體儲存使用者的 BIOS 設定。

所以,現在某些較新型的電腦可能已經沒有CMOS 電池了嗎?那麼,這種電腦每次開機都得重新調整時間、日期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較新型的電腦可能會拿掉 CMOS 電池設計,改由非揮發性記憶體儲存使用者的 BIOS 設定。

所以,現 ...

不一定......

如果是一定連上網路才能用的電腦或裝置,可以用網路自動校正時間....
(安卓的設備就沒有電池,用網路自動校正時間)

网友C:
我之前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放我家客聽的時鐘
是那種紅色數字顯示日期,時間,農曆的時鐘.
那個時鐘本身有條電線接110V的電源.

第一次拆是因為,在某次停電後復電,那個鐘沒顯示
拆開以後看不出個所以然,結果突然看到上面有顆CR2032電池,這...
時鐘也用了好些年了,該不會....
結果換上以後竟然正常顯示了,時間當然要重設.
這壓根跟電腦BIOS設定沒兩樣哪.

最近一次就更好玩,因為換上後又過了許久
然後在某次電線被不小心拔除後,顯示異常
某幾格就沒有顯示,時間也很怪

結果依舊是電池沒電,只是沒電的程度沒第一次嚴重.

真是個奇妙的時鐘.

网友:
因為,,,現在一顆電池,用到過保,也不會壞,就算有問題,也是送去電腦公司,然後,就整台換掉了。當這個時候想要自已修的時候,就會問這個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較新型的電腦可能會拿掉 CMOS 電池設計,改由非揮發性記憶體儲存使用者的 BIOS 設定。

所以,現 ...

UEFI基於 "安全規範", 要求BIOS不能再使用CMOS來儲存BIOS設置,
而是將BIOS的設置移到Flash ROM內.
所以, 主板如果沒有電池, 時間/日期是記不住的沒錯!

牛就曾有日本客戶的案子是要求板子上沒有電池的...
那個BIOS就是以一組預設好的設定來開機...

网友D:
安卓設備沒電池是因為底下任何原因:
(1)取用主電池的電力
(2)不支援 RTC wake up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安卓設備沒電池是因為底下任何原因:
(1)取用主電池的電力
(2)不支援 RTC wake up ...

安卓手機好像會有電池
APPLE也有
順手拿一台安卓來拆

4跟4S也都有電池設計5以上還沒拆過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安卓手機好像會有電池
APPLE也有
順手拿一台安卓來拆

這裏只是指沒有電池的安卓設備。
可能如播放器那種。
當然也並不是說安卓設備系統就不能有 RTC + coin battery 的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裏只是指沒有電池的安卓設備。
可能如播放器那種。
當然也並不是說安卓設備系統就不能有 RTC + coin ba ...

所以說沒設計電池的就是靠原本主電池的電力

了解

网友:
不是有一種超級電容, 可以媲美電池? 不過可以撐多久, 就不知道了, 還是我記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如果是一定連上網路才能用的電腦或裝置,可以用網路自動校正時間....

windows 開機時會比對電腦時間和上次開關機的時間, 要開完機才能連網校正時間, 這中間就會有時間性的資料差, 若再加上沒有網路的人, 就不可能去校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放我家客聽的時鐘
是那種紅色數字顯示日期,時間,農曆的時鐘.
那個時鐘本身有條電 ...

它的電池只是為了停電, 停電時只供時鐘計時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安卓手機好像會有電池
APPLE也有
順手拿一台安卓來拆

我家的 icon 車機麥克風裡也有一個電池, 前陣子麥克風一直出問題, 想換新的, 所以就順便拆開來看, 竟然有個電池, 拆掉後, 麥克風就正常了, 用了20年還不知道有電池在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