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TOSHIBA 42RL700S 每約26秒就會無畫面無聲音5秒

楼主(2018-07-05):
前幾日連日大雨打雷,家裡的 TOSHIBA 42RL700S 液晶電視和第四台選台器被雷擊打壞,無法開機。

型號

型號

小弟來這裡爬文,大概歸類出我這種情況應該是電源板或主機板壞掉,所以上網買了拆機下來的電源板及主機板。今日板子都拿到後換上測試,結果是可以開機,但約每26秒就會無畫面無聲音5秒,錄了一段異常時的影片,注意影片中第4秒及第36秒處,背光由亮變得較不亮(非滅),如下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CanNbZfjA3Y

檢視電路板沒發現燒毀的地方,想用電錶量也不知從何量起,所以首次po文求助,看能不能抓出問題點。
看還有什麼資料要補充的我再補上。先感謝大家。

補充測試過程:
1. 故障前是完全無法開機,更換主機板後可開機,但狀況如上所述
2. 換上電源板後,狀況依舊

拆背蓋後全圖

拆背蓋後全圖

网友:
1.前不久我才study電視遭受雷擊的問題,網上先進 gkjnn兄就有說, 雷擊常發生於家裡電視有接第4台, 跟樓主所說的情形相符.
2. 本來我一直以為電視遭受雷擊的機率大概是人遭受雷擊的機率, 趨近於0可以忽略, 但我在網路上看過多起電視遭受雷擊後的維修範例, 感覺好像電視遭受雷擊的機率遠大於人遭受雷擊的機率.
3.之前我也誤以為機上盒處於待機(亮紅燈)的情狀下, 機上盒不會傳訊號給電視, 所以電視不會遭受雷擊, 但網上先進說, 這樣還是無法避免電視會遭受雷擊, 要把機上盒跟電視之間的連接線(通常是HDMI線)去除, 才可避免電視遭受雷擊.
4.  gkjnn兄又說, 為避免電視遭受雷擊, 電視很久不用或連日打雷下雨, 可暫時將機上盒跟電視之間的連接線(通常是HDMI線)去除.
5. 我的程度, 只會知道電視壞掉, 如何知道電視是因遭受雷擊而壞掉, 請網上先進不吝指導. 謝謝.

网友:
樓主說有更換電視之主板及電源板, 但沒提到是否有更換機上盒, 可以拿別的訊號來源(如電腦VGA輸入)試看看, 看是否機上盒有問題 .

网友:
交叉比對與斷開法(查電腦主機也常用這類方法)

您的電視還可以聽得到聲音的情形下..
若是小弟我..就會斷開背光恆流板與倍頻板
只接電源,主板,按鍵與接收+喇叭..
再測一次..
如果聲音一樣會不幾秒見,
且換上2片電源板都是同樣情形
那95%應可判斷您買的那片主機板可能有瑕疵
以上是小弟不知怎麼量電壓時的測試方法
若有錯誤,請各位前輩賜教...

楼主:
回覆 joe1031 兄:
    感謝您的回覆。機上盒已更換了,且我是把故障機搬到另一組正常的機上盒+電視旁做測試,確定是有視訊訊號輸出到故障機。(沒提到機上盒是因怕敘述太冗長,模糊焦點,所以只敘述重點)

回覆 h987693 兄:
    感謝您的提示。我把連接背光恆流板和倍頻板的訊號線斷開,只保留主板和電源板下去測試,結果聲音一樣約每26秒時會無聲5秒。所以判斷應該是網購的主板有瑕疵。我再和網購的賣家連絡看看是否可更換或退貨。

ps1. 有量測過電源板的5v、12v、24v都正常有輸出。
ps2. 已有恢復預設值。

网友A:
1.hdmi 1-4 都有試過?狀況一樣嗎?
2.hdmi 1-4 接腳銅箔處容易氧化造成接觸不良,去買銅油(10元店有賣)和棉花棒(拿尖嘴壓扁棉花棒hdmi座內上下面都有銅箔都要清)清潔hdmi座,再用油精擦拭乾淨再試試看
3.上述方法行不通可以確定主板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dmi 1-4 都有試過?狀況一樣嗎?
2.hdmi 1-4 接腳銅箔處容易氧化造成接觸不良,去買銅油(10元店有賣)和棉花 ...

4個HDMI port都一樣的狀況

不過經你這樣一提,我想到我沒試過影音端子(黃白紅),所以早上去試了一下影音端子是正常的,所以應該是HDMI相關的晶片電路元件損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4個HDMI port都一樣的狀況

不過經你這樣一提,我想到我沒試過影音端子(黃白紅),所以早上去試了一下影音 ...

您要不要把舊板的BIOS移植到新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不要把舊板的BIOS移植到新板試試

這個我不會耶
而且我跟主板的賣家連絡後,他同意我可以退貨,所以我已把板子寄回給賣家。另外再找一塊主板,目前已下單,等主板寄到後,再測試看看。

楼主:
來回報一下狀況

把主板裝上後一樣的狀況,約每26秒就會5秒無影像無聲音

把其他板子的線都拆掉,只保留電源板和主板,聲音一樣每26秒就無聲5秒

在要把其他板子的接線插回去時,起子不心碰到倍頻版的ping腳(活電作業),結果聽到倍頻板啪啪啪三聲電擊聲,接著連喇叭的聲音都沒了。

應該是倍頻板和主板都掛了

所以就放棄治療…

至於為什麼連續買來的兩塊主板都這樣,原因我也不知道,電源板的電壓量過都正常,問題應該在主板。

网友C:
這款42RL(XL)系列/相隔20秒會閃一下(背光暗/無聲)
倍頻版的問題

這款倍頻版有I2C/跟主板相對應./不能用通用倍頻版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款42RL(XL)系列/相隔20秒會閃一下(背光暗/無聲)
倍頻版的問題

因為我已把其他線都拆掉,只保留電源板和主板下去測試
結果一樣會無聲,如下連結,在17~32秒這段時間就無聲
https://youtu.be/6kcC3qEGrfQ
(主板上方是電源連接線,左邊偏上是左右聲道連接線,左下觸控連接線)

而量電源板上有標示24v, 12v, 5v的腳位都有量到正常的電壓,所以才判斷是應該是主板的問題

网友:
既然換了兩塊主板都是同樣的問題.百分之90應該就是別的板子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