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羅技G602滑鼠遊標無法移動

楼主(2018-07-06):
各位大佬好,在下的羅技G602滑鼠遊標不能動,其它按鍵功能良好。
目前初步判斷是LED燈或是AM000芯片損壞。

如果是LED燈壞了的話應該可以換掉來排除問題。
但因為是不可見光,在下不知道該如何測量它是不是有亮。
有試過用手機來看,但現在的手機好像也看不出來,在下拿另外一個好的滑鼠用手機來看也是不亮的。

請問大佬有沒有方法可以讓在下知道這顆LED到底有無正常工作呢?
多謝各位大佬。

网友:
用低階的安卓手機試看看

网友A:
照片太糢糊,
讓眼睛看得很不舒服....

网友:
直接換一個新的。

网友:
要是G602的話,我也會想修修看。。。。

G 602可是好滑鼠啊!

楼主:
因為手機沒辦法拍這麼近的照片,有用外掛鏡頭,所以會很難看,十分抱歉@@

G602壞了這隻以後在下又買了2隻,因為他的側鍵超好用的。
這隻報修之後羅技送了1隻G502 RGB,也沒跟在下回收舊的滑鼠,所以想修修看。
G502側鍵太少用不習慣= =

現在是怕LED沒壞,壞的是AM000,這樣就真的沒辦法修了。
市面上買不到AM000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手機沒辦法拍這麼近的照片,有用外掛鏡頭,所以會很難看,十分抱歉@@

G602壞了這隻以後在下又買了2隻 ...

手機沒辦法拍近沒關係
原則是要拍清楚
只要往後退拍清楚
想看清楚的會員會拉近看

楼主:
好的,在下回家再用單眼拍一次。

网友:
用拜拜香的煙…或是抽菸的煙去試試…不曉得會不會有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糢糊,
讓眼睛看得很不舒服....

這邊有拍好的。

http://michtw.blogspot.com/2017/03/logitech-g60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邊有拍好的。

http://michtw.blogspot.com/2017/03/logitech-g602.html

多謝樓上的前輩,在下回家一定補一張清楚的圖上來。

网友:
  若雷射二極體是正常的, 而照相手機拍攝不到, 是因為滑鼠騰空了一段時間, 透鏡窗偵測不到物體, 雷射就 "待機" 了.

  此時將手指接近透鏡窗, 雷射會再 "喚醒", 鼠體呈 x y ˊ軸交互轉動一下, 某些角度應可於ˋ照相手機看到雷射光, 昏暗環境下觀察效果較佳.

  注意: 直視雷射有健康風險.

楼主:
剛剛跟同事借了一隻備用的手機來看,可以在暗房看到滑鼠M705的LED有亮。
但把舊G602電池換上,打開電源後還是看不到。

回家後再把新買的G602拿到暗房試試,如果能看到燈亮的話大概就是舊的這隻燈真的壞了。
也不知道這顆燈的規格是什麼,只量出直徑是5mm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邊有拍好的。

http://michtw.blogspot.com/2017/03/logitech-g602.html

怎能撿現成的交功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能撿現成的交功課呢?

不好意思,等在下回家馬上拍一張清楚的。
現在還在公司加班,要趁大家不在的時候例行性重啟所有的伺服器@@

楼主:
補上正面跟背面兩張圖,多謝各位大佬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上正面跟背面兩張圖,多謝各位大佬指導。

LED其中一腳有點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其中一腳有點脫焊。

了解,明天早上重焊一下試試。
多謝前輩指點。

网友:
示意圖

用三用電表分別量取二極體接腳
收/發這兩顆二極體
發射LED作動時有電壓
接收LED也有電壓
即是收發正常

网友:
借位插花報告一下ericchou老師
                                   之前你問我這102V LED如何點亮他
                                  葳天102V LED
                                   論壇有位高手點亮他近期會貼文

楼主:
多謝前輩,在下已經確定這顆LED壞了,回家看了新買的G602,用相機鏡頭來看也是能看到發紫光的。
現在就是看看重焊會不會好,如果不好的話要找替換的LED燈了。

只是不可見光應該要買多少nm 的在下目前沒有頭緒。
可能要爬文看看有沒有人修過羅技G系列滑鼠了。

网友C:
LED前的限流電阻R40也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前的限流電阻R40也可以看一下

多謝前輩,在下會試試的。
不過這種貼片電阻上沒寫編號,要如何確定阻值呢?

网友D:
有同款新品,互相對照一下電壓,問題點就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同款新品,互相對照一下電壓,問題點就出來了。

請問前輩,是去量LED的兩極嗎?

网友D:
就是從LED的兩端往回測試,LED兩端電壓如果一樣,那LED一定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從LED的兩端往回測試,LED兩端電壓如果一樣,那LED一定損壞,

多謝前輩,在下測測看。

网友E:
通常買 850nm 或 940nm 的紅外線 LED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買 850nm 或 940nm 的紅外線 LED 即可。

多謝前輩,明天沒下雨的話在下會去光華找找看。

楼主:
已經去光華找到940nm的LED了,明天進公司就換換看。

网友E:
使用不同材料與結構設計的的photodiode (photodector) 會對不同波長的光有不同的響應(此處的響應,並非頻率響應,而是光電轉換效率)
一般滑鼠的應用,應該是使用最便宜的 Si substrate 的 photodector,  其響應在 800~1000nm 最高。
所以大概使用 850 或 940 nm 的紅外光 LED 大概都可以。

關於材料的技術細節就不多說了。先試試買到的材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不同材料與結構設計的的photodiode (photodector) 會對不同波長的光有不同的響應(此處的響應,並非頻 ...

好的,多謝前輩,明天換完料件後會再上來回報各位。

楼主:
目前測試的結果將新的LED換上去還是不會亮燈,可能問題在別的地方。
還要再看看情況了。

另外在量電壓的時候,主板靠上的地方是正極,但拆下來舊的LED卻是負極(燈裡面金屬片比較大片的)。
請問這個地方是電路板上量到電壓的正極接LED的負極?
還是根本就沒極性的問題,隨便接都沒關係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的結果將新的LED換上去還是不會亮燈,可能問題在別的地方。
還要再看看情況了。

拿指針式三用電表,用 Rx10 檔來判斷才正確,紅黑棒接觸LED引腳,指針會擺動時黑棒那端是正的,紅棒那端是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指針式三用電表,用 Rx10 檔來判斷才正確,紅黑棒接觸LED引腳,指針會擺動時黑棒那端是正的,紅棒那端 ...

多謝前輩,量過之後發現新買的跟拆下來舊的LED極性真的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量過之後發現新買的跟拆下來舊的LED極性真的不同@@

所以還是用儀器測量為準,目視判斷很容易有差錯,大廠用的零件有些都是訂製品,不能用一般流通零件觀點來判斷。

楼主:
只是目前還是不知道問題點在哪裡導致LED不會亮,回家再量量看新舊的電壓有何不同。

楼主:
剛剛把拆下來的LED用這台量,但都沒有數值。
請問各位前輩,沒數值是正常的嗎?
還是說這樣可以測LED會不會發光呢?
網路上看別人說調到歐姆檔會供電給LED看會不會發光。
這台測量歐姆的機器應該也有相同的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剛把拆下來的LED用這台量,但都沒有數值。
請問各位前輩,沒數值是正常的嗎?
還是說這樣可以測LED會不會 ...

兩個方向都是無限大嗎?
測試棒短接在一起會不會歸零?
測試棒開路狀態下,用另一個三用電表直流電壓檔測量開路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兩個方向都是無限大嗎?
測試棒短接在一起會不會歸零?
測試棒開路狀態下,用另一個三用電表直流電壓檔測 ...

夾LED的兩極,兩個方向都是-- -- . -- --
測試棒短接會有數值,但不是零,在0.01~0.02歐姆之間跳。
三用電表直流電壓測得3v的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夾LED的兩極,兩個方向都是-- -- . -- --
測試棒短接會有數值,但不是零,在0.01~0.02歐姆之間跳。
三用 ...

那顆LED可能真的壞了,新買的LED測起來如何?

楼主:
新買的2顆,其中一顆因為看照舊的裝,極性不同,拔下來後測也是沒數值。
另一顆按照極性裝上了,目前在主板上夾也是沒數值。

有空再去買幾顆回來測試。

楼主:
奇妙的是,原本裝上新買的LED後滑鼠還是一樣不會動的。
剛剛用歐姆機量在主板上量LED阻值一樣沒數值,把滑鼠裝回去後開電源。
滑鼠竟然能動了,莫名奇妙就會動了,現在打這篇是用舊滑鼠來打的。
在下再觀查兩天看狀況如何,到時再跟各位前輩回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妙的是,原本裝上新買的LED後滑鼠還是一樣不會動的。
剛剛用歐姆機量在主板上量LED阻值一樣沒數值,把滑 ...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妙。

但事情就是發生了,完全搞不清楚到底哪裡不一樣。

然後就只是把主板拆下來想在板子上量新裝上去LED的電阻而已,也就做了這件事。
所有的零件、電池都是原本的沒動過。

真的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事情就是發生了,完全搞不清楚到底哪裡不一樣。
就只是把主板拆下來想在板子上量LED的電阻而已,也就做 ...

把舊LED解焊下來前,先從電路板線路找出舊LED的正負極。

新買的LED(長腳為正,短腳為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舊LED解焊下來前,先從電路板線路找出舊LED的正負極。

新買的LED(長腳為正,短腳為負)。 ...

舊的LED拆之前主板上量過正負極了。

因為歐姆檔沒數值,兩極對調一樣沒數值。
拿下來後在下是用蜂鳴器那一檔量,新舊LED兩邊極性是相反的沒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舊的LED拆之前主板上量過正負極了。

因為歐姆檔沒數值,兩極對調一樣沒數值。

你這句有問題-->「新舊LED兩邊極性是相反的沒錯」

舊的LED拆之前主板上量過正負極,新買來的LED長腳正,短腳負。
正焊正,負焊負,不會嗎?
還是你新買的LED腳都被剪齊了?
不能從LED裡面金屬大小片來分辨正負,這沒統一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句有問題-->「新舊LED兩邊極性是相反的沒錯」

舊的LED拆之前主板上量過正負極,新買來的LED長腳正, ...

在下在拆舊LED的時候直接照著舊的樣子把新的裝上去了,也就是說金屬片大的那邊是接在正極上的。
那時候並沒有注意極性,是焊上去之後發現不亮燈,才拿第二顆來看長短腳。
這才發現原來新LED金屬片大的那一邊是短腳的負極,本來想用電表歐姆檔量極性的,但無論是電表還是歐姆機量這兩顆都是沒數值的。
只有用蜂鳴器檔位量會有數值,而且極性相反。

所以才會把第二顆LED極性的極性對上後焊上主板,之後滑鼠還是不動。
本來是已經放棄了,後來有前輩說可以試試看量主板上的LED看是好的還是壞的。
在下把主板拆下來後用歐姆機去夾一樣沒數值,但把滑鼠電源裝上要測電壓時發現滑鼠已經在微微移動了。
然後在下就把滑鼠裝回,它就可以動了,但不知道可以動的原因在哪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下在拆舊LED的時候直接照著舊的樣子把新的裝上去了,也就是說金屬片大的那邊是接在正極上的。
那時候並 ...

在#17樓大大已經提醒你Led一支腳空焊、
我以為你有看到、
你再重焊舊的led時、
已將空焊的腳焊好、
所以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17樓大大已經提醒你Led一支腳空焊、
我以為你有看到、
你再重焊舊的led時、

板子很多點都要再重焊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7樓大大已經提醒你Led一支腳空焊、
我以為你有看到、
你再重焊舊的led時、

有哦,在下有看到。
一開始在下有先補焊,但還是不會亮燈也不會動,所以才把舊的拆下來。

照著舊的方式把新的裝上去,但還是不亮燈。
所以才會有極性的疑問,後來發現舊的跟新的極性真的不同。
才把另外一顆新的LED極性放正確再焊上,但還是不亮燈。

最後又想說用歐姆機去量已經焊在主板上的那顆新的,還是量不到數值後想說先裝回其它零配件帶回家跟新買的G602比對,結果發現竟然會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哦,在下有看到。
一開始在下有先補焊,但還是不會亮燈也不會動,所以才把舊的拆下來。

應該你把第二顆新LED極性弄對了,修好了。

其他壞的滑鼠,也趕快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你把第二顆新LED極性弄對了,修好了。

其他壞的滑鼠,也趕快修一修。 ...

沒其它壞的滑鼠了,再來要看看主機板能不能修了。
在下有一片華碩x58的RAMPAGE III GENE開機亮CPU紅燈,沒畫面,沒嗶嗶聲。
到時再去主機板區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