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緯GPC-3030D 可調電源供應器 第二台維修實例 Part I

楼主(2018-07-06):
這台固緯GPC-3030D 我拿到時就傻眼了,因為輸出端子是陷在機箱裡面,這種故障情形我連開機看看是什麼問題的意願都沒有,直接就拆解全部的電路板出來看看,結果端子台不僅已經嚴重破損,而且還有前人維修過的痕跡。

想一想電路板都破成這樣了還要補嗎?這塊小板子是鎖在GPC-3030D 的面板上,在插拔輸出端子時需承受一些力量,所以就算斷裂的地方都補線了,除非日後非常小心,否則稍微一用力電路板馬上就又斷裂,這種治標的法是不行的,要治本只能換一片電路板,不過應該是買不到這片電路板才對。

wish 當然不是這麼容易被打敗的,我以前的工作都是自己打樣多賺一些錢,所以做一片這種電路板並不是難事,只是很久沒有做了。這片板子是17cm*4cm,下午要回家前去工作室找了找,終於找到這片17cm*9cm的印刷電路板,剛好可以做兩片,又找到一包過期的環保蝕刻粉,大家看看連說明書都蛀掉了,不知道還能不能用?

只做一片電路板的方法有很多種,我是要用那一種呢?我打算是用我十幾歲剛開始學洗印刷電路板的第一種方法,大家就準備看熱鬧囉!

网友A:
洗板時 記得將 pigoo 洗上去 那價值更是無可比尼

网友B:
固緯 GPC 系列電源供應器輸出端子都是這種固定法,雖然可以簡化配線但機械強度不是很好,移動或是運送時撞到正面,很容易就是這個結果,還是傳統土土的博士端子每顆個別鎖在機殼上最牢靠。

网友C:
老大最近都修理這種, 不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最近都修理這種, 不累嗎

手上就這幾台,都是壞的........
連變壓器都能壞了,還有什麼不能壞?
連端子台的電路板都要修了,還有什麼不能修?
我也是很忙的,以我這種速度一個星期頂多才能修一台。
從這台開始都是鐵板,好加在只剩下2台,這兩台要修變壓器,也要都要洗電路板,還要檢修電路,修好的成本不便宜,我看修好後只能請烏骨雞學姐拿到露天去賣,之前三台買的會員就恭喜他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緯 GPC 系列電源供應器輸出端子都是這種固定法,雖然可以簡化配線但機械強度不是很好,移動或是運送時撞 ...

沒錯!後來不管是固緯或托福,或其它叫的出品牌的廠商,為了組裝方便都已改成這種做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大最近都修理這種, 不累嗎

xiaolaba兄!你別提醒他
            好不容易最近這海賊沒出來作亂
            在家安分 修~修~修~造福會員
            他家要修的東西堆積如山
            這輩子想全修好~~~哈哈哈~~
            糟糕魯夫來了!!!快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時 記得將 pigoo 洗上去 那價值更是無可比尼

沒問題!

网友:
如果再加上魯夫頭像如何
安ㄋ100分
叫你第一名
還有ericchou前輩在加好文裡提到期待洗板教學文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就這幾台,都是壞的........
連變壓器都能壞了,還有什麼不能壞?
連端子台的電路板都要修了,還有什 ...

看來老大有渡眾蒼生的目標, 每個難的都要給他修好, 信心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xiaolaba兄!你別提醒他
            好不容易最近這海賊沒出來作亂
            在家安分 修~修~修~造福 ...

也不是提醒.
只是看得出來這樣時間的成本非常高, 不是為了興趣那只剩為了人類著想

网友:
坐等wish大出電路板製作過程,別漏下步驟哦,讓我也了解下制板的方法,感謝。要不要把元件標識也印刷上?

网友:
等wish大出洗PCB過程,最近可能也會洗一片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