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電視的背光故障情形下, 查看電視影像的方法

楼主(2018-07-06):
我是非本科, 又是菜鳥, 業餘自學修電視當娛樂, 我來PIGOO網學很多電視維修技巧, 所以我也要來貢獻一下, 今天我摸索學會電視背光故障查看電視影像的方法, 很大膽來此處張貼學習心得, 敬請前輩指導.

當電視呈現黑屏(背光不亮), 假設主板是好的, 則下面的方法可以查看電視影像, 有助於判斷查修的大方向, 避免我們花錢又換錯板子.

[電視的背光故障情形下, 查看電視影像的方法]
(1)將室內電燈關掉(室內愈暗愈好)
(2)手電筒斜照電視(如圖1)
(3)眼睛看電視暗的區域(眼睛注視的地方要遠離手電筒照射處), 這時會看到微亮的影像(如圖2)
(4)拿手電筒斜照電視並且手電筒移來移去, 有時候運氣好, 會看到清楚的影像 (如圖3)

圖1. 手電筒斜照電視

圖1. 手電筒斜照電視

圖2. 眼睛看電視暗的區域(眼睛注視的地方要遠離手電筒照射處), 這時會看到微亮的影像 ...

圖2. 眼睛看電視暗的區域(眼睛注視的地方要遠離手電筒照射處), 這時會看到微亮的影像 ...

圖3. 手電筒斜照電視並且手電筒移來移去, 有時候運氣好, 會看到清楚的影像

圖3. 手電筒斜照電視並且手電筒移來移去, 有時候運氣好, 會看到清楚的影像

网友A:
圖片的順序與步驟的順序好像顛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的順序與步驟的順序好像顛倒了~~

1.系統很奇怪, 先上傳的圖在最下面. 圖片又無法事後調順序. 圖片順序的老問題, 一直不知如何解決, 最近別人也碰到相同問題.
2.因為我知道系統很怪, 所以我在每張圖有標示圖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系統很奇怪, 先上傳的圖在最下面. 圖片又無法事後調順序. 圖片順序的老問題, 一直不知如何解決, 最近別 ...

從進階模式,
先將圖面刪除,
再從第一張點選..

不會阿,
在前一個提問題的酷友文章,
我有說明,
你再試試.

楼主:
圖片順序測試

圖1

圖1

圖2

圖2

圖3

圖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進階模式,
先將圖面刪除,
再從第一張點選..

1.感謝sandy319姐的說明
2.我已試, 但順序還是怪.
3. 我下次發文用相反的順序上傳檔案, 應該也可以解決問題.
4. 圖片順序可不可以po文後再來修改順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感謝sandy319姐的說明
2.我已試, 但順序還是怪.
3. 我下次發文用相反的順序上傳檔案, 應該也可以解決問 ...

當然可以po完再改、
但記得在一小時內修改完成“
不然會未完待續…
如果覺得圖片顯示有問題、
可以刪除內部圖片…
再重新上傳。

网友B:
使用led測試器先把燈條部份點亮,再開機也是一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led測試器先把燈條部份點亮,再開機也是一個方法~

1.感謝小冬瓜兄的教導
2. LED背光用LED測試器, 燈管背光用燈管測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po完再改、
但記得在一小時內修改完成“
不然會未完待續…

1. 謝謝sandy姐的說明.
2. 圖片顯示順序有問題, 事後我找不到哪裡有刪除鍵.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感謝小冬瓜兄的教導
2. LED背光用LED測試器, 燈管背光用燈管測試器?

燈管機比較少了,燈管測試器似乎只能測試一支無法點亮多支燈條,點亮前提高壓板及燈管是良品,需要自備24v 4a up變壓器及降壓板(24v轉3v接bl-on背光開關及dimm亮度調節)外接至高壓板,如果是電源高壓一體板,要自備高壓板和上述的工具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謝謝sandy姐的說明.
2. 圖片顯示順序有問題, 事後我找不到哪裡有刪除鍵.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錯置的圖片更新
換上正確圖片即可完成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燈管機比較少了,燈管測試器似乎只能測試一支無法點亮多支燈條,點亮前提高壓板及燈管是良品,需要自備24v 4 ...

感謝小冬瓜兄的說明, 沒有你的說明, 我還不知燈管測試器有這麼多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把錯置的圖片更新
換上正確圖片即可完成更改

感謝Tsai5371兄的說明

网友D:
12樓有貼圖教學,請看一下再發帖,圖片順序就可自行決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樓有貼圖教學,請看一下再發帖,圖片順序就可自行決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感謝wish兄的教導, 我已經在貼圖練習區學會調整圖片順序.
要訣就是:
step1: 先用mouse去點要插入本文的位置(這樣是決定圖片要插入在何處(以下簡稱位置A)).
step2: 再用mouse去點選圖片(這樣是決定哪一張圖片要插入位置A, 這時候本文區就會出現"attach......"的文字).
step3: 有N張圖,step1及step2就做N次.

就是這麼簡單!

网友:
長知識了,原來是要這樣照啊,

网友E:
感謝分享知識~ 分享測試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知識~ 分享測試經驗~

應該是我謝謝你才對, 我常常看z9g7m0兄來PIGOO網po文, 我從你那裡學到很多液晶電視維修的技巧.

网友:
長知識了,又學到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兄的教導, 我已經在貼圖練習區學會調整圖片順序.
要訣就是:
step1: 先用mouse去點要插入本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