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大同液晶電視 V32EAAK 有聲無影 無背光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07):
TATUNG 大同液晶電視 V32EAAK 有聲無影 無背光

故障情形 : 有聲無影 無背光 用強光照射能看到影像 標準的無背光

銘牌 :

整機後照圖 :

拆開全機照圖 : 上方為面板 邏輯板 背光高壓版 (一手扶面板單手拍照 有模糊請見諒)

分離上方面板後 : 電源板 主機板

電源板 :

主機板 :

T-COM 邏輯板 :

面板型號 :

背光板 : 本次維修主角

背光板有問題時 大部份機板背面都會因零件將燒毀時產生高溫 會有背面有痕跡可循 翻到背面看到有2處痕跡 (紅圈處)

翻回正面對比痕跡位置 : 比對到 RJ5 的0歐姆電阻 上方已經碳化 那就是接觸不良產生跳火造成的 (紅框處)

將那電阻取下 將炭化位置清潔乾淨後 在將電阻焊回 在將全部功用的0歐姆電阻都做補焊
裝回 蓋上鐵蓋測試 沒放回定位 怕不小心打鐵到造成人為損壞 所以裝回定位在測試比較保險
開機測試看到背光亮起了 (紅圈處明顯透出白光)

那就先裝回面板試機了 (平躺試機)

一小時後無問題 全部裝回測試

完修

网友:
很高竿的維修,一般我遇過的背光不亮,一閃即滅,背光閃爍等等,還沒修好過,一是從未拆到面板背光位置,二是來源,修不好丟回朋友的回收場就是了,當作打發時間用,所以我能修好的問題都是軟妹子,換換電容,接觸不良等等,低低手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