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5v 雙輸出變壓器, 三顆一標

楼主(2018-07-07):
結標時間:2018/ 7/ 11  21:00結標

寄送方式:可面交自取, 地點新竹荷蘭村路易莎, 全家店到店 $65 or 郵寄 $70

請每標以5酷幣為單位

网友:
很少見到的變壓器,讚一個
10酷幣

网友A:
這個好用也
如果拿來當測試用光牒機
忘了取出光碟可以用這個取出

我出20酷幣

网友:
應該是以前IDE硬碟外接盒用的(圓孔的),直接可插IDE硬碟的是直接出排線硬碟轉USB外接線。

网友:
再加一個25酷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好用也
如果拿來當測試用光牒機
忘了取出光碟可以用這個取出

無電源時
想退出光碟片盤
或許
也可用迴紋針,戳光碟機前面板維修退片孔,內部有機械釋放機構可退出光碟托盤

但有時候
也會遇到例外案件
就是面板找不到維修孔的,那就只好真的外加電源 ,或開蓋手拆了

小弟倒是覺得
拿來當可攜式維修電源,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無電源時
想退出光碟片盤
或許

嗯阿那個大4PIN可以做其他用途很方便
我也只是舉例而已

网友:
25酷幣已轉,請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