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一下 撼訊 AX7850 2GBD5-DHV3E 問題

楼主(2018-07-07):
請問一下 撼訊 AX7850 2GBD5-DHV3E  顯卡問題

開機時能看到進BIOS畫面

但無法進WIN7 系統

換過螢幕 出現 無效格式 黑畫面

就是無法看到進入WIN7系統畫面

要重灌系統時也是一樣 只能看到開機BIOS畫面

就是無法在進入下一階段 CD...... 就黑畫面

按電源鍵 可關機

是不是顯卡掛了

通常是哪部分掛了

這樣維修費 大約要多少

网友:
這時這帖會進回收桶

楼主:
圖中這塊

過BIOS後硬碟無系統正要重灌時

會出現 訊號格式 不對  或 超出頻率

网友:
如何確定是顯卡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中這塊

過BIOS後硬碟無系統正要重灌時

訊號格式 不對  或 超出頻率這情況
可以換一台顯示器試試看
沒另一台顯示器
可接電視的電腦輸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訊號格式 不對  或 超出頻率這情況
可以換一台顯示器試試看
沒另一台顯示器

用別的顯卡正常

用4個螢幕測試   2個不同主機交叉測試過

第一次遇到這樣怪問題

所以才上來問

网友B:
不是你的螢幕太舊就是你的顯卡壞掉
兩者其一.... 沒有做過初步故障判斷!!來這裡求解問題
很難給出解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的螢幕太舊就是你的顯卡壞掉
兩者其一.... 沒有做過初步故障判斷!!來這裡求解問題
很難給出解決方案! ...

螢幕沒太舊

測過比這張 還要高階的顯卡   4個螢幕都正常

网友:
可能發生原因:以AX7850使用時,改變的解析度不符合螢幕支援。
可以嚐試在安全模式時,先移除驅動程式(如果有安裝Nvidia顯示卡驅動程式,也需移除),正常會變成800*600或640*480解析度,不要是320*240解析度(這情況表示,驅動程式,移除不乾淨)。
以上情況如果完成後,安裝新驅動程式後,仍然黑屏,GPU部份空焊的機率很多,最好植球後廻焊。
PS:顯示卡的金手指需先清潔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沒太舊

測過比這張 還要高階的顯卡   4個螢幕都正常

檢查是否彎版
側邊觀察錫球是否氧化
AMD7系列很大機率是因為原廠使用的錫球品質差  導致虛焊....
要解決需要更換錫球或迴焊
花錢給人換錫球....這筆費用乾脆選擇買新顯卡會更好喔!!
換一次沒破千根本沒人要動工

楼主:
找了第5台螢幕  可灌系統  但裝了顯卡驅動後

開機到WIN7   方塊時  畫面就黑了  @@

因該是顯卡掛了

想問一下  這都是哪方面問題

网友C:
有試過進安全模式嗎?
開機按F8

可排除驅動程式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試過進安全模式嗎?
開機按F8

可進安全模式
裝過萬用驅動
跟AMD驅動
狀況都一樣
沒找到原廠驅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進安全模式
裝過萬用驅動
跟AMD驅動

http://www.powercolor.com
不良原因,應該是GPU不良或GPU的數據點空焊

网友:
這種情況晶片若沒有崩角大多為GPU脫悍.BGA回焊即可.

楼主:
感謝告知

不知台北有哪些地點 在幫修顯卡

費用大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