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日立除濕機 RD-280FK 風扇不轉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07):
日立除濕機 RD-280FK 風扇不轉

故障情形 : 風扇不轉

銘牌 :

開機測試耗電量 5.7W 明顯只是機板的耗電量

5.7W的耗電量 風扇不轉 那就拆機了 馬達固定處

將全機都拆開 (忘了拍照) 只顧拆機 拆下的馬達量測

都無阻值了 無限大

將上圖(紅框處)溫度保險絲 拉開量測 斷路了

原本是用方型溫度保險絲 98度3A 的 無備此規格的 用一般電風扇用的 102度2A 代上
那固定位置就無法裝上了 用耐熱膠帶將溫度保險絲黏貼在馬達外殼上

馬達會燒毀溫度保險絲 大都是過熱而燒毀的 不是過電流燒毀
所以要再確認馬達軸心 轉動是不是正常的很順 不然會再次燒毀溫度保險絲
用手轉動馬達軸心時 發現稍微卡卡的 那就要連培林一起換新
拆開馬達準備換培林

拆下培林了 用到拔起器(逼猴) 活動板手

裝上新的培林 用到3分白鐵管 活動板手(要敲用)懶得拿榔頭 敲時要注意力道不可太猛
上端放上培林後將3分白鐵管穿過馬達軸心 剛好頂在培林的內圈 在用活動板手或榔頭往下敲
底部就用換下的培林頂在新的上面 注意敲的時候只敲培林的內圈 不要敲到外圈(會損壞)

換好後 裝回試機 耗電39.2W 馬達已轉動

全機裝回測試 含壓縮機運轉 耗電 193.6W

完修

此次換下的物件 溫度保險絲 培林

應該有人發現那白鐵管太長了吧 因平常要換的馬達軸心長短不一 所以長的能當短的用
再來就是白鐵管在敲的時候 如果磨損了 裁短還能在使用

网友:
我會包貼布西滷在敲 ,可以拿來墊的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