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ZIO V50E 有聲有影背光閃爍 更換LED燈珠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07):
VIZIO V50E 有聲有影背光閃爍 更換LED燈珠維修實例
家中的電視看到一半突然罷工n_147|,有時無背光,有時背光閃爍
LED燈珠八成故障了
參考版上gkjnn大大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73&highlight=V50E
以及youtube上的LED燈泡閃爍維修實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ZH1l5xcTk
那就動手拆吧~~

2013年製,當初可是國產品牌之光,價格實惠,LED聯網電視
門市銷售排行前三名,自己當業務時就賣了不少台,獎金賺飽飽
內部照,目視沒明顯故障零件
主機板
電源板
電源板型號:FSLF151402M
0500-0614-0330
先將背光排線拔除,空載開機觀察電壓變化
兩組LED電壓分別120V~130V跳動,看似無異常
使用LED測試器,量測第一組燈條,顯示95.2V
使用LED測試器,量測第二組燈條,顯示89.6V
兩組燈條電壓差異不大,為求眼見為憑,就繼續拆下去吧
由上面數下來第1.5.6為第一組燈條
第2.3.4為第二組燈條
各有一顆LED燈珠故障,所以測試器顯示的電壓值才會差不多
拆下燈條,本想背娃娃的,剛好手上沒有料件,只好換燈珠囉
自己加工做了個加熱台方便換燈珠
換上3030 3V LED燈珠,再把透鏡固定,熱機測試OK後就組裝回去了
組裝開機測試OK,
將背光/亮度設定值調低一點,又可以再撐一陣子囉~~

网友A:
請教EdwardHsu123兄:
請問LED背光的燈珠換掉1顆,會造成下面哪一種情形:
  (1)螢幕比較暗;
  (2)整個背光系統無法運作;
謝謝.
(LED背光我比較沒經驗, 但我知道燈管背光的情形, 螢幕有多支燈管, 只要有一支燈管壞掉, 會造整個背光系統無法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EdwardHsu123兄:
請問LED背光的燈珠換掉1顆,會造成下面哪一種情形:
  (1)螢幕比較暗;

液晶電視內部有平均光源的設計,有時候壞1顆LED時,使用者跟本不會查覺螢幕變暗
然後LED越壞越多,最後保護電路動作,背光強制關閉
偶爾也是會遇到壞1顆就異常的,反正都是拆面板,壞1顆跟壞10顆都是要修呀

网友:
感謝EdwardHsu123兄的說明

网友B:
請教EdwardHsu123兄:
"自己加工做了個加熱台方便換燈珠"可詳細說明加熱台,教我這新手嗎?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EdwardHsu123兄:
"自己加工做了個加熱台方便換燈珠"可詳細說明加熱台,教我這新手嗎?謝謝!感恩~~

印象中學姐好像有賣加熱台,我是自己去網路上淘來的
但鋁板加熱時溫度很高,總要有個平台來放置
就自行DIY用木材做個底座,鋁板底部用螺帽墊高,避免大面積接觸木材
再加個開關,四週預留空間方便燈條左右移動
朋友看到還叫我再做一個給他n_08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印象中學姐好像有賣加熱台,我是自己去網路上淘來的
但鋁板加熱時溫度很高,總要有個平台來放置
就自行DIY ...

好點子,真聰明,我有大同電鍋50w保溫用發熱片+可矽控調光器+溫度顯示器,改來試試看,請問你溫度用幾度,有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點子,真聰明,我有大同電鍋50w保溫用發熱片+可矽控調光器+溫度顯示器,改來試試看,請問你溫度用幾度 ...

我沒有量溫度,一定超過350度
這工具單純插電就加熱,我也沒加裝其他監控的裝置
但這加熱台工作時的功耗約200W

補充內容 (2018-7-14 12:35 PM):
剛實測了一下,加熱台溫度最高可達23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點子,真聰明,我有大同電鍋50w保溫用發熱片+可矽控調光器+溫度顯示器,改來試試看,請問你溫度用幾度 ...

拿板凳 等 康品穎 大 的優良加熱台的製作步驟 造福酷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板凳 等 康品穎 大 的優良加熱台的製作步驟 造福酷友

看來發熱體50w,只能當玩具,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中學姐好像有賣加熱台,我是自己去網路上淘來的
但鋁板加熱時溫度很高,總要有個平台來放置
就自行DIY ...

最近這台V50E是到期了哦....
已經遇到2台了..先更早之前的...已經五台了..

這塊加熱板小弟也有....
燈條放置架...本來也想動手做...
但後來..試了幾台換燈珠的....
都很快就又其它顆掛掉又返修了...
所以燈條架就懶得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來發熱體50w,只能當玩具,哈-----

大同電鍋50w保溫發熱片要用2片,將原本1片三明治結構,變成2片合1 的五明治結構,溫度可以到450度以上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同電鍋50w保溫發熱片要用2片,將原本1片三明治結構,變成2片合1 的五明治結構,溫度可以到450度以上ㄡ ...

有通哦!找時間試看,謝謝指點,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點子,真聰明,我有大同電鍋50w保溫用發熱片+可矽控調光器+溫度顯示器,改來試試看,請問你溫度用幾度 ...

這個嗎?可調溫.LED約170度即可取下.
180度.功率33.5W

网友A:
請教EdwardHsu123兄, 先借用你的第9圖(如下圖), 我有一些疑惑, 敬請EdwardHsu123兄指導:

1. 第一組迴路, 每一顆燈珠跟前後相鄰燈珠的關係為串聯 ?
2. 第一組迴路有30顆燈珠串聯,因為一顆燈珠的工作電壓為3V, 所以 3V * 30顆 = 90V,所以供電電壓約需要90V ?
3. 第一組迴路, 我推測每一顆燈珠跟前後相鄰燈珠的關係為串聯, 因有一顆燈珠壞掉, 理論上其他燈珠應該不會亮 , 但是其他燈珠卻會亮, 因此我推測, 在第9圖你有跳過壞掉的燈珠, 把電路迴路暫時修復?
4. 因第一組迴路及第二組迴路各自獨立, 但卻同時第一組迴路及第二組迴路各有一顆燈珠壞掉, 從機率的觀點, 好像不太可能, 請問這該如何解釋?
5. 因螢幕內部有光線均勻化機制, 如果螢幕看起來光線均勻, 肉眼無法查覺差異, 第9圖(如下圖))也可以算是螢幕完修?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EdwardHsu123兄, 先借用你的第9圖(如下圖), 我有一些疑惑, 敬請EdwardHsu123兄指導:

1. 第一組迴路,  ...

1. 第一組迴路, 每一顆燈珠跟前後相鄰燈珠的關係為串聯 ?
串聯沒錯
2. 第一組迴路有30顆燈珠串聯,因為一顆燈珠的工作電壓為3V, 所以 3V * 30顆 = 90V,所以供電電壓約需要90V ?
依公式計算,電源板應提供90V以上電壓
3. 第一組迴路, 我推測每一顆燈珠跟前後相鄰燈珠的關係為串聯, 因有一顆燈珠壞掉, 理論上其他燈珠應該不會亮 , 但是其他燈珠卻會亮, 因此我推測, 在第9圖你有跳過壞掉的燈珠, 把電路迴路暫時修復?
LED(發光二極體),其故障時的狀態與一般二極體相同,大多都是短路(擊穿),在此維修實例中故障的兩顆LED都是短路,短路零件在串聯電路中是會被忽略的,所以我並沒有暫時修復電路
4. 因第一組迴路及第二組迴路各自獨立, 但卻同時第一組迴路及第二組迴路各有一顆燈珠壞掉, 從機率的觀點, 好像不太可能, 請問這該如何解釋?
這兩顆LED不是同時壞的,此電源板當一組燈條故障不亮時,另一組正常的燈條仍然會繼續工作,在平均光源後還是能觀看影像,有的使用者感覺不出來亮度出現異常,但仔細看還是看的出來的,直到另一組燈條上的LED也罷工後,才會變成有聲有影背光完全不亮
5. 因螢幕內部有光線均勻化機制, 如果螢幕看起來光線均勻, 肉眼無法查覺差異, 第9圖(如下圖))也可以算是螢幕完修?
一顆燈珠短路就整組燈條不亮了,所以此作法不適用在此機
如果改通用型恆流板的話,是可以直接忽略故障燈珠來點亮燈條
某些機型當燈條上1.2顆LED短路時,仍然能正常使用的,只是增加其他LED的負擔罷了,時間久一顆顆接著壞,最後也是要換燈條or燈珠
單換燈珠己經是便宜行事的做法了,想一勞永逸就要像版上其他前輩一樣換全新燈條

网友:
感謝EdwardHsu123兄的說明, 非常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