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螢幕主板選購時的相容性問題(以ASUS VW247螢幕為例)

楼主(2018-07-07):
各位先進好, 我想請教各位先進有關於螢幕主板選購時的相容性問題, 先謝謝各位新進的指導, 我們就以ASUS VW247電腦螢幕為例:

1.我有一台ASUS VW247電腦螢幕故障, 經我檢查判定為主板壞了, 我想上網買一個主板來更換.
2.我的ASUS VW247電腦螢幕主板的型號為: 715G3834-M02-000-004F
3.我上「淘寶網」搜尋關鍵字「715G3834-M02-000-004F」,有找到下面幾筆相同型號的主板, 其外觀也和我的ASUS VW247電腦螢幕主板一模一樣:
(1)原装华硕 VE278N-W驱动板 ASUS VE278主板 715G3834-M02-000-004F
(2)ASUS VW224 驱动板 华硕 VW224 主板 715G3834-M02-000-004F
(3)原装华硕 VE278N-W驱动板 ASUS VE278主板 715G3834-M02-000-004F
     ……
4.但是主板 715G3834-M02-000-004F, 我在「淘寶網」沒有找到 for 華碩ASUS VW247電腦螢幕用的

5.我的問題如下:
(1)有些華碩電腦螢幕主板, 型號是相同, 外觀也相同, 但是我擔心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我擔心會有螢幕不同而主板程序也不同(解析度考量), 但是我不敢確定, 所以PO文請各問先進給我指導一下, 我前面搜尋出的3個相同型號(715G3834-M02-000-004F)的主板, 是否可以拿來給我的ASUS VW247電腦螢幕使用嗎?
(2)我去「淘寶網」搜尋關鍵字「VW247」,有找到數筆主板, 但主板型號沒有715G3834-M02-000-004F, 但主板型號有715G3834-M02-000-004K(外觀極為相似, 但外觀和我的主板無100%相同), 我直覺主板型號715G3834-M02-000-004K, 應該大部分可以用(可能只是修正小bug的版本問題), 請問我的想法有無錯誤?

第1圖 ASUS VW247電腦螢幕銘板

第1圖 我的ASUS VW247電腦螢幕知銘板

第1圖  我的ASUS VW247電腦螢幕知銘板

第2圖 ASUS VW247電腦螢幕主板(型號: 715G3834-M02-000-004F)

第2圖 我的ASUS VW247電腦螢幕之主板

第2圖  我的ASUS VW247電腦螢幕之主板

第3圖 ASUS VW247電腦螢幕的"電源+恆流板"(型號: 715G4497-P04-000-001M)

网友A:
其實沒那麼麻煩 你板子還是買沒關係 他解析度對基本上就會顯示了 大不了 你就把原來板子得記憶IC U401 U403 對調到你買的新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我前幾天搞一台BENQ螢幕22吋,一直以為是程序掛掉,然後我就異想天開拿ASUS 27吋的螢幕程序來燒,那板子就跟你現在的板子完全是一樣的,只是差在主板編號不同而已,主晶片都是用同一顆我就重燒他的U401 U403 結果蠻好玩的,機器竟然會開,也都可以用,不過問題還是跟用原本程序一樣,就判定不是程式故障了,問題是接上VGA後就都沒影像,也都沒有辦法操作就只能關掉機器,但是沒接訊號又會顯示說無訊號,且主板穩壓那些甚麼都抓過而且都正常,確定要改版子我就判掉不修了畢竟是同行的機器不划算成本太高了

程序我是燒這台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沒那麼麻煩 你板子還是買沒關係 他解析度對基本上就會顯示了 大不了 你就把原來板子得記憶IC U401 U403 ...

感謝hBin5616兄的教導及說明
1.淘寶賣的ASUS螢幕主板, 實在太便宜, 所以我會買來試試.
2. 兩個ASUS的螢幕(A螢幕及B螢幕), 大小不同(如A螢幕27吋, B螢幕24吋)但兩者都是用同一型號的主板, 如果A螢幕及B螢幕的解析度相同, 有一天B螢幕的主板壞掉, 我也在想, 大部分情形下, 應該可以把A螢幕的主板拆下來給B螢幕用. 以後我會找機會做這個實驗.
3.如果試不成功, 接下來的處理方法就像你所說, 移植記憶IC到買來的主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hBin5616兄的教導及說明
1.淘寶賣的ASUS螢幕主板, 實在太便宜, 所以我會買來試試.
2. 兩個ASUS的螢 ...

基本上螢幕好像沒像電視那麼繁瑣吧? 只要解析度就能顯示了 如果螢幕有內建喇叭的話 我就不知道是不適用這個方法了

楼主:
今天我對螢幕主板相容性的了解有新收獲
ASUS  VW247電腦螢幕的解析度為1920*1080,主板型號為 715G3834-M02-000-004F
ASUS  VE278電腦螢幕的解析度為1920*1080, 主板型號為 715G3834-M02-000-004F
ASUS VW224電腦螢幕的解析度為1680 x 1050 ,主板型號為 715G3834-M02-000-004
我觀察到一個現象: 同型號的螢幕主板(715G3834-M02-000-004F), 竟然用於不同解析度的電腦螢幕

推論:
1. 我猜測715G3834-M02-000-004F這個類型的螢幕主板, 用於不同解析度的螢幕, 程序應該也不同.
2. 多個同型號的螢幕主板要注意解析度問題, 不可隨隨便便拿來相互代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對螢幕主板相容性的了解有新收獲
ASUS  VW247電腦螢幕的解析度為1920*1080,主板型號為 715G3834-M02- ...

板號及解析度相同基本上可以互代,如不能互代同上面大大所述程序IC對調,或者燒原程序,淘寶很多東西很便宜,可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號及解析度相同基本上可以互代,如不能互代同上面大大所述程序IC對調,或者燒原程序,淘寶很多東西很便宜, ...

1.感謝小冬瓜兄的說明, 經過大家的指導, 讓我對螢幕主板選購時的相容性問題,有進一步認識及了解.
2. 相容性問題, 也存在於電源板、面板、高壓版, 甚至電子零件等, 對相容性問題稍加研究, 有助於維修技術的提升
3. 經過這一次的觀察, 我發覺ASUS出了許多不同尺寸的電腦螢幕,  但螢幕主板是同一個型號(只是因為解析度問題而燒錄不同的程序).

网友A:
我今天剛好弄到這台VW247 我程序有備份
給你玩玩看
板子型號不太一樣 我機器是2011年出廠的 理論上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剛好弄到這台VW247 我程序有備份
給你玩玩看
板子型號不太一樣 我機器是2011年出廠的 理論上是可以用 ...

感謝hbin5616兄熱心提供VW247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