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減少印表機夾紙小心得

楼主(2018-07-07):
接續幾個雨天,周遭濕氣很重,辦公室印表機經常發生列印夾紙情形,即使在紙匣中擺上除濕盒、每次只裝填少量紙張,也無法完全克服,

後來把紙張從A4改成A4R方式放置,有明顯改善夾紙情形,

如果有類似困擾的人可以試試。

网友:
感覺會不會中間的(進紙)滾輪(外黑內橘),已經磨損了....
亦或者,在看不到進紙機構中...

网友:
改成A4R時,所需要的進紙拉力變小了.
也可以用酒精把進紙滾輪擦一下,把紙粉擦乾淨.

网友:
小弟還有一個方法,紙張有些會帶點靜電,放入紙張時可先抄紙一下也可減少夾紙,如何抄紙呢?有請勇哥來段VCR ,哈哈拉勇哥下水

网友:
用磅數高一些的紙也能改善

网友:
取紙輪接近使用時限現象
也可買維修kit 回來換 (整組價格較高)
對岸單買價較低,可單買

网友:
夾紙要看是夾在哪裡才有辦法下定論

如果是紙拉不上去的話通常機器會顯示缺紙,不會顯示卡紙,端看機器的設計

有些機器是取紙輪磨損,紙有拉上去,但摩擦力不夠,紙有些部分並沒有跟著取紙輪走

導致紙碰到感測器了,但跟取紙輪轉動的角度不對稱,就會卡紙

即使前一兩張列印正常,後面的也會發生卡紙問題

如HP的CP1215這類的彩雷就是這樣

如果取紙輪磨損的情形沒有很嚴重的話,用濕抹布擦一擦就會改善

另外紙的磅數也有差,建議用70磅以上的紙

太過便宜的紙,表面太過光滑太薄,對取紙輪磨耗程度會加劇

另外在對岸買取紙倫要小心,很多殺肉貨或是"副廠"貨

如果買的到分頁片的話也最好跟著一起換掉

网友:
列印夾紙 是只一次進紙 2張 嗎

反正雷射印表機, 使用超過一定年份之後,先換取指輪跟分頁器就對了,這兩個都是橡皮,所以年份一到 換掉就對了

取指輪 對岸稱做 搓紙輪

比較少的是遇過的是 線圈開關的泡棉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