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S5600不過電

楼主(2018-07-08):
故障情形:不過電沒紅燈參考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68604-1-1.html
這台電源板沒有供電給LED燈條‘、所以只要拆驅動板板供電?
拆驅動板供電後要量哪裡確定電壓出來了?

左邊是電源板、右邊是驅動板、那上面?下面?各是處理哪一部分?

電源板看起來元件都沒燒。本來以為電源板的問題

驅動板還沒仔細看,還在站上爬文中

是不是從驅動板著手?
驅動板的輸入電壓定義在哪裡?

補充內容 (2018-7-8 08:18 PM):
故障無待機燈號

网友A:
電源板右上是恆流板連接燈條,電源板右側是主板,目視沒有用喔,要先拿電表測量電源板電壓是否正常,不過電是指電視無待機燈號或電源板無電壓輸出~問題要寫正確喔,不然會誤導~常見的,有待機燈號無法開機/開關機正常黑屏無影像有聲或無聲/開關機正常黑亮屏....等等,看了你這篇我還是搞不清你的故障情況是如何?
拍謝,剛剛看到你寫的沒待機燈號,你可以先量電源板(接頭拔掉和插回各量一次)待機電壓(5V或3.5V)有沒有出來,如果沒有就是電源板壞了,或者你再照一張近照

楼主:
重傳一張清楚的圖
驅動板
高壓板上大顆電容量5.3V
P201(接驅動板),為何都量不到電壓?
P201有24PIN,但是只能看到12PIN,另一排在接座下面怎麼量?板子翻過來量嗎?

P201 接腳定義

NC                ERROR
12V                P-DIM
12V                A-DIM
12V                INV-ON
GND                NC
GND                GND
3.5V                3.5V
3.5V                3.5V
GND                GND
GND                GND
24V                24V
WR-ON                24V

P201是要整個鬆掉反過來量嗎?還是有其他眉角?

剛剛手不小心碰到變壓,麻了一下!還好只有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右上是恆流板連接燈條,電源板右側是主板,目視沒有用喔,要先拿電表測量電源板電壓是否正常,不過電是指 ...

我有補充了,故障原因無待機燈號,當然也不能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補充了,故障原因無待機燈號,當然也不能開機。

上面有回你了,再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回你了,再看一次~

我把P201接腳補充上去了

箭頭是要量那顆電阻兩端的電壓嗎?

网友:
82UF 450V 只有5.3V  那一次側就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傳一張清楚的圖

驅動板

量大電容比較特殊需要二隻腳都量,你量P201插座那裏,黑棒接機殼紅棒接測試點就可以了,另外看你用的錶筆太粗容易短路其他接點,建議加購特尖錶筆,可以插入接頭測量,比較方便
首先大電容的電壓就不對了(你再測一次看看,怕你沒接觸好,電源插頭有插緊吧?),待機時測量差不多在155-160V左右,沒有上述電壓就不要想你量的P201插座會有輸出待機電壓
另外電源板在待機時只能量到3.5V,開機時才能量到其他的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P201接腳補充上去了

箭頭是要量那顆電阻兩端的電壓嗎?

不是,箭頭是指201對應的測量點,樓上那篇我改了幾回,你再看看~如果電源板沒有相對應電壓,代表掛了,可以用電阻擋量看看二顆保險絲是否燒了~如果燒了代表有零件短路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箭頭是指201對應的測量點,樓上那篇我改了幾回,你再看看~如果電源板沒有相對應電壓,代表掛了,可以用 ...

兩顆保險絲我一定先量過,都短路正常。

大電容我確定是這個數值,因為我放在接腳上面,我弟拍照也喬了很久

拆電容量容值嗎?這顆大C可能掛掉嗎?

我弟說掛掉前有聞到電子零件燒掉的味道

所有二極體都量過正常,右上那四顆二極體是不是橋式?

接下來要找哪顆量?

网友A:
橋式整流在大電容下方四隻腳那個
我只是覺得奇怪大電容電壓剩個位數(有地方短路了),居然還沒燒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橋式整流在大電容下方四隻腳那個
我只是覺得奇怪大電容電壓剩個位數(有地方短路了),居然還沒燒保險 ...

早上再量一次,大電容沒有拆下來容值75u
電壓剛接上電時0.5V慢慢上升到3V,到最後只到3V
這顆電容是82u,是容值不夠?

補充內容 (2018-7-9 12:34 PM):
最主要是想找出是哪一塊板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再量一次,大電容沒有拆下來容值75u
電壓剛接上電時0.5V慢慢上升到3V,到最後只到3V
這顆電容是82u, ...

大電容 電壓不夠 就是電源板出問題

大電容沒電 從電源線插座AC110V開始量起 量到橋式整流的AC輸入端 看有沒AC110V的輸入電壓(怕中間線路有假焊) 致使大電容電壓不夠

网友:
故障無待機燈號,
電源板出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上再量一次,大電容沒有拆下來容值75u
電壓剛接上電時0.5V慢慢上升到3V,到最後只到3V
這顆電容是82u, ...

沒有要修那麼細先找電源板換掉,電源板基本量測你應該都知道了,待機要有3.5V大電容160V左右,開機全部電壓都要有大電容380-400V左右(部份電源板無PFC昇壓控制電路所以大電容會降至150V左右),正常的話換好的電源板就能修好,除非有二次故障點~小弟有遇過幾次,電源主板TCON背光全掛運氣極佳(還好面板OK的),合理懷疑被前手衝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要修那麼細先找電源板換掉,電源板基本量測你應該都知道了,待機要有3.5V大電容160V左右,開機全部電壓 ...

對岸找到一堆電源板,才幾百塊,
不過我還是會先從輸入110V開始找找看,
先從電容解焊一顆一顆量,電阻也量,
穩壓我比較不熟,還要一顆一顆google查,
後續還會請教一些問題,

网友:
先從這裡開始.說不定後面有斷線

网友:
感覺一次測輸入有零件燒毀 or 虛焊

网友:
感覺你是初學者,請問你對液晶電視的架構懂嗎?本站有很多初學者可以吸收的資料你看了嗎?我也是初學者以前修過很多CRT電視,我買了很多液晶電視的書基礎開始看起,後才開始實修,建議你一步一步來,你想有系統的學習
先看書有些概念再來問各位前輩吧,小小建議希望你能接受我就是這麼一步一步來的,電源PFC迴路熟嗎?
先充實自己再精進.

楼主:
我找到斷點了,找到的當下真的幹聲連連,
為何JUMP會用鐵線不是銅線??
鐵線永遠不會生鏽?還是故意要讓消費者固定幾年換一臺電視?
太無良了吧!

仔細一看,很多JUMP線路都生鏽了,下一次斷的很可能是它

我把它全部換成電話單芯銅線,後面就不會有這問題了吧!

在此感謝各位族友的鼎力相助。

楼主:
運氣好,確定完修
所有JMP都改成銅線
後面順便加一顆風扇,曾經做過惡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斷點了,找到的當下真的幹聲連連,
為何JUMP會用鐵線不是銅線??
鐵線永遠不會生鏽?還是故意要讓消 ...

為何JUMP會用鐵線不是銅線 太無良了吧!

說句公道話 應該不是你買的才用鐵線吧 ?
為何有的用10幾年 以前CRT時代 用超過20年的比比皆是 拆開有的鐵線還很光亮 原因為何 ?

那鐵線會生修 應該跟環境有關 濕氣太重就容易生鏽

楼主:
這就好像電容一樣,有人雜牌電容用了10年沒事,
有人用了三年就爆漿,
10年的每天用一小時、三年的每天用5小時,這也是使用者的關係
環境使用者不能選擇,但使用者會寧願選擇好的用料
為何有陣子很多主機板廠商一直強調用的是日系電容
可能和車子比起來,電視相對沒有生命安全,所以鐵絲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8-07):
大量使用起來...銅線跟鐵線成本差別大吧?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量使用起來...銅線跟鐵線成本差別大吧?
  恭喜完修....

又掛了,我還沒時間拆起來看,

找時間再上來分享。

网友C:
買塊電源板吧,感覺上除了空銲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塊電源板吧,感覺上除了空銲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問題

我也覺得一定還有其它問題

网友:
讚  毅力  恆心

网友D:
剛好用同款電視好奇一問,請問樓主是放在何種環境下使用?

看那些輸入端子氧化的狀況蠻明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剛好用同款電視好奇一問,請問樓主是放在何種環境下使用?

看那些輸入端子氧化的狀況蠻明顯的 ...

氧化跟何種環境下使用當然有關係,但最主要的是,低價電視推出後,廠商大量使用這種電源板(知名廠商也一樣),除了壓低成本外,附加效益是可以限制使用年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好用同款電視好奇一問,請問樓主是放在何種環境下使用?

看那些輸入端子氧化的狀況蠻明顯的 ...

在臥房使用而已,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楼主:
電視又掛了,這次量電源板從橋式開始量有有電壓

大電容155V,量P201 3.3V正常,其他12V 24V量不到(可能因為沒開機)

我不知道電源板是不是能夠像POWER短路兩點讓它動作?

聽使用者說聞到電子零件燒焦味。

接下來要怎麼確定是不是這塊電源板的問題?

网友:
PWR-ON   ++++++3.5V

PWR-ON++++3.5V

PWR-ON++++3.5V

楼主:
把PWR-ON和3V短路,另外接一顆風扇下去試,結果這顆 L6S99AD (L6599AD)會冒火花,

風扇斷斷續續的轉,這顆應該掛了,現在是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其他內傷,

前輩的經驗有可能到這一顆止血嗎?或者我直接去淘一塊回來?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PWR-ON和3V短路,另外接一顆風扇下去試,結果這顆 L6S99AD (L6599AD)會冒火花,

風扇斷斷續續的轉, ...

請問解焊時第九腳銅箔掉了,要怎麼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解焊時第九腳銅箔掉了,要怎麼救?

PIN9是空腳,不用補。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N9是空腳,不用補。

9腳是PFC_STOP,沒有作用嗎?

楼主:
換上去還是一樣有火花,看來直接淘塊板子好了

楼主(2018-09-15):
請問我拉一顆風扇的電12V出來,P201只要12V都可以拉嗎?

補充內容 (2018-9-16 03:19 PM):
會這樣問是因爲第一次明明就修好了,
但不知爲何還是燒了,
多一顆風扇,電流大概0.5A是不是會影響整個電路供電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