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S32-5500 油畫維修 更換AS19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08):
BENQ S32-5500 油畫維修 更換AS19維修實例
看到油畫大家都知道要換Gamma ICn_088|
但這台真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故障點很明確,憂的是換起來心驚膽顫n_094|

功能正常,但畫面顏色偏白,有一點點油畫現象
BENQ S32-5500
機身內部照,目視無明顯故障零件
但.....這台沒有邏輯板n_094|
只好苦命的繼續拆下去.....
AS19-H1G在刀板最左邊
故障零件就是AS19-H1G
因為不好測試,所以就懶的量電壓了,直接動手更換
雖然不是第一次在這裡動工,但還是會擔心一失手成千古恨
在AS19-H1G週圍貼上耐熱膠帶
IC底下還有焊盤,費了一番功夫才取下,深怕面板上的軟排被我弄壞
取下IC後接下來就簡單啦~~:on_118|
開機測試,畫面正常,漂亮妹子又出現了~~:on_093|

网友A:
對我來說,上去是最困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我來說,上去是最困難

要回焊上去,只要在對準IC腳位後,先焊一或二腳來固定,然後再由其他的面拖焊,逐漸把四面都拖焊完成,雖然有那麼腳,但用拖焊法,其實很容易的,可以先找找一塊癈板試試.

倒是解焊要小心,用刀片切腳,怕切斷電路板的銅箔,用熱風槍又怕吹跑旁邊的小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回焊上去,只要在對準IC腳位後,先焊一或二腳來固定,然後再由其他的面拖焊,逐漸把四面都拖焊完成,雖 ...

痞友有給我一塊廢板,被我焊壞了,

网友:
最怕電路板的銅箔掉下來了....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痞友有給我一塊廢板,被我焊壞了,

拖焊法適合維修老手及烙鐵特性!
有些烙鐵可能溫度不夠或烙鐵頭不容易沾錫,怎麼焊都是拖泥帶水,錫怎樣都用不剛好!

所以個人是建議用免洗住焊劑(液態,一罐70約400cc),使用時滴幾滴在待焊物上,然後上點錫再拖過去,如果還有殘餘錫就在滴幾滴再拖一次!

除了瞬間變高手以外,還免特別清洗,最多就免洗助焊劑沾棉花棒清一清錫油!

拖焊法對少數腳位的ic還行,以前在電子廠幹維修時,面對大姆哥(mp3隨身碟)128pin的主控ic,單用拖焊會拖到眼淚流!

以上供參考!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楼主:
其實一切都是靠練習來的,做維修的,焊接就是你的基本工
如果工具不好用,要嘛改變作法去適應他,不然就準備更好用的工具
練習的過程中也可以順便嘗試其他的焊接方法,以因應實作會遇到時的各種狀況

网友C:
感謝EdwardHsu123兄提供的維修範例.

1.EdwardHsu123兄說這台沒有邏輯板, 我有點ˋ不解,據我了解,邏輯板有兩種類型, 一種是可拆的, 另一種是不可拆的(即邏輯板與面板做在一起, 如本案例第5圖). 如果我認知有所錯誤, 敬請各位先進指正.
2.以前我看的維修範例, 都是針對可拆型邏輯板, 所以我心中有個疑問, 不可拆型邏輯板可不可以維修? 想上網問這個問題, 想不到EdwardHsu123兄提供的維修範例, 已經給我答案.
3.EdwardHsu123兄的維修範例是對不可拆的邏輯板做維修, 困難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謝EdwardHsu123兄提供的維修範例.

1.EdwardHsu123兄說這台沒有邏輯板, 我有點ˋ不解,據我了解,邏輯板有 ...

只是這台的AS19剛好在軟排旁邊,多少增加了些風險,我比較擔心烙鐵或熱風槍戳到軟排....
如果這IC離軟排有段距離的話,其實做起來跟版上其他邏輯板換AS15差不多啦

補充內容 (2018-7-10 01:37 PM):
其實這台不能說沒有邏輯板,應該說沒有"獨立"的邏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這台的AS19剛好在軟排旁邊,多少增加了些風險,我比較擔心烙鐵或熱風槍戳到軟排....
如果這IC離軟排 ...

感謝EdwardHsu123兄的說明

网友:
as系列算好換了...上次換了顆128腳的 眼睛差點脫窗(已經用檯燈放大鏡了 還是快脫窗)
以後這類的設計應該會更少,現在都直接不讓你故障有機會可以換的(封膠、跟面板做一起、讓你拆開就破掉)
現在做維修的真的很可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我來說,上去是最困難

我們在公司都是先對一邊 上一點錫 再來對準另一邊 這還算可以了
公司用的mcu有的是80腳!

网友D:
這台沒你想的這簡單~~不單19問題~連TAB都有微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沒你想的這簡單~~不單19問題~連TAB都有微脫焊~

請問您的意思是指更換AS19的過程中造成的TAB微脫焊嗎?
如果是的話,我也很不願意,因為TAB就在旁邊,焊接過程的高溫可能會影響到TAB
我也思考慮原AS19故障時會產生高溫,TAB可能會脫焊,但這己非我能處理的範圍
僅能依所見的故障點儘量去處理
若前輩有更好的建議,希望您能不吝分享,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您的意思是指更換AS19的過程中造成的TAB微脫焊嗎?
如果是的話,我也很不願意,因為TAB就在旁邊,焊接過 ...

不是啦~是造成影像有些偏暗的~是TAB也有問題了~有的不是全是AS19問題~
因為我有綁定機~ 之前拆修過~很多面板的TAB中間那顆driver如果有微脫膠~
也會造成影像有些微的暗~!這塊面板就有這種問題~當然也有單AS19 問題~
但有時是同時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啦~是造成影像有些偏暗的~是TAB也有問題了~有的不是全是AS19問題~
因為我有綁定機~ 之前拆修過~很多 ...

喔喔,原來如此
因為在處理此件時因工作枱空間有限,所以沒先量測電壓是否正常
就直接下手更換AS19,結果換完後問題也解決,熱機測試也正常
感謝前輩提醒,下次再遇到類似狀況時會多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