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統問題

楼主(2018-07-09):
昨晚剛買桌電 今天開了後卻出現這畫面
想請教大家 該如何是好
有朋友說是系統有問題
要怎麼去在下載usb的win10?

网友A:
剛買的就打電話找廠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買的就打電話找廠商阿~~

找了阿!!但想知道為什麼!要是以後遇到了可以自己處理!來回時間太久了><

网友:
新買的電腦最常見連網後系統更新不完全
遇過後多台都是這樣
打電話問原廠客服,問問有沒有單鍵還原的功能

网友:
win10難用,問題多,只是個人覺的,不代表大家意見!

网友B:
拆掉你電腦桌的輪子吧~
如果電腦是在桌上,請穩固你的電腦主機,如移到地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你電腦桌的輪子吧~
如果電腦是在桌上,請穩固你的電腦主機,如移到地上去。 ...

J 大,願聞其詳

网友C:
藍畫面+訊息是

Your PC/Device needs to be repaired
你的電腦/裝置需要被維修

當然原因狀況有很多,但如果以下情形時...

你剛買來,(畫面)就跟你說要維修,
你怎麼確認電腦硬體有無故障...
為什麼你會認為重裝就好了??
如果跟本是(硬體)有問題的電腦,你不退或換貨嗎?

才剛買,別亂搞,到最後搞不定,時間也過了
想退不能退,想換又被認為人為損壞故障...
想換要付費維修,你又認為從來就沒看到是好的(狀態)
你認為本來就是壞的,不願付錢
這樣你一開始就應反應有問題,別自己亂猜亂搞...

网友D: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用MS丟出來的mediacreationtool來製作就好,這連結下載回來的檔案結尾有個1803
應該是下載1803版本,比較早期的mediacreationtool不知道還能不能用就是了

网友:
套裝機就給原廠商處理
組裝機就給原店家處理
不建議自己來,可能會破保。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用MS丟出來的mediacreationtool來製作就好 ...

有試過舊版的,會跳出請下載最新版1803才可以使用。

网友E:
請問一下, 那個 ERROR CODE 你可以標出來嗎? 看不太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 那個 ERROR CODE 你可以標出來嗎? 看不太清楚

應該是 0xc000000d 吧。

网友E:
Create Windows 10 installation media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請參考維修方式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en ... f-9e7d-016ab96c8745

我個人是建議找一台 WIN10/WIN7 都可以, 買一個 16G/32G USB3.0隨身碟, 把 WIN10 安裝做在上面, 然後把主機板的驅動程式放進來, 還有一些常用的程式, 以後就很方便了

网友B:
就是一般硬碟不適合任何的晃動啊。
很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般硬碟不適合任何的晃動啊。
很常見。

我還真的沒晃動!!'ˋ放桌上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reate Windows 10 installation media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這個我後來有看到了!!我上網查過用USB!我試了一下先把資料弄好
我拿主機去弄好了!下次再遇到這個問題就可以自己用USB去還原它了
謝謝你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藍畫面+訊息是

Your PC/Device needs to be repaired

拿去說不是硬體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 0xc000000d 吧。

是的!!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