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這顆電源監控IC DWA103N-A Datasheet網路上搜詢不到

楼主(2018-07-09):
有無先進知道或能提供DWA103N-A 的Datasheet ,網路上遍尋不著,維修卡關,網上只有圖片
若有先進能提供,感激不盡呀

网友A:
偉詮電子Weltrend DIP-14
看起來比較像WT7515/7518
保險一些可以FB私訊請教狼大!
你修的似乎是個大瓦數的PSU?期待你的維修實例!
https://www.techpowerup.com/reviews/Antec/HCP-850/4.html
https://www.ptt.cc/bbs/PC_Shopping/M.1501829809.A.527.html
http://www.jonnyguru.com/modules ... =print&reid=198

网友B:
這一顆,看看是否相容。 tps3513(dwa103n).pdf (559.13 KB, 下載次數: 19)

网友C:
台達會習慣把IC用自己的編號取代,這顆依照其位置與功能是電源管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偉詮電子Weltrend DIP-14
看起來比較像WT7515/7518
保險一些可以FB私訊請教狼大!

感謝peter大提供的線索,經測試個腳位電壓,應該ˋ是相容於wt7515-141wt 的腳位定議,不過這顆ˋ您可能要失望,它是itx的小型power,只有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顆,看看是否相容。

經查,各腳位電壓不符合,應該不同,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達會習慣把IC用自己的編號取代,這顆依照其位置與功能是電源管理IC

的確是電源管理IC ,查資料應該也ˋ是偉詮所生產的,只是不知為何網路上的信息鍊結都被移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