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32吋液晶電視-潑到飲料 畫面顯示格子

楼主(2018-07-09):
各位大大晚上好

昨天晚上 液晶電視被貓咪翻倒 壓破飲料潑到面板
當下還有正常畫面 但在我收拾完殘局之後
開機就變成這樣的畫面了...  +   +"

異常畫面

異常畫面

本來還想說 會不會有奇蹟今天變好..XD
結果還是這樣...
請問 有大大知道這大概是甚麼問題嗎?
因為是房東的電視
知道修理 可能划不來..
是建議買二手的比較快吧...?   >  <"

附上背板貼紙資料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A:
受到酸鹼或電解質破壞.........內傷應該很重.....

救不如買二手...........

看看是否有其他高手可以出手相救,或認同我的見解.....

网友B:
跟房東說電視壞了~
請他修理或換一台吧~
如果是自己出錢就換一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到酸鹼或電解質破壞.........內傷應該很重.....

救不如買二手...........

draculaxx大大

恩..我想也是應該買一台比較快... >  <"
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房東說電視壞了~
請他修理或換一台吧~
如果是自己出錢就換一台吧~

fireway大大

可以跟房東說"自然損壞"嗎....?   XD
這個畫面是否一看就知道是人為的呢...?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fireway大大

可以跟房東說"自然損壞"嗎....?   XD

外觀~看不出來!
但拆開看(維修),可以看到湯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觀~看不出來!
但拆開看(維修),可以看到湯汁

eereer12大大

謝謝您很有畫面的回覆  我知道了...  XD
還是要乖乖的 不可以騙人比較好~ +  +"

网友D:
如果房東拿去修,打開來就知道人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房東拿去修,打開來就知道人為的

totolo大大

恩~ 我知道了...  @@
謝謝您的回覆~ XD

网友E:
很特別的案例

可以考慮拿去給論壇維修液晶電視的弟兄看看

或許還有救也不一定

而且修好了

論壇就多一個維修實例可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特別的案例

可以考慮拿去給論壇維修液晶電視的弟兄看看

jhong_hua2015大大

這個案例特別嗎~? XD

請問 您知道有哪位大大有這方面的專業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jhong_hua2015大大

這個案例特別嗎~? XD

不要再插電測試了避免災情擴大,一定要拆開清洗才有救
據實告知維修者盡快處理還有救

這台沒有單獨邏輯板,信號處理驅動是整合在面板位址板裡,要拆面板鐵框清洗面板屏線及位址板即可救回電視
參考案例1~第3張照片~
CHIMEI TL-32S4000T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ghlight=TL-32S4000T

參考案例2~第8張照片~飲料腐蝕造成微短路故障
VIZIO XVT473SV-TW 47吋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51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要再插電測試了避免災情擴大,一定要拆開清洗才有救
據實告知維修者盡快處理還有救

wet大大

我剛才拆開來看了一下 照片如下
(一個蓋子沒有打開到XD)

背後全貌

背後全貌

忘記把蓋子打開@@

忘記把蓋子打開@@

好像沒有飲料殘漬耶...@@

還是wet大大您在哪裡~?
不遠的話 我拿去給您檢修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wet大大

我剛才拆開來看了一下 照片如下

紅框內有面板位址板,判斷飲料有滲入造成短路,分解面板風險很高一不小心會破裂、亮線,最好找有經驗者施作

電視怎麼倒下?怎麼滲入飲料?你最清楚,回想一下當時狀況就知故障點了

我在桃園市,有緣就可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紅框內有面板位址板,判斷飲料有滲入造成短路,分解面板風險很高一不小心會破裂、亮線,最好找有經驗者施 ...

wet大大
有用訊息跟您詢問
麻煩您有空看一下 謝謝

网友:
哇,貓貓闖大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wet大大
有用訊息跟您詢問
麻煩您有空看一下 謝謝

真的有緣~很近~

已回復聯絡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有緣~很近~

已回復聯絡資訊

期待wet 兄的維修實例分享

常看wet 兄 維修文
都有看到功率表
請問 wet 兄 用功率表
就能檢查出是那一塊板子壞掉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wet大大
有用訊息跟您詢問
麻煩您有空看一下 謝謝

看來你跟 wet 兄有緣

找你比較有空閒的時間
看能不能從wet 兄
那學習維修經驗
看人家維修檢測
清潔的方法用的藥水
去的時候別忘了帶伴手禮

楼主:
kaiser10138大大

真的...@@
附上兇手一(喵)+兇手二(賣X紅茶)及"受害者"合照一張....  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你跟 wet 兄有緣

找你比較有空閒的時間

jhong_hua2015大大

跟wet大大真的算很近耶~~~

只是 小的愚鈍@@ 只帶了兩串蕉跟"受害者"去找wet大大...
沒有想到伴手禮這件事情...  >   <

目前維修中
希望待會會有好消息~~~
等去把它領回時再補小小伴手禮~~^^

网友F:
1.分解面板模組,鐵框上還殘留香香的奶茶

2.面板模組正面朝上準備拆下鐵框固定螺絲

3.不妙~發現右上鐵框擠壓變形

4.拆下鐵框發現面板玻璃受變形膠框擠壓破裂,GG了

5.翻面特寫更清楚

6.面板位址板未受汙染也不用清潔了

网友:
這面板掛了,不用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分解面板模組,鐵框上還殘留香香的奶茶

wet大大

所以是因為擠壓面板破損所以會早成異常的畫面..?

換面板就更划不來了吧...?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wet大大

所以是因為擠壓面板破損所以會早成異常的畫面..?

換2手機省時省事

請看私訊

网友G:
把那隻貓交給貓大夫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那隻貓交給貓大夫醃了

a471大大

她是女生 已經被閹 呃..被結紮了喔~~

不然 拿她抵給wet大大換電視好了~~ 哈
(只是 這樣是不是可能我要出的錢更多~ 顆顆~ XD)

网友:
wet大 的驗屍報告:
這面板是摔死的
不是淹死的

楼主:
lee4917大大

我的錢錢也跟著它一起跳走了...   >   <

楼主:
7/12日經wet大大確定為面板破損..

只好拜託大大割愛了一台同樣尺寸的給我好交差房東~ XD

謝謝wet大大及痞酷網的各位先進們~~~
(每次都要醬說一下~)
有你們真好~~~~~~~

网友G:
換台小的.....

房東:你阿姆哩~~~電視怎ㄟ變這台?

房客:淋到雨縮水了....還漲價咧~縮成"潘仔說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換台小的.....

房東:你阿姆哩~~~電視怎ㄟ變這台?

a471大大~

您真幽默~~ 顆顆

但是 對厚,我怎麼沒想到可以這樣說~~ XD

网友H:
其實鎖好,跟房東講說電視看的時候變這樣,除非房東找師傅修,且拆到面板,否則不太會知道
且現在很多房東,32吋的電視壞了,一般都是直接換新,雖說這樣講有點"厚黑"
但是.....博看看吧,畢竟電視也是老電視,房租也是不少開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鎖好,跟房東講說電視看的時候變這樣,除非房東找師傅修,且拆到面板,否則不太會知道
且現在很多房東 ...

jacky591014大大

真的.. 想到我的錢錢飛掉了 就很心疼啊...  >  <"
但 已經跟房東講了 還好的是 他沒有刁難 說一定要同牌子或型號
只能當作花錢消災了.... 也省得麻煩... +  +

而且 還好有板上各位大大們的回應與wet大大的幫忙
讓這件事情可以盡快順利的解決~
(我的錢錢也被解決了~ XD)

萬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