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緯GPC-3030D 可調電源供應器 第二台維修實例 Part II

楼主(2018-07-10):
下方的連結是我2011 年發的帖子,老會員都看過了,新會員有空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以前的人是怎麼做印刷電路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20-1-1.html

以前的電路比較簡單,而且零件比較大,所以剛開始都是用油漆或油性簽字筆來畫電路板,GPC-3030D 的輸出端子電路板並不是很複雜,破了就破了,今天我就是準備用油性簽字筆來畫。

▼破成這樣真是慘。

▼先把它拼起來。

▼用透明膠帶固定一下。

▼鋸一片與它相同大小的印刷電路板,並把銅箔面刷洗乾淨。

▼將舊板放在新板上面,先依大小把孔鑽好。

▼買一支油性簽字筆,照著舊電路板的圖畫出。
因為先鑽好孔了,所以零件的位置不會跑掉,比較細的線路不好畫,或者不小心畫短路了也沒關係!可以事後再割開。

像上圖就有一條線我畫不出來,乾脆就把焊點畫出來,準備跳一下線解決,你發現在那裡嗎?

▼我那包過期的蝕刻劑已經失效了,又跑出去買了一包,XX的,一包居然要賣40元。

▼蝕刻記得要用溫水,不然很會非常久,因為電路板是平放著蝕刻,所以過程中容器要搖動,製造蝕刻液流動。

▼因為這片是雙面印刷電路板,所以背面也全部洗掉。不過我後來才想到,這片原本有兩處跳線,再加上我的就一共有3處跳線,其實我可以把跳線洗在背面,不過忘了就忘了吧!

▼來看一下洗好的板子囉!

▼用烏骨雞學姐的固品電路板清潔劑就可輕鬆去除油性簽字筆的油墨。

▼接著把短路的地方磨開。

▼因為我有刻磨機,很輕鬆就完工了,如果手邊沒有的話就用美工刀也可以,只是要很小心喔!

▼把零件都裝上了。

▼由於沒有抗焊層,所以我就"全板鍍錫"處理啦!

▼PIGOO 有答應要印上去。

很醜對吧!以前沒有電腦,用手工畫的印刷電路板就長的這樣啊!原本第二次應該用轉印紙跟膠點帶來做給大家看,不過現在沒這種東西了,所以下一次我們用電腦來做比較漂亮的。
這樣就可以準備裝機了,不過今天太晚要等下一次了,大家看完了別忘了廣______告鼓勵一下喔!

※現在想到我那紫外線曝光機不知道藏到那裡去了,我下次去工作室再找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20677-1-1.html

网友:
回老大問題
就是下圖那2紅圈處 連接線沒畫出  要用跳線過去
因那邊有4條連接線 油性筆太粗 只畫出3條 沒畫到要跳線過去

网友A:
原來這樣子就可以蝕刻阿   看起來溫暖多了   看到材料店還有賣點點  我也想買來用

网友B:
我有很想做一台......

DIY PCB Ink Plotter using Arduino and GRBL CN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PVc9ixj0iU

网友C:
好棒~因為不是電子出身的我~還沒做過這個呢~一直以來都是用鍍銀線跳~而且…好像洗板子的蝕刻劑聽說對環境不好~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好,所以從來沒買過~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很想做一台......

DIY PCB Ink Plotter using Arduino and GRBL CNC

這類產品都要先製圖,既然都製圖完了,就直接印一張透明紙出來,然後拿去感光、蝕刻就可以了,直接夾支筆畫在電路板上會有斷線的問題,除非能做專用供墨系統,否則只能做實驗性質。

网友:
學生時代的記憶,好懷念...

簽字筆畫線路 -> 電路板貼 轉印貼、膠點帶 蝕刻 -> 透明紙 + 簽字筆( or 轉印貼 膠點帶) + 感光電路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樣子就可以蝕刻阿   看起來溫暖多了   看到材料店還有賣點點  我也想買來用 ...

其實應該用這個蝕刻比較方便,我記得也有人用壓克力板自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棒~因為不是電子出身的我~還沒做過這個呢~一直以來都是用鍍銀線跳~而且…好像洗板子的蝕刻劑聽說對環 ...

最早是用氯化鐵蝕刻,氯化鐵買來的時候是土黃色"土塊",泡了水之後就可以蝕刻,後來市面上也有賣泡好的,如果瓶身有寫是氯化鐵或三氯化鐵或者液體是土黃色的,這種就不要買了,用過氯化鐵的人都知道它沾到的東西幾乎都洗不掉,一般人也不知道要如何回收,還是買這種環保的蝕刻粉,洗過的液體可以下次再用,蝕刻液失效了就先收集在塑膠瓶,等收集一定數量後買1包廢劑處理劑(我記得是藍色的),依照說明處理即可。

我以前還常做雙面印刷電路板,也要貫孔處理,化學藥劑非常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33-1-1.html

好加在我有一位親戚在做提純,他這個行業產生的廢液超級毒,過程中產生的廢液要先自行中和,最後有專門的人來回收,我最後留下的化學藥劑廢液都是拿去他那裡統一處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應該用這個蝕刻比較方便,我記得也有人用壓克力板自製。

請教,學生時代是用「氯化鐵液」,有時會把線路洗斷線,
現在才知道有顆粒狀的蝕刻劑 ,不知這兩種差別在那?
廢液是否要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學生時代是用「氯化鐵液」,有時會把線路洗斷線,
現在才知道有顆粒狀的蝕刻劑 ,不知這兩種差別在 ...

已回覆9樓

楼主:
對了!我記得以前買蝕刻粉一包是20元,我去熟識的店買是15元,現在一包要40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早是用氯化鐵蝕刻,氯化鐵買來的時候是土黃色"土塊",泡了水之後就可以蝕刻,後來市面上也有賣泡好的, ...

別沾到一個禮拜手都還是黃的 …,碰到牛仔褲很快就破了 ,想要製造效果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我記得以前買蝕刻粉一包是20元,我去熟識的店買是15元,現在一包要40元了。 ...

年代久遠了,物價上漲

网友:
w真用心去修,整張pcb 板從新晒出來

网友:
我以前是買1瓶的不是粉也
是不是叫氯化鐵。

喔喔9樓有說明~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實應該用這個蝕刻比較方便,我記得也有人用壓克力板自製。

這種現成的產品是很方便。以前看過有人洗單面板是反向放置的,利用表面張力讓板子浮著(或者背面粘個保麗龍之類)
銅箔面朝下,蝕刻銅箔自然沉入底部。這樣的方式不用搖動蝕刻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種現成的產品是很方便。以前看過有人洗單面板是反向放置的,利用表面張力讓板子浮著(或者背面粘個保麗 ...

要搖動蝕刻液

買個魚缸用小型曝氣機就行了
單價不高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現成的產品是很方便。以前看過有人洗單面板是反向放置的,利用表面張力讓板子浮著(或者背面粘個保麗 ...

早期我是將氯化鐵泡在一個化工專用的桶子裡,這種桶子據說用的再久也不會脆化,一次最多可以吊著洗10片以上電路板,這種桶子的缺點在於太深也太大,不方便放加熱器,不製造水的流動會嚴重影響洗電路板的速度,我也是都拿一個養魚的幫浦在用,所以面向下不是不可以,是速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