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蚊拍改為18650後發燙的問題

楼主(2018-07-10):
因為原本的電池壞掉了,充電充不進去沒電了,所以換為18650,然後把原本充電的兩條電線移除

但換完後發現,裝上電池還沒按開關,就開始自己發燙,燙到連握把都有溫度,請問這是什麼問題呢?
原本電池也不確定電壓是多少,應該適用18650的電壓吧...

网友:
電壓太高~~

网友:
那個舊電池是4V鉛酸電池

网友:
家裡的電蚊拍都改18650兩三年了,(有移除原充電電路)
都沒有發熱的問題,該不會是原先的電路板已有零件故障?

网友:
那顆發燙的晶體, 樓主拍了俯視圖, 也拍了電路板,
但就是沒把型號拍出來...

試問... 痞神們如何對症下藥?

网友:
電蚊拍電路原理只能用族繁不齊備載來形容.......
很好找出原因
下面參考看看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5/11/2015110722244196.pdf

网友:
紅線是否碰觸到 2 點, 重焊到 1 點

网友:
應該是短路了,看看有沒有焊錯

网友:
應該就是短路問題
斷開跟網拍連結部分
單獨檢測電路板-電池這部分
排除短路問題後再接回網拍連結
還發燙 就是你網拍有短路或部分網點太近了

楼主:
1. 移除網拍,排除是否網拍問題 -> 仍然發燙
2. 確認焊點是否短路或靠太近 ->  無
3. 所有焊點補焊 -> 仍然發燙

所以發燙應該是這個三極管(KJL 882) 的問題吧?請問可以用什麼型號代替呢?
人在大陸,淘寶上找不到同樣的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移除網拍,排除是否網拍問題 -> 仍然發燙
2. 確認焊點是否短路或靠太近 ->  無

長的跟 2SD882 很像 . 先拔下來量測一下 . 就大概知道好壞了

网友:
[裝上電池還沒按開關,就開始自己發燙]

這是重點吧 !!

不知你電源開關關了是否還會發燙?

网友:
很像是 BJT電晶體  2SD882

网友A:
可用c5707來替代使用

网友:
請檢查充電電路的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c5707來替代使用

謝謝前輩們的指點,最後換了c5707這個就不會在發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