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D90 更換快門廉馬達齒輪更換

楼主(2018-07-10):
D90按快門只有馬達聲螢幕顯示Err
判斷為快門廉馬達齒輪故障
拆機
故障件 快門廉馬達
掏寶掏的齒輪配件
組裝

補充內容 (2018-7-12 12:29 PM):
https://youtu.be/cPY5rDHOoZU
修復後測試影片

网友A:
有修好嗎?
故障後錯誤訊息沒圖片?
更換後是否正常訊息圖片?
好多問號?

网友:
相機都不好處理。我拆過Canon 300D,真的是大工程,看來還比D90麻煩。話說回來,樓主能自修快門馬達算是非常厲害,小弟佩服

网友:
這是神的境界吧

网友B:
安裝完多出兩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裝完多出兩螺絲?

對~ 多兩顆 有1顆 有找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修好嗎?
故障後錯誤訊息沒圖片?
更換後是否正常訊息圖片?

故障 當下沒有照, 其實很早就故障了~一ˊ直放著沒修
最近有時間 弄了一下
我完全參考youtube影片拆解 如下 (影片中也有故障狀況的說明)可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Ow8jgjt9Y&t=536s

有些key影片中沒有拍出來, 如螺絲藏在貼紙下面 等等...
但是有經驗的稍為摸一下可知道
退焊6條線及 2點主板連接點, 就可以拆到馬達
完修圖有一段影片 我晚點再上傳

https://youtu.be/cPY5rDHOoZU

補上故障時大約快門數
Shutter Count        6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