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廣大的痞友們 LG LW5700 電視 主機板 找代用零件

楼主(2018-07-10):
我想要找這兩顆零件,AON7430 AON7200 ,我想跟學姐的拍賣網買,但是沒有這個型號,雖然有很多長的很像的,但是我不會看要怎麼代用,

AON7430
http://aosmd.com/pdfs/datasheet/AON7430.pdf

AON7200
http://www.aosmd.com/pdfs/datasheet/AON7200.pdf

這個是電路圖

還有一個問題, 電感 要怎麼找代用 ,編號 L502  BLM18PG121SN1D ,一個電感,編號那麼長

网友A:
  大大,这种电感直接用引线替换没有多大问题的。只要不是它因大电流烧断的话。MosFET只要参数差不多(最好比原先的大,比如耐压、电流等),引脚定义、大小一样就可以的。不过,看大大提供的DataSheet,这种MosFET只能用热风台进行更替。
  祝兄台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这种电感直接用引线替换没有多大问题的。只要不是它因大电流烧断的话。MosFET只要参数差不多(最 ...

我再來練習練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