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洗衣機QA9051N,能脫水,但無法洗衣問題

楼主(2018-07-11):
請教各位先進
家裡的一台東元洗衣機,型號是QA9051N,目前無法進入洗衣行程,
一進入洗衣行程,就會一直放水不停,直到放水至洗衣槽滿水都沒有運轉洗衣,中途有聽到多次嗡的短暫聲,洗衣槽並無運轉,但洗衣機的脫水功能是正常的,
已有將進水閥先拆下來清潔,
清潔進水閥後再裝回去,洗衣功能還是沒有,
小弟目前不知道要怎麼拆了,還請各位先進賜教後續該檢查哪裡呢

1.目前只有拆下進水口那顆進水閥,有拆開清潔,但沒有通電測試

補充內容 (2018-8-29 02:54 PM):
感謝Fireway大與Sa大的指導
有順利排除問題了
上方水位開關水管連接處無問題
原因出在水位開關連接至桶子上的水管脫落
換個管夾順利接上後完修

拆下來的進水閥

拆下來的進水閥

网友:
應該是水位開關有問題~
或是水位開關上連接的小水管脫落~
通常脫落的地方在連接洗衣桶的地方~
或是線路有問題~
或是水位開關電線接頭氧化~
查查看吧~

网友:
老實說
你的問題說明的還好 沒很清楚
再來 在你上一篇的發問 就有提醒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030&pid=841393
不知是沒看到 還是其他原因......最好也將進水閥上蓋打開 照一張

你的問題我整理一下 靠你自己理會了

無法洗衣  能正常脫水

洗衣行程時 有進水 水滿了還不洗衣
1. 水滿時進水有停止嗎?  無
     查水位偵測器空氣壓力管有無阻塞 用吹氣或灌水去通管
2. 查看地上或底盤 有無漏水? 有
    查看水位偵測器空氣壓力管又無脫落
3. 查看地上或底盤 有無漏水? 無
     大部分應該是 1  的問題了

以上都沒問題 恭喜你 請找一片主機板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