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萬國牌 10人不鏽鋼厚釜電鍋 電線更換

楼主(2018-07-11):
我現在使用的是 10人不鏽鋼厚釜電鍋 9013 (110v)..
201307購買已經過保固..
但不知道是延長線問題,導致電源線插頭過熱跟延長線整個黏住
要拔開不小心造成插頭一邊(火線)斷掉..就不過電了
打過去問..換電源線(+檢測)..要500.. 運費自行負擔
且不單賣電線 ...因此感覺不划算..

我若想自行更換電源線..請教此電源線價格多少
或是可以找類似的更換 ..是要如何更換
電源線是用1.25mm^2 x 2C,  110V  800W

圖片圈選處為電線兩端跟電鍋本體交接的地方

圈選處為電線接觸兩頭

圈選處為電線接觸兩頭

网友:
在此區發文最好附上圖片,否則會被置入回收區.

网友A:
檢查一下, 如內部都沒問題; 將插頭剪掉買個新的換上就好~

以上圖片取自網路

网友:
白色那顆用料比較好、
價格差約3倍。

网友:
最好是整條換新的~
插頭跟線是一整體的~
因為有水的環境~
只要插頭進水容易觸電~

有標示15A的就可以了~
或跟材料行老闆說明也可以~

楼主:
我比較想知道 整條換掉 內部要怎麼接....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經驗或是有照片 /影片可以參考.thanks

今天去找 都是像大同電鍋那種分離式電線..不知道是否可以買來將中間(母)插座移除再去換

网友:
  二心花線電源線 1.25 mm2 (50根 0.18mm) 室溫 <35℃ 安全電流容量 11A.

  可以購一條 16AWG 的電源線, 沿用電鍋內的耐熱絕緣套管.

  至於 16AWG R型裸端子, 自個先買好, 電線 & 套管 組裝於電鍋後, 再付費請有壓接鉗的店家代壓.

  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較想知道 整條換掉 內部要怎麼接....不知道有沒有人有經驗或是有照片 /影片可以參考.thanks

今天去找  ...

有能力換掉整條電源線當然是最好的處理情形
但依照你所提出的問題
建議你使用3樓lazy104前輩建議的方式處理最單純

网友:
建議電鍋 請直接插在牆壁插座上
不要使用延長線 以保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 如內部都沒問題; 將插頭剪掉買個新的換上就好~

白色長方那個插頭換過給大同電鍋原廠的線, 不是沒錢買整枝99元的, 是因有一次冷氣插座炸了, "技師" 來換後就多送丟下一個插頭, 也很便宜的, 主人有留著沒用到. http://bbs.pigoo.com/thread-52000-1-1.html
後來說大同電鍋十人份的插頭長期彎曲, 線給扭到突然發熱燒斷, 銅線也露出來, 所以幫人家換過那種插頭, 現在還是在用.

网友:
簡單簡就是剪頭換插頭,龜毛點就是換線

我家中的大烤箱電源插頭熔了(線外片也變質,變黏)

我是去ruten 找 12awg 電源線回來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6354403547

剪頭,重新接到機器內。

楼主:
感謝..我先直接換插頭了...(去買個125v 15A的)....剛剛測試都很正常.
以後有需要再整條電線換掉好了

网友B:
不建議剪頭,換整條才安全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建議剪頭,換整條才安全  。

換整條 不見得比較好
如果換插頭 而電線有用端子去做好 在鎖上插頭也不比換整條差

网友D:
我家大同電鍋煮飯原廠電線都很熱
感覺原廠電線都不夠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整條 不見得比較好
如果換插頭 而電線有用端子去做好 在鎖上插頭也不比換整條差 ...

之前幫朋友更換插頭 ,一個是作生意 ,一個在海巡艦艇上,最後燒掉了 ,所以一定要改插頭我都會用船廠再用的附熱縮的端子再作隔熱處理 ,不然就換整條 ,提供參考!因為船上老軌事情多,會比較高標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大同電鍋煮飯原廠電線都很熱
感覺原廠電線都不夠粗

原廠電線線徑本來就不夠,
加上用久後,
接點接觸不良。
建議更換1.5以上之電線,
還有電鍋內部接點請檢查,
接點處是否有碳化或生鏽問題.
接點處加一些接點油,
效果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