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TL-42S4000T 4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11):
奇美CHIMEI TL-42S4000T 4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奇美CHIMEI TL-42S4000T    4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有聲.無影.無背光.

液晶電視型號CHIMEI TL-42S4000T
TL-42S40T-200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高壓板.

目視沒有異狀.就從最邊邊測量起.

圖中這4棵的所有接腳都接地短路了.

再經仔細拆下測量.中間這兩棵拆下就沒有短路現象.

這兩棵的型號分別是
P2504BDG
P4404EDG

查了一下規格書.一棵是N通道.一棵是P通道.

翻了翻零件櫃.找不到這兩棵.零件櫃內卻有
P2804BDG
P5504EDG
再比對規格書.剛好可以代用.

由於我們使用的是代用零件.所以就直接把這4棵一併更換.
以免水土不服.間接造成其他後遺症.

電源板.

小C品質也都不錯.都是採用日系小C.
那就不管它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哇!跟VIVA表情一樣!

网友A:
請問一下大師,比對規格書,只要看 V  A  W  °C ,就行了嗎,
感覺好像是,一個控制 正極,一個控 負極 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大師,比對規格書,只要看 V  A  W  °C ,就行了嗎,
感覺好像是,一個控制 正極,一個控 負極 的 ...

是的.我這邊只看V  A  W.

网友:
請問大大 我家裡的電視跟這台是一樣的 最近出現的情形是看一看會突然無聲無影無背光約2秒後又恢復正常 但過一下又會發生  請問大大這會是哪個部分的問題

网友:
師父發表 必屬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