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通冷氣啟動電容更換

楼主(2018-07-12):
各位先進好

昨晚家中的富士通老冷氣半夜罷工
只有送風,壓縮機不啟動

初步判定是電容衰退(沒有爆)
規格是士林電機生產的400V25uF

但是它的頂端是三個頭,各有2,4,3pin
跟現行兩個頭,各2pin的規格不同

不知道可以通用嗎?
或是如何跳線後使用?

楼主:
圖三線路圖的細圖

网友A:
那顆電容是2和一電容
400VAC 25UF 跟 370VAC 4.3UF  的
看圖片只接2腳而已 那就只用到一顆電容而已 用2腳的電容可以用

電容外觀無異常  最好是用電容表量測 (量測時記得電容先放電)
壓縮機不啟動 不只是電容問題而已  壓縮機接腳 過負載保護器 也有可能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電容是2和一電容
400VAC 25UF 跟 370VAC 4.3UF  的
看圖片只接2腳而已 那就只用到一顆電容而已 用2腳的 ...

感謝

H附近那端(2pin)還有接一條紅線!!!
是我忘記拍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H附近那端(2pin)還有接一條紅線!!!

電路圖為何不拍清楚呢?
交差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圖為何不拍清楚呢?
交差了事?

不好意思,立即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H附近那端(2pin)還有接一條紅線!!!

你的意思 是那顆電容器 3接點ˋ都有接線
那電容壞掉的話 你要買2顆電容 2顆耐壓都要在370VAC以上的 1顆25UF 1顆4.3UF (4UF或4.5UF 都可代用)
將2顆其中1腳連接在一起 就是C腳(共同腳)  25UF另一腳就是H腳(接到壓縮機)  4.3UF另一腳就是F腳(接賽熱馬達用)

网友C:
一個是啟動一個是運轉通常都是啟動壞掉,造圖施作就對了 ,記得要用自黏膠帶貼好 ,固定好才不會震動造成其他問題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個是啟動一個是運轉通常都是啟動壞掉,造圖施作就對了 ,記得要用自黏膠帶貼好 ,固定好才不會震動造成其 ...

2個電容都是啟動含運轉電容

2個用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壓縮機  一個是散熱馬達

网友D:
小弟遇到是更換壓縮機啟動電容,可以正常運轉,傍晚維修測試,結果中午使用壓縮機還是沒起來,後來發現是壓縮機過載保護,中午較熱加上機子老舊,過載容易誤判,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遇到是更換壓縮機啟動電容,可以正常運轉,傍晚維修測試,結果中午使用壓縮機還是沒起來,後來發現是壓 ...

你的問題 中午天熱 壓縮機應該也能啟動 不然中午天熱都不用午睡了
況且 天氣不超過40度 壓縮機運轉的溫度 手都無法觸摸那要幾度
應該是中午也能運轉 過多久時間後壓縮機溫度保護開關跳脫

給你參考
1. 冷氣機 需保養了 (散熱不良)
2. 散熱馬達轉速太慢 (散熱不良)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

今天發現壓縮機電線都已經燒毀
還可能救回來嗎?

网友:
會變這樣通常都是散熱不良~
電流增大所以電線發熱~

壓縮機上的端子磨一磨~刷一刷~
電線將燒掉的剪掉~重壓端子~
一定要插緊~
用手搖端子一定不能搖動~

如果有陽台~應該要裝一台排風扇加強排熱氣~
或是加裝導風管~http://bbs.pigoo.com/thread-68703-1-1.html
如果沒有陽台~就是冷氣要洗了~

一定要先記錄那條線插那裡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

今天發現壓縮機電線都已經燒毀

能不能救回來 主要要看壓縮機接腳的鐵片 有沒損壞
如果壓縮機接腳鐵片沒損壞 只有髒汙稍微生鏽 就用美工刀或小一字起子 將那些清潔乾淨
去冷凍材料行買整組線回來換 即可
可連那過負載溫度控制器一起換新 將舊的帶過去 要記得冷氣的冷房能力 才不會買錯

楼主:
剛剛就在清理pin腳的時候
發現火線在壓縮機上的pin已經鬆脫了!

GG惹……………